LM358做的高端电流检测 自激振荡起来了 怎么办

楼主(2013-07-07):
电路如下图,电流取样电阻为10毫欧,本人想用它来测电池充电时的电流,将R7的电压输入单片机AD,
本人先在面包板上搭了一个电路测试,将R7两端接入一指针电压表,发现有时当取样电阻无电流通过时,电压表指针没指向零,而是指向了0.7V,我感觉很奇怪,用示波器量,发现R7电压为50Hz的方波,如下图。
很显然,这是由于市电干扰,导致运放发生了自激振荡,请问怎样才能解决此问题?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后来发现时线接错了
改过来之后,干扰消失了,不振荡了,但是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就是不管采样电阻流过的电流有多大,输出的电压始终接近0,说明增益很小,但我在Multisim中仿真的是正常的,先开始以为是芯片坏了,于是换了个LM324,再试试发现问题依旧,怎样解决?
我Vcc用的是5V

网友:
查查358的输入电压允许范围和你实际的输入电压是否超出范围!

网友A:
把LM358换成OP07,改双电源供电。最好采用3运放组合成差分放大器。

网友B:
我总觉得电路看着不顺(电流取样电阻那块)但有说不出具体毛病,建议改个别的电路一试。

网友:
Vcc需要比输入的共模电压高至少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LM358换成OP07,改双电源供电。最好采用3运放组合成差分放大器。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M358换成OP07,改双电源供电。最好采用3运放组合成差分放大器。

我做这个是为了检测 太阳能电池的输入电流,是做MPPT用的(先前我做的MPPT的电流检测芯片烧掉了),想尽量做的简单些,如果加入双电源,那电路会很复杂。
我现在的运放芯片只有LM358、LM324,不想再跑电子市场再买芯片了,能不能就用LM358、LM324或者是分立元件 实现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这个是为了检测 太阳能电池的输入电流,是做MPPT用的(先前我做的MPPT的电流检测芯片烧掉了),想尽量 ...

你应该没看datasheet,lm358的Vcc需要比输入的共模电压高至少1.5V,你现在vcc才5V,肯定不够,但是lm358的共模电压可以达到地电位,你可以尝试把取样电阻放在负载后面

还有我水平有限,还没搞懂为啥你这点路那么复杂,不就是个同相放大器么

网友(2014-01-18):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觉得电路看着不顺(电流取样电阻那块)但有说不出具体毛病,建议改个别的电路一试。

它跑到+12V的单端电源顶上设取样了

一般不论任何IC都不提倡靠单电源电压的顶/低部作取样工作点.那是死区

例如开关块IC  TL494的1/2. 和15. /16. 两个比较器. 就明文规定.不允许在0---0.65V这段作比较工作

要用IC内的基准源.降至2.5V供2脚.和15脚作对比基准

应使用双电源.在中点---为地.作取样参考点.这样使用就标准了.又省事.

LM358是在这上在全世界应用量最大的好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