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二极管矿机强台试听比较

楼主(2013-07-09):
传统的矿石检波电路发展至晶体二极管检波,陆续还有倍压检波、75号电路检波,以及双二极管+5mH电感检波等电路。本文对以上列举的四种电路进行强台试听对比。

器材:
       1/  谐振与天调线圈采用多抽头公用线圈模式,0.04×175里兹线在20mH针管上绕110圈,间隔5圈抽头,针管中间插入90毫米长的中短波高Q磁棒,截取240uH时720Q;
       2/  四联介质可变电容,Q值9000;
       3/  高频耦合电容,15P独石;
       4/  二极管1N34A;
       5/  75号电路,27mH电感工字电感;
       6/  滤波电容2000P独石;
       7/  双二极管+5mH电感电路,5mH工字电感;
       8/  200uA/65欧低内阻微安表;
       9/  电流表音频旁路电容,10uF独石;
       10/    矿机仿725音频阻抗变压器;
       11/    军用SC2-300/EH-3耳机;
       12/    5.5米鱼竿天线,7层楼顶;
       13/    电源保护地线;
       14/    实验插板及连线。

实验时间、收听电台:
       上午10-11点,中国之声639KHz200千瓦,距电台直线距离13公里。

分布实验情况:

1---简单二极管电路:调整天线接入线圈点和二极管接入点至声音最大,调整仿725阻抗变压器至声音最大。电流表读值60uA。

2---倍压检波电路:同上调整。电流表读值70uA。

3---75号电路:同上调整。电流表读值95uA。

4---双二极管+5mH电感电路:同上调整。电流表读值180uA。

网友A(2016-04-06):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图中的二极管D2,其作用,我想只是相当于一只大阻值电阻而已。而什么阻值是合适的,在调试中解决。楼 ...

看完每层楼的回答,都没给出正解-----------D2的作用是续流二极管,D1的(检波)整流作用会在电感中产生直流。如果没有D2,在D1截止时电感中的电流会产生瞬时脉冲高压而迅速损耗能量使电流降为0。有了D2之后,在D1截止时,电感中的电流会通过D2续流,所以电流的平均值就会曾大到180uA,这只是直流分量增加而已,耳机中的音量并不见得就能更大。而倍压整流那个电路可能更有助于增大音量。

网友C(2013-07-10):
研究员之水准

网友D:
图文并茂,又有技术参数,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又有技术参数,一目了然!

很好的矿机教材!

网友:
图文并茂,收藏学习。

网友E:
谢谢版主的测试.不知弱台時之参数如何,那个电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的测试.不知弱台時之参数如何,那个电路更好?

弱台后三种差不多,因为强台对比值相差大,所以用强台进行对比。

楼主:
没有与陈宪文电路进行对比,陈氏电路属于音频提升电路,本文对比的主要是检波电路。

陈宪文电路可以与上述各种电路进行组合。

本文只用了一般天线线圈匹配,如果采用天调全匹配电路,接收效果还能提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光临!

楼主:
由于电感电路对于阻抗的提升作用,75号电路和双二极管+电感检波电路不适合使用2AP9等低Rd值检波管。

网友:
学习了,回头在我的矿机上调整下。。。。。

网友B:
二极管D2,换成一只电阻试试。电阻值可在几百K到几M,多调换几只。

网友B:
楼上的图中的二极管D2,其作用,我想只是相当于一只大阻值电阻而已。而什么阻值是合适的,在调试中解决。楼主可在已经取得电流表读值180uA的基础上,把D2取下,换上一只2.2M的电位器,调一下试试效果。

网友F:
晚上我也回去试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图中的二极管D2,其作用,我想只是相当于一只大阻值电阻而已。而什么阻值是合适的,在调试中解决。楼 ...

可以试试,矿机就这几个零件,简单组合变化。

不过正向导通时电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晚上我也回去试一下呢

这个简单,值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D2,换成一只电阻试试。电阻值可在几百K到几M,多调换几只。

刚试了,不行!

楼主:
这种双二级管+电感矿机电路的增效机理现在还不明确,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
D2正向导通时,D1的反向漏电阻是它的负载。这个情况,与耳机的音量好象是没有关系。D1正向导通时(也可以说是正向有电流时,哪怕是很微小的,如几十微安),D2的反向漏电阻是D1的负载。所以,D2看起来更象是一只电阻,并且用实体电阻更能加大微安表的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正向导通时,D1的反向漏电阻是它的负载。这个情况,与耳机的音量好象是没有关系。D1正向导通时(也可以说 ...

原理不太清楚,原来考虑加入电感是为了在电感之后接2000P滤波电容,否则会使下二极管高频短路。有说可能是电感与下二极管作用,使检波效率提高。

现在这个接法的效率堪比场管检波。

网友B:
真是学无止境啊。就这么几只元件,还是这么地平常,平常的元件,平常的电路,按说实在是没法再有什么发展了,可在007板主手里,硬是玩出了新花样。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学无止境啊。就这么几只元件,还是这么地平常,平常的元件,平常的电路,按说实在是没法再有什么发展了 ...

谢谢鼓励!矿友们一直在追国外技术,现在能与国外基本持平,在数字Q表、二极管Rd测量、场管矿机和变压器方面还领先于国外。

的确在想矿坛能在矿机上有新的突破,也好让咱们这帮老头为后代留的什么,想得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员之水准

哪里,这个更像码积木,排列组合就这么几种方式,能有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经验!好资料!

试一下 看看各种条件的效果

楼主:
这个线圈与陈宪文推荐的线圈参数相仿,试听选择性也不错,弱台效果也行。

网友H:
楼主,现在这些零件已经很难找到了,真是童年的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现在这些零件已经很难找到了,真是童年的回忆。

都有,老器件比较贵。除了耳机,图中用的都是新器件。

网友:
几种二极管矿机强台试听比较 。。。。。。。。。。。。。。。。。

网友I:
我记得,跟这个帖子,让楼主做一个用普通线圈的接收比较试验。楼主也回复了。
可是看不到跟帖楼的内容了。
难道我记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跟这个帖子,让楼主做一个用普通线圈的接收比较试验。楼主也回复了。
可是看不到跟帖楼的内容了。 ...

在小店吧,普通线圈也一样有效,试过了。

高Q线圈效果更好。

网友:
有意义的“折腾”!折腾出真知。

网友J:
看了实验结果,收货很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实验结果,收货很大,学习了!

多用一支二极管和一个电感,效果大增,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用一支二极管和一个电感,效果大增,可以试试!

外加二极管电感的续流效果如此明显,肯定要试试
谢谢版主!

网友:
小时候玩过

网友:
好思路,多比较下

网友(2013-09-02):
楼主的第四图有意义,倒是想做一个玩玩。谢谢。

网友:
探索精神可嘉。

网友:
善于探索,玩、乐、好!

网友K:
想问一下,电流表的读数是不是与耳机的音量有正比的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电流表的读数是不是与耳机的音量有正比的对应关系?

浊流电流表读数是检波后直流分量指示,与音频分量大小是正比关系。测量直流分量比测量音频分量简单,矿机常采用。

网友(2013-12-20):
聂老师好!!学生学习了。

网友:
来向版主学习,记号!

网友(2014-06-23):
非常感谢,学习了,我也要做一台无电源矿石收音机

网友:
图文并茂,简单明了,顶楼主

网友(2014-10-09):
确实好。。。。。。。。。。看来效果明显!!!!!!!!!!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2015-09-24):
偶然看到了,说个原理猜想。 我以为这个结果主要是阻抗匹配与能量损耗造成的;首先,首先半坡检波损失了一半能量的,必然不好;后边三个,一个通常的倍压检波,,并联电感的是升压电路,,此二者都会提高输出阻抗……结果看电感升压貌似阻抗低一些;;最后一个串联电感的是降压电路但阻抗会比单端的还要低,于是就很欣喜了。。。。私下估计,耳机换成高阻的,三者结果会有所变化的。

网友(2015-12-13):
回去试一下,

网友(2016-04-03):
学习了好多的知识,顶起

网友:
实践出真知,做是硬道理,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
二极管矿机

网友:
晚上回去我也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最有效的测量是通过耳机的音频交流电流,或夸於耳机兩端的交流电压。
串直流电表於耳机的作法最间单, 直流是脈动的平均值电流, 音频的负半週底部仍然是直流(沒有返方向流动)。
再大的直流电流(直流电表显示)音频电圧(电流)振幅沒有增加。
倍压檢波有用吗? 答按是有。 如何理解呢, 檢波后有个滤波电容,数值很小(对音频讥号说的), 对500k-1600K
高频讥号很大了,这个电容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了对檢波贞荷大重,檢波输出下降。过小了不能保持音频电压。倍压檢波的倍压可減小了滤波电容值但仍能保持音频电压, 对讥号源來说就是減轻了负荷,音频电压就提高了(应该说沒有被重负荷拉低)。

网友(2016-09-05):
建议楼主试验一下FM矿机

网友(2018-02-11):
非常有意义的“折腾”!实验数据令人信服!

网友L:
聂版主在发表本帖两个多月后就突然去世了!深切怀念聂兄!

网友(2019-12-23):
引用 网友L:
聂版主在发表本帖两个多月后就突然去世了!深切怀念聂兄!

看了前边的内容学到许多知识。
非常可惜,聂版主离世这是矿坛巨大的损失啊。

网友:
看了一下,聂版主最后光顾他的这个帖子是2013.9.19,4天后他就不幸去世了。很怀念他!

网友(2023-04-30):
最后两个想不通!图三直流被27mH基本上释放掉了,直流uA表读数反而增大了?不可思议!图四直流大部分被5mH电感阻挡住了,直流uA表反而显示变大?着实令我这个固执愚昧的大脑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每层楼的回答,都没给出正解-----------D2的作用是续流二极管,D1的(检波)整流作用会在电感中产生 ...

这个解释相当合理,一语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