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可调,如此简单!

楼主(2013-07-09):
今天闲着无事,用一个明纬S-145-24开关电源试改可调电源基本上成功,废话少说,下面电路图:

楼主:
红圈内二极管拿掉,绿框内为改动部分,调电流用,蓝框内可调电阻换成20K的,电压5——29V内可调,电流可调,数值不清楚,没时间了,有条件有兴趣自己研究。

网友:
TL494芯片调节的是脉冲宽度,所以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辅助电源,它的自供电在整个可调范围始终保持在23-24V,不懂,有高手给说说。

网友:
高手眼里面什么都是如此简单!

网友:
这个是全桥拓扑么?

网友:
试试带载是是否稳定?

网友:
有时间的话,得仔细研究一下这么宽的输出调压范围的开关电源,好在我这里正好有台以494芯片为梳心的开关电源,有时间试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

网友:
好~简单易改~

网友:
看不懂,也看!

网友:
向楼主学习  自改一台

网友:
关注中,电压调幅度有多大?

网友A:
做的很好!
原則上來說,任何開關電源只要改反饋電路就更改了脈沖的佔空比,也就可以改成可調了.
1.但有一个问题是,固定输出改为可调后_如输出电压比原来固定的高了一些,最大功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变大了,而输出的限流保护没有变的话,极易使整机的保护失效而烧毁.
2.在低电压下,绞波会变大;
3.在低电压下,效率会变低;
4.有时候会出现某个点会干扰射频电器的问题;
5.电容的寿命耐压问题;

网友:
我的开关电源刚烧了,哎

网友:
明天也改一个试试

网友:
典型的的494电路,与ATX基本一样

网友:
向楼主学习  抽空自改一台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改。稳定性下降。

网友:
右下角,楼主的电脑有一点累。呵呵

网友:
可调,呵呵   说的容易 ,做到很难

网友:
开关电源改可调

网友B:
从开关电源的脉宽调制原理出发,固定电压的改可调的肯定可以,但是可调范围及其有限,因为带上负载后,不可能超出其脉冲宽度的调整变化范围,除非是频率和宽度都可调的,范围会稍微宽一些,但是脉冲的占空比过大了,会有几个害处:1)射频干扰变大;2)输出纹波电压变大;3)带负载能力变差;4)稳定性变差;5)功率元件的功耗变大。
所以如果要改,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可调范围尽量小一些为好。说句行话,如果作为产品,是不容易达到相类似线性电源的输出指标的。

楼主(2013-08-11):
引用 网友B:
从开关电源的脉宽调制原理出发,固定电压的改可调的肯定可以,但是可调范围及其有限,因为带上负载后,不可 ...

楼主:
33楼和32楼分别是电流调到极限和电压调到极限时的脉宽,调宽型电源电流较大范围变化时脉宽几乎看不出变化。

网友:
15楼的电源是怎么烧的?

网友:
电压电流可调后,输出电压纹波峰值肯定就变了。其它相应的负载调整率,动态响应,反馈环路稳定性也会跟着变化。

要求不高可以将就用。

网友:
我改怕了,改后容易坏

网友C:
哪位高手研究下商品零伏起调开关可调电源的原理

网友:
有点深啊,,,静观...

网友:
记号下,有时间了我也改个试试

网友D:
楼主么有真正改装过,都是理论的东西,要改起来有很多问题的,不现实。

这类开关电源我是改怕了。

要改还是改ATX电源。改过而且使用中。110V可调,0~24V20A可调很容易,也很好使用~~

网友:
改装很简单的

网友:
很成熟的半桥方案

网友:
高手,手头上也有几个开关电源,有空试一下。

网友:
ATX电源不错,想要高电压用12V线圈,想要变态的电流5V线圈

网友:
这个改有风险

网友:
可调电压范围太大不好

网友(2015-08-05):
有条件的朋友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内二极管拿掉,绿框内为改动部分,调电流用,蓝框内可调电阻换成20K的,电压5——29V内可调,电流可调, ...

改过好多个,这种方式,低压空载很容易自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位高手研究下商品零伏起调开关可调电源的原理

就是这个原理,但是要给494加一个独立电源,我改了很多这种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么有真正改装过,都是理论的东西,要改起来有很多问题的,不现实。

这类开关电源我是改怕了。

这种电源,比起ATX电源改起来更简单,更稳定。

这种电源的滤波电容一般都是两个680UF,ATX几个用这么足的? 开关管,ATX用13009算是不错的。这种一般都是3320。整流二极管一般也是一个20200,耐压200V,电流20A的。

ATX改很容易自激,而这种不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常见用494的电源,1脚是电压反馈输入,15脚是电流反馈输入。
这电源空载下可以,低压大电流会出现打嗝现象 ...

对对,有道理

网友:
学习一下,也改一个试试

网友:
学习了 找个时间也该个试试  就是 不知道是否 稳定

网友:
一直在学习中。

网友(2017-08-19):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原理,但是要给494加一个独立电源,我改了很多这种电源

可以利用原来的可调电阻改大调节范围吗?请教

网友:
改电脑电源,为可调,电流不好弄,烧了2只494了。

网友(2017-10-04):
其实大家都是想自己拥有一个可调电源,在DIY或维修的时候可以随手得到自己想要的电压。所以那些什么标准其实只要不会干扰(或在可接受范围)到DIY或维修的设备就可以了。
LZ我支持你!!!

网友:
请教坛友们有一个48v的开关电源也是照这个思路改吗?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现在变少了

网友:
我有一个350-24,想试着改改,带lm358.风扇是温控的,一直没有定好方案。

网友:
有时间也改一台

网友: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2018-03-29):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好!
原則上來說,任何開關電源只要改反饋電路就更改了脈沖的佔空比,也就可以改成可調了.
...

考虑的很周全,这位兄弟对电源不是一般的了解。厉害!

网友:
上改好的图看看,原边反馈的不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认为:开关电源改可调,说简单真简单,说复杂非常复杂。
照着人家改好的原样拆几个电阻装几个可调电阻 ...

非常赞成你的观点,这么多年鼓捣这玩意,还是习惯先搞清原理图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认为:开关电源改可调,说简单真简单,说复杂非常复杂。
照着人家改好的原样拆几个电阻装几个可调电阻 ...

非常赞成这么多年鼓捣这玩意,还是习惯先搞清原理图再下手。

网友:
老帖你好,我是来加分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高手在民间高手如云

网友(2018-07-02):
我也改了一个明伟的,板上有个358运放,电压只能调到1.6V、电流只能调到1.4A。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高手眼里面什么都是如此简单

网友:
一直想动手改一台可调电源。

网友:
来看看,也想改下我那几个闲置电源

网友:
我改过彩电115伏改成了250度供6H8C前级,大概用了几个月,一个不小心碰线烧了两个管,心碎了

网友:
不会弄,看见开关电源就怕

网友(2018-09-22):
楼主高人,鉴定完毕。

网友(2019-05-19):
有没有5v50a电源改0---20v的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