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3-07-11):
朋友有一12V  60AH汽车电瓶,让我帮忙做个充电器。本打算用旧ATX电源改一个,调整取样电阻,把12V输出改成14.6V,再加个限流就行了。后来一想,用电动车充电器改应该更简单些,而且效果也好的多,功率100W左右也够用了。所以找了个坏的电动车充电器,准备改成汽车电瓶充电器。现已改造完成,主要改造内容供大家参考。
我找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输入输出电源线都没有了,也没有标签,不知输出电压、电流,而且两个开关管都炸开了。IC用的是TL494+HA17358,非常熟悉的半桥式开关电源。
一、主变压器改造
主变压器的拆开重绕,是整个改造中难度最大的一步,方法是:
     1、确定原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根据输出功率设计新电源的输出电流。
根据R23、R41计算TL494 1脚电压为2.5V,根据R26、R27计算输出电压为44V。输出电流按2A计算,输出功率88W,改造后的充电器输出功率不应超过88W。12V电瓶充电限制电压14.7V,
输出电流=88W/14.7V=6A,对60AH的电瓶充电正合适。
2、用电烙铁将变压器磁芯加热,拆开磁芯(磁芯易碎,温度高时更易碎!),完好的拆下磁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磁芯坏了市场上也能买到。
3、半桥式电源主变压器普遍采用三明治绕法,高压绕组分成两部分在最里层和最外层,低压绕组在中间,这样的好处是漏感小。拆掉外层的一次绕组,记清这一绕组的匝数和绕向。接着拆掉所有的二次绕组,只保留最内层的一次绕组,检查内层绝缘材料是否破损,必要时再加一层胶布,注意如果击穿将使次级输出带电,很危险!
4、这个电源变压器的次级主绕组共22匝,辅助绕组在5匝处抽头作为控制部分供电。次级绕组每匝电压2V左右,改造后也要保证每匝2V左右,高电压小电流可取稍高些,低电压大电流可取稍低些。

本电源14.7V/2V=7.35匝。
原充电器输出电流2A,每匝2V,新充电器输出电流6A,变压器绕组、输出电感和整流元件压降都比原充电器的大,所以主回路取8匝,辅助绕组维持原5匝不变。
5、因为主辅绕组匝数都较少,辅助绕组又没什么电流,可以用很细的导线,所以就没必要采用抽头的绕法了。准备直径0.31的漆包线,绕法是双线并绕5 匝,一定要绕的密实平整,绕好后把一组的头和另一组的尾相接接到原接地端。两个二次绕组之间就不需要层间绝缘了,直接绕主绕组。准备直径1.0的漆包线(可以到电机修理部去找),绕法是双线并绕8 匝,一定要绕的密实平整,绕好后把一组的头和另一组的尾相接做为接地端。再用绝缘材料包好,这一层间是高压一定要包好绝缘材料。
6、最后把拆下的外层一次线圈按原匝数原方向绕回,方向错了相当于一次线圈短路。焊好外引线,二次侧使用原来的引角,外面再包上一层绝缘材料。装好磁芯,用胶粘牢。磁芯与骨架之间不能有缝隙,可以塞纸贴胶布等,否则重负载时变压器会吱吱叫。
改造后主回路电压是14V左右,取消辅助绕组直接用主回路给控制部分供电电压也合适,但此电源是自激启动,主回路带负载时启动将很困难甚至不能启动,因此还保留辅助绕组作为控制部分的电源。

二、输出电感改造
原来的电感是用磁环绕的,输出电流2A,现在输出电流6A,必须更换粗导线重新绕。将原绕组拆下,取直径1.35的漆包线,长度比原线圈短一点,绕在磁环上,绕完为止,匝数就不用数了。导线粗了还绕那么多匝绕不下,而且电流变大了,匝数过多磁环容易饱和。后来试验证明导线选细了,大电流时有些热。大电流时用多根细导线并联是好方法。

三、充电控制部分改造
1、电流控制
原充电器输出电流2A,用的是2W 0.22Ω的电阻,现电流6A,2W的电阻功率肯定不够了,0.22的阻值功率消耗也太大,所以直接用5W 0.1Ω的电阻与其并联作为新的电流取样电阻。阻值是原来的1/3左右,因此恒流值和恒压转浮充的电流值为原值的3倍左右。试了一下,恒流5.7A,恒压转浮充在1.5-2A之间,比较合适,不用调了。在R13上并电阻可降低恒流值,R14上并电阻可增大恒流值。在R30上并电阻可降低转换电流,R36上并电阻可增大转换电流。
2、电压控制
恒流、恒压充电时,D20、R42支路不起作用,R26、R27决定恒压值。为提高取样系数,将R41断开,TL494  1脚电压5V。恒压14.7V,取R26为2.2k,计算R27为4.23k,用4.7k和47k并联。取样回路要有2-5mA电流。浮充电时D20、R42支路起作用,使输出电压降低,改变R42的阻值可改变浮充电压值,将浮充电压设定为13.8V。原电路HA17358运放和TL494都用的是辅助电源供电,调试中发现输出功率变化时,辅助电源电压变化较大,这将直接影响浮充电压的设定值,因此将HA17358改为用主回路供电。浮充时HA17358的电源是稳定的13.8V,控制浮充电压时很准确,调整R42时也要在浮充状态下调整。

四、输出整流管的散热改造
充电器改完接汽车灯泡做负载试验时,过几分钟输出整流管的散热器就烫手,赶快下电。分析原因是:原来整流管输出电流2A,散热是按2A设计的,现在电流变成了6A,产生的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是原来的9倍,所以散热器烫手,必须对输出整流管的散热改造。充电器内空间有限,只能在原散热器上加装小的散热器。我用薄铝板把一二次的散热器连接起来了,又加了几个小散热器,这样改造完效果也有限,仍不能满足要求。原整流管用的是30A的快恢复管,如换用肖特基管导通压降可大大降低,因此发热量也会大大降低。本想换30A 100V肖特基管,但市场上不好买,只有60V的,耐压低了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换上了30A 60V肖特基管,还真行,发热量大大降低。更换的整流管的耐压至少是输出电压的4倍,电流至少是输出电流的3倍。

五、其它部分改造
1、输出滤波电容原来是63V 470u的,现在电流大了,换个25V 2200u的
2、原充电器的输出端还有一个防止电瓶向充电器反送电的二极管,5A的,现在输出电流6A,5A的二极管肯定是不行了,换大的空间又不允许,所以取消了,我换了个旧ATX电源上拆下的小电感。
3、开关电源不能空载,本电路中HA17358由开关电源主回路供电,但负荷较小,为可靠又在输出端并个电阻,两个300Ω 0.5W串联,替换原来的电阻。
4、用13009替换已炸开的两个开关管。原来的两个开关管是全塑封的,因此开关管与散热器间不需绝缘措施,新换的开关管外壳是金属的,必须采取绝缘措施。螺丝与开关管、开关管与散热器间都需加绝缘垫,与散热器绝缘,开关管与散热器之间的绝缘还需涂导热硅脂,以利散热。
5、输出电流由2A增大到6A,输出回路铜箔上焊一条裸铜线。

六、上电调试
改造完成后配好输入输出线,全面检查一遍,先用稳压电源给控制部分加电,检查控制电路部分正常后再接市电调试。通电时要在220V回路串一个220V  60W的灯泡,防止短路扩大故障。调试时最好用汽车灯泡做负载进行,对恒压、恒流、浮充电压及转换电流都需调试。这个电源没有散热风扇,改造完后散热还是不理想,估计以前损坏的原因就是散热不好,所以要对输出功率限制。
本充电器改造的难点是变压器的拆开重绕和输出整流管的散热改造,需要有一定的开关电源知识,有一定的动手能力,调试时要小心,防止触电。

网友:
楼主的功底不错,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是学习练手的好材料

网友:
有空我也试试 ,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详实,辛苦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顶楼主,记号,马克。

网友:
不错的资料,过程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A(2013-09-29):
楼主讲解的真详细,拜读了!
1、确定原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根据输出功率设计新电源的输出电流。
根据R23、R41计算TL494 1脚电压为2.5V,根据R26、R27计算输出电压为44V。

请教楼主,怎样根据电阻计算Vout 的啊?手中也有不明Vout 的板子想改一下,谢谢!

网友:
高手,学习了,资料有用收藏了

网友B:
感觉开关变压器的绝缘实在是太差。拆了几个看。。中间只是用层塑料绝缘带做隔离。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叫三明治绕法,说是为了减小漏感,,

网友:
资料详实,有空我也照葫芦画瓢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C:
楼主,我想问问输出电流改小点2A左右给摩托车电瓶充电,如何改?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解的真详细,拜读了!
1、确定原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根据输出功率设计新电源的输出电流。
根据R23 ...

以改造前的图为例:
TL494的第1、2脚是内部运算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用运放的“虚短、虚断”规则,即: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差为零,等电位,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流为零。
494的14脚是5V基准电压输出,通过R23、R41两个电阻分压,494的2脚电压为2.5V,1脚电压等于2脚电压也是2.5V,也就是R26上的电压是2.5V。R42支路不导通时,因494的1脚电流为零,所以流过R26的电流等于R27的电流,这样就能计算Vout了。
2.5V/R26=Vout/R26+R27,这时电池处于恒压充电状态。R42支路导通时,电池处于浮充状态,这时电压低些。恒压充电时单个蓄电池电压约2.45V,浮充时电压约2.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问输出电流改小点2A左右给摩托车电瓶充电,如何改?

铅酸电池的充电电流一般为电池容量的1/10。电动车充电器电流为1.8A左右。图中R3是电流取样电阻,输出电流都要通过它,如果电流调整较大需改变R3阻值,注意功率。在电流控制部分有详细介绍。

网友D:
高手 真详细,不过我就是不会绕变压器,这个该减多少呢?

网友:
还是拆点,完后量一下呢?

网友:
留记号  有空也做个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 真详细,不过我就是不会绕变压器,这个该减多少呢?

是说变压器匝数吗?我介绍的够详细了,再看一遍吧

网友:
楼主从理论到实际,介绍的很详细,功底深厚呀

网友(2013-10-30):
楼主水平了得。

网友:
好资料,正要做个充电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楼主,我7月的时候也搞了一个TL494的电动车充电器,改装成12V的,成功了,但是变灯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手里的电瓶是二手的,可能不太好了),我还改过UC3842的电路,还没调试好,请给我联系方式,我想具体请教请教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7月的时候也搞了一个TL494的电动车充电器,改装成12V的,成功了,但是变灯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手里 ...

变灯不知道行不行?可以用汽车灯泡做负载代替电池进行调试。
3842驱动的都是反激电源,对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有严格要求,业余改造相对难度较大。我也想尝试一下呢。

网友:
学习练手的好材料

网友(2013-12-02):
学习了,但学不会

网友:
有时间的话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收藏

网友:
很好的贴子,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理论与实践都有

网友F:
变压器重绕后效果如何?有杂音吗?

网友G: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非常佩服,但是其中的计算和绕线的复杂程度还是难以手工克服的,我还是买成品的板子吧,其实这样的精品文章才应该大力推广的,可惜现在国家是人工贵,有时候自己动手纯粹就是好玩,浪费的时间真的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重绕后效果如何?有杂音吗?

效果还不错,启动时响一下,运行没问题。线圈骨架与磁芯直接要接触紧密,可以填充些非磁性材料,我用牙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非常佩服,但是其中的计算和绕线的复杂程度还是难以手工克服的,我还是买成品的板子吧, ...

只要目的是学习练手,可以按需改造。废物利用价格也低,性能还不错。

网友:
工程浩大啊,真是难为楼主了,估计为了这个充电器得搭进去2天工。感觉得不偿失。

网友:
楼主高手。据说最简单就是用笔记本适配器直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问输出电流改小点2A左右给摩托车电瓶充电,如何改?

用笔记本适配器直接冲,人工控制充电时间就行了。

网友:
楼主充电效果怎么样,还有功率是否足够,一般多久可以充满啊?

网友(2014-01-11):
前天按照楼主的方法,改了一个36v的充电器,现在是接12v10w的灯泡正常,输出12.6v.辅助电压13.7v,接12v21w的灯泡输出只有2.8v,辅助电压18.5v.空载输出14.5v。各位坛友探讨一下。

网友:
我的充电器主绕组是22匝,辅助绕组是7匝,次级是25匝,我改12v取9匝。其他不变。

网友H:
去掉输出电感,可以用了,电压13,5v,但变压器有响声。

网友:
接了二个12v21w的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掉输出电感,可以用了,电压13,5v,但变压器有响声。

控制IC是494还是3842?电感线圈匝数多了吧。输出电流增加了,电感匝数要相应减少,导线要加粗。没有电感也是变压器有响声的原因。另外要把输出直流管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有空试试 ,弄成省钱了

网友:
有机会再整个试试

网友:
能改成这样,可见功底之深。

网友:
太复杂了啊

网友:
资料详实,有空我也照葫芦画瓢试试,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详细的制作帖,

网友:
动手能力强,技术高手

网友:
楼主的实验过程详实,叙述很到位!谢谢!

网友:
很不错!加分!够细心的!

网友I:
这电路没短路保护,而电瓶充电有时不小心短路是有的,此电路短路必烧功率管,不如弄个变压器加二极管可靠

网友(2014-02-10):
感谢分享经验

楼主的功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电路没短路保护,而电瓶充电有时不小心短路是有的,此电路短路必烧功率管,不如弄个变压器加二极管可靠

这是用商品充电器改的,标准的494电路,有保护。

网友:
虽然深奥-----------------菜鸟也爱读

网友J:
高手,低频变压器绕过不少,高频的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低频变压器绕过不少,高频的不好弄。

工频变压器绕组匝数太多,绕着心烦,而且每次拆装都会对硅钢片的绝缘破坏,造成损耗大发热,小时候玩儿过,现在不绕了。
半桥电路对变压器参数要求不严格,业余改造没问题的,我已改造成功5个,反激电源还没成功过。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很扎实,动手能力也很强。真正的高手。赞一个
我原来参照资料也改过一个,确实体会到,绕制变压器是难点和重点。绝缘和同名端很重要。我改的只改了变压器和几个电阻电容。电流不到2a。看来应该更换三极管增大电流。
谢谢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K:
我改的也是494的充电器  改的还行  3842还没有搞定过 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改的也是494的充电器  改的还行  3842还没有搞定过 不知道咋回事

3842是单端反激电源,对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有严格要求,业余改制有点难度

网友(2014-03-12):
我也试试看,学习了

网友:
我改过一个相同的充电器,电压是输出14V左右,就是电流和变灯的调试没调好,还没彻底算成功,正好学习学习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3842是单端反激电源,对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有严格要求,业余改制有点难度

我有3842驱动的电动车充电器,不知道能否改成功,请问改时注意什么事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3842驱动的电动车充电器,不知道能否改成功,请问改时注意什么事想?谢谢!!

电路部分参考这个494的照猫画虎改,一定要弄明白电路控制原理。改造关键是变压器,最好先用电感表测一下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改完后要保证初级电感量不变。反激电源的磁芯是有气隙的,这个也不能变,影响初级电感量。再有就是绕组极性了,别搞错了。3842的电源我也还没改过,祝你成功。

网友:
矿坛高人真多呀,学习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路部分参考这个494的照猫画虎改,一定要弄明白电路控制原理。改造关键是变压器,最好先用电感表测一下 ...

谢谢答复!原理明白,就是变压器数据对初级电感的影响没有把握,改变次级匝数后对初级电感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能否或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答复!原理明白,就是变压器数据对初级电感的影响没有把握,改变次级匝数后对初级电感是否有影响?有 ...

只改变次级匝数不会影响初级电感。如果改变次级匝数时,拆过初级又重新绕回的话多少会影响些初级电感量,但影响不大一般可以忽略。一定要保证气隙不变极性正确。

网友(2014-05-14):
厉害,认真的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了俺来帮顶的,啥都没看见

网友(2014-08-15):
楼主功夫一流。佩服、学习了。

网友:
搂主动手能力强。工作原理通。顶

网友(2014-11-06):
学习了,也要改个来充汽车。

网友:
好资料,学习中,正好手里有个36V充电器,研究好电路改一个。

网友:
高手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网友M(2014-12-19):
楼主,我照你的帖子改了一个36V的,给电瓶充电一会儿两个13007就炸了,更换新件后怪事就发生了,浮充电压比以前高多了(原来13.9V左右,换件后浮充电压为19V左右),负载电压基本正常14.6V左右,但是负载电源就吱吱响,13007散热片发热厉害,不知是否还有问题,请指教。
另外我的充电器电路图与你的不同,我分析了一下你的电路图,494的13、14脚与R34及358的8脚相连接,是否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照你的帖子改了一个36V的,给电瓶充电一会儿两个13007就炸了,更换新件后怪事就发生了,浮充电压比 ...

1、充电电压与你换13007没关系的,查查充电控制电路。13007炸、声音异常,查一下13007的驱动电路吧,最好用示波器。
2、这个图是网上找的,跟我改的那个结构原理大致相关,细节部分还是有些差异。494的13、14脚与R34及358的8脚相连接,是没有问题的,5V稳压供电。我的电源358不是494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充电电压与你换13007没关系的,查查充电控制电路。13007炸、声音异常,查一下13007的驱动电路吧,最 ...

谢谢!我在检查检查。

网友:
有时间也改个看看

网友:
资料有用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极强 佩服

网友:
学习了,真的讲的不错!加10分

网友:
楼主好强悍啊,手机看你的帖子太累,明天用电脑看看。

网友:
牛叉,有心就拍人懒啊

网友:
不错,我也改过一个电动车48V的充电器,主要是改变压器有点费事和难度,其他改点电阻,换管子的,楼主的功底很强!学习了!!

网友:
  用3582+场效应管模式的单激电源的电动车充电器好改一点,变压器没半桥的复杂

网友:
也准备照着改一个玩玩

网友:
正好我手里有一把坏的电瓶车充电器,改来试试。

网友:
拆三明治绕法

网友:
很详细很专业,楼主高手

网友:
牛,牛,牛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5-01-18):
有空我也照葫芦画瓢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2015-02-28):
494电路的充电器现在少了

网友:
最近,不少坛友买了19包邮的车机,用此类充电器改个12V的电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5-11-12):
相当强大的楼主,大赞

网友:
读书少,不懂358电流电压检测电流控制光耦是什么关系。上次一个12v电源想改成14v的,最后给搞的炸了,吓死我了

网友:
复制黏贴一分到手

网友(2015-12-19):
楼主功底扎实啊

网友N:
HA17358第8角怎么接到TL494的14脚5v基准电源上了,看不懂呢?

网友:
看贴为学习。回帖是美德。。。

网友N:
引用 网友N:
HA17358第8角怎么接到TL494的14脚5v基准电源上了,看不懂呢?

我测量了一下,HA17358的8脚被TL494的14脚拉到5V了,是不是电路存在错误,我的是12V33A的开关电源。不知道怎么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测量了一下,HA17358的8脚被TL494的14脚拉到5V了,是不是电路存在错误,我的是12V33A的开关电源。不知道 ...

这个图是网上找的,跟我改的那个很接近,不完全相同。我改的充电器运放是辅助电源供电的,后来改的主回路供电,图上17358到4945脚应该断开的,之前我没注意到。这两种供电方案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网上找的,跟我改的那个很接近,不完全相同。我改的充电器运放是辅助电源供电的,后来改的主回路 ...

谢谢你回答了我的疑惑,有朋友让我给他做个蓄电池充电器,我买了两个12V33A的开关电源准备做个同时能充两路的每路输出最大25A的汽车蓄电池充电器,现在已经把电压提高到了17V,想参考下你改的这个电路,还没弄明白怎么

网友(2016-01-25):
家里还有个36V的电动车充电器改天拆了捣鼓一上子

网友O(2016-05-25):
我有个60V不知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有个60V不知能改吗。

看电源芯片,是TL494就可以参考改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照你的帖子改了一个36V的,给电瓶充电一会儿两个13007就炸了,更换新件后怪事就发生了,浮充电压比 ...

如何用灯泡代替电池测试浮充电压?还有恒压充电,恒流充电?

楼主(2016-06-24):
引用 网友P:
如何用灯泡代替电池测试浮充电压?还有恒压充电,恒流充电?

充电器输出空载电压就是浮充电压。如要测量转换电流还是在输出端接变阻器或电炉丝调电流方便些。通过调节输出电阻使充电器在恒流、恒压状态下工作,测量电压电流即可。

网友:
楼主的讲解详细 有空也去学做一个冲电瓶晚上夜玩

网友:
这种帖子让大家可以学到东西,必须加分加精鼓励

网友(2016-08-13):
楼主对开关电源了如指掌。

网友(2016-11-22):
一直有这个想法,但苦于手残

网友(2017-03-20):
楼主这功底厉害,把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常常改的报废,楼主不错啊

网友(2017-05-15):
溜达一圈。多多学习。

网友(2017-10-27):
今天淘回来一个,明天改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上实物制作过程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功力够高,赞一下

网友:
矿石的人才就是多,理论实践一样不差!

网友(2017-12-05):
过程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9-03-28):
资料不错,实战经验。

网友:
很好的思路,跟楼主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开关变压器的绝缘实在是太差。拆了几个看。。中间只是用层塑料绝缘带做隔离。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叫三明治 ...

聚酯薄膜耐压2000伏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很强

网友:
楼主对开关电源了解之高,想必现在是炉火纯青。

网友(2019-12-04):
发帖不容易,码字也不容易,支持一下

网友(2024-10-15):
高手在民间,支持

网友:
来学习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