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巴伦的磁环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3-07-11):
制作巴伦的磁环应该怎么选
磁环应该选择高频的,导磁率(不要很高的)100比较合适!现在高频磁环比较难找。也有的火腿使用一般磁环绕制,只要芯线绞的比较紧密也能用,但频率高、功率大时会发热。空心巴仑也是很好的解决办法-。磁环是高频铁氧体,具有高导磁(u大)和低损耗的特点。磁芯类型一般有NXO镍锌铁氧体和MXO锰锌铁氧体两系列。
大直径的高频磁环,用粗芯线也可以大功率到1000瓦以上!
广大无线电爱好者在制作巴伦,功率合成器(分配器)时经常在选择磁环,导线等问题大伤脑筋,且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必定效果不理想。经常在频率上和网上听到或看到有人抱怨,加了巴伦还不如不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要从高频变压器问题解决。本人根据一些资料,总结了一些关于传输线变压器的一些问题和大家共同探讨,有不当之处,请大家予以指正。
    将高频传输线绕在具有高导磁率(u)低损耗的铁氧体磁环上就变成传输绝变压器,其电路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普通变压器没有多大差别,但实际上它们传递能量的方式是不相同的。普通变压器信号电压加在初级绕组的1、2端,使初级线圈有电流流过,然后由此产生的磁力线在次级(3、4端)感应出相应的交变电压,能量就是这样由输入端传到负载。而传榆线变压器的信号电压却加在1、3端,能量在两导线的介质间传播到负载。传输线变压器能量传输原理如图l-a所示。出于两根导线是紧靠绕在一起,所以导线任意点的线间电容都是很大的,而且在整个线长上是均匀分布的。由于导线是绕在高u磁芯上,故导线每一小段Δl的电感量是很大的,而且均匀分布在整个线段上。这些电容和电感量通常叫分布参数,由线间电容和导线电感组成的电路叫分布参数电路,
因此,传输钱可以看成由许多电感、电容组成的耦合链,从而产生了新的传输能量的方式。当信号电压U1加在的输入端(1、3端)时,出于传输线间电容较大,因此信源向电容C1充电,使C1贮能。而C1又通过电感L1放电,使电感贮能.电能变为磁能。然后,电感Ll又向电容C2充电,磁能又变成了电能。如此循环不止,且把电磁能送到终端负载,最后被负载吸收。如果忽略了导线的欧姆损耗及导线问的介质损耗则输出端能量将等于输入端的能量,也就是说,通过传输线变压器,负载可以取得信源供给的全部能量。因此,在传输线变压器中,线间的分布电容不但不会影响高频能量传输而且是电磁能转换必要条件。由于电磁波主要是在导线间的介质中传播的,磁芯的铁磁损耗对信号传输的影响就大大减少,所以传输线变压器的最高工作频率就可以大大提高,这就构成了传输线变压器传递宽频带信号的可能。

传输线变压器的一个最基本构造单元是两条长度相等,且高频损耗很小的导线乎行并绕在磁环上(磁环是高频铁氧体),具有高导磁(u大)和低损耗的特点。磁芯类型一般有NXO镍锌铁氧体和MXO锰锌铁氧体两系列。MXO通常用于频率较低的场合,当信号频率超过500K-1MHz用NXO为宜。由传输线理论可知,当传输线阻抗Zc= ,传输线处于无反射波的行波状态,能量全部送到负载。
例如:当Rs=12.5Ω,Rl=50Ω,则Zc=25Ω,也就是要选用25Ω得传输线。当Rs=50Ω,Rl=50Ω,则Zc=50Ω,也就是要选用50Ω得传输线。
综上所述,传输线变压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传输线的的分布参数的均匀度和传输线的阻抗。好多爱好者在业余条件都是用双绞或三绞和的漆包线绕制,这样不可避免的产生不均匀性和阻抗的不确定性,势必造成插入损耗增加,平衡恶化。所以专业的传输线变压器一般使用同轴电缆绕制。使用同轴电缆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分布参数均匀,阻抗确定。但使用同轴电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普通的电缆一般较粗较硬,很难在磁环穿绕。所以,一般使用的是聚四氟乙烯同轴电缆,四氟电缆的好处是,在很细的直径可以损耗很小的传递极大的功率。且特征阻抗的规格较多,选择余地较大。

楼主:
常见磁性材料一般可分为三类:
金属磁粉芯、软磁铁氧体磁芯、非晶纳米晶合金磁芯
金属磁粉芯:
是一种均匀分布气隙的金属软磁材料。由于具有相对较高的饱和磁通密度,较好的温度稳定性和机械冲击适应性,金属磁粉芯材料是制造电感类器件较为理想的材料。金属磁粉芯有细分为:
铁粉磁心
被广泛应用于直流输出扼流、不同模式输入扼流、功率因数校正电感、连续模式反馈电感、减光线圈扼流及其他发射、射频干扰设备。
羰基铁磁粉心:具有许多优异的磁性能、高频高Q、高饱和磁通密度和高可靠性能。主要用于50kHz到500MHz的范围内保持高Q值的感性器件,在无线电和许多通讯领域中被广泛使用。
高磁通粉心
高磁通粉心:具有优异的磁磁性能,功率损耗小,磁通密度高,在-55C~+125C温度范围内使用时,具有耐温、耐湿、抗振等高可靠性;同时,60~160的宽磁导率范围可供选择。是开关电源输出扼流圈、PFC电感及谐振电感的最佳选择,具有高的饱和磁通密度(15000高斯),特别适合在对功率密度要求高的场合工作。
铁硅铝粉心
铁硅铝粉心:具有优异的磁磁性能,功率损耗小,磁通密度高,在-55C~+125C温度范围内使用时,具有耐温、耐湿、抗振等高可靠性;同时,60~160的宽磁导率范围可供选择。是开关电源输出扼流圈、PFC电感及谐振电感的最佳选择,具有较好的性能价格比。
 铁镍钼粉心
具有优异的磁磁性能,功率损耗小,磁通密度高,在-55C~+125C温度范围内使用时,具有耐温、耐湿、抗振等高可靠性;同时,60~160的宽磁导率范围可供选择。是开关电源输出扼流圈、PFC电感及谐振电感的最佳选择,具有较小的功率损耗、稳定的温度性能。

软磁铁氧体磁芯:
 由镍锌、锰锌材料制成,应用于高频电感、变压器、滤波器等,是无线电中最常用的材料。
常见磁材可以依据其表面的涂封颜色或特征来快速识别

铁粉心有三种分别涂漆颜色为:(黄/白),(蓝/黄)或(绿/蓝),(灰/黄)
羰基铁涂漆颜色为:(全黄)或(蓝/白)
高磁通涂漆颜色为:(全蓝)
铁镍钼涂漆颜色为:(全灰),(清漆)
铁硅铝涂漆颜色为:(全黑)
镍锌铁氧体(NXO)不涂漆的表面粗糙,容易掉粉,颜色发灰
锰锌铁氧体(MXO)不涂漆的表面较平滑,不易掉粉,颜色深
非晶纳米晶合金多涂有全红,全蓝,全白等颜色,与上述涂封有明显区别。

铁氧体磁环磁导率的测算:

1、测量磁环的外径D,内径d,环的高度H,单位mm。
2、用漆包线穿绕10~20圈,绕紧点,不要太松,测量其电感量L,单位为uH,电感量大点测算误差小,电感量小测算误差就会大,请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穿绕的圈数N。
3、将以上数据代入下式计算出大约的磁导率u0
u0=2500*L*(D+d)/((D-d)*H*N*N)
例如:13X7X5的磁环,绕20圈,测得电感量23uH,代入上式计算
u0=2500*23*(13+7)/((13-7)*5*20*20)=1150000/12000=95.8
测算结果与磁导率100的规格最接近,确定该磁环的u0是100,注意一般u0标称误差有+-10%。
对于没有参数的磁环可以首先根据外观特征初步判断是哪种材料,再测算磁导率,就可以确定该磁环的主要规格了。

磁环的选择
我们平时在电子设备的电源线或信号线一端或者两端看到的磁环就是共模扼流圈。共模扼流圈能够对共模干扰电流形成较大的阻抗,而对差模信号没有影响(工作信号为差模信号),因此使用简单而不用考虑信号失真问题。并且共模扼流圈不需要接地,可以直接加到电缆上。aTJ安规与电磁兼容网
   磁环的匝数选择    aTJ安规与电磁兼容网
   将整束电缆穿过一个铁氧体磁环就构成了一个共模扼流圈,根据需要,也可以将电缆在磁环上面绕几匝。匝数越多,对频率较低的干扰抑制效果越好,而对频率较高的噪声抑制作用较弱。在实际工程中,要根据干扰电流的频率特点来调整磁环的匝数。通常当干扰信号的频带较宽时,可在电缆上套两个磁环,每个磁环绕不同的匝数,这样可以同时抑制高频干扰和低频干扰。从共模扼流圈作用的机理上看,其阻抗越大,对干扰抑制效果越明显。而共模扼流圈的阻抗来自共模电感Lcm=jwLcm,从公式中不难看出,对于一定频率的噪声,磁环的电感越大越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实际的磁环上还有寄生电容,它的存在方式是与电感并联。当遇到高频干扰信号时,电容的容抗较小,将磁环的电感短路,从而使共模扼流圈失去作用。aTJ安规与电磁兼容网
   磁环材料的选择aTJ安规与电磁兼容网
   根据干扰信号的频率特点可以选用镍锌铁氧体NXO或锰锌铁氧体MXO,前者的高频特性优于后者。锰锌铁氧体的磁导率在几千---上万,而镍锌铁氧体(NXO)为几百---上千。铁氧体的磁导率越高,其低频时的阻抗越大,高频时的阻抗越小。所以,在抑制高频干扰时,宜选用镍锌铁氧体;反之则用锰锌铁氧体。或在同一束电缆上同时套上锰锌和镍锌铁氧体,这样可以抑制的干扰频段较宽。aTJ安规与电磁兼容网
   磁环的尺寸选择aTJ安规与电磁兼容网
磁环的内外径差值越大,纵向高度越大,其阻抗也就越大,但磁环内径一定要紧包电缆,避免漏磁。aTJ安规与电磁兼容网
磁芯类型一般有 镍锌铁氧体NXO (不涂漆的表面粗糙,容易掉粉,颜色发灰
,一般灰、棕色)和MXO(不涂漆的表面较平滑,不易掉粉,颜色深,一般黑色)两系列,MXO通常用于频率较低的场合。
镍锌铁氧体NXO材料的初始导磁率μ比较低约10-2500,使用频率从五百千赫至几百兆赫。具高电阻率,高居里温度,温度
锰锌铁氧体MXO材料的初始导磁率μ约从400-10000,使用频率从几十赫至几百千赫。用于上限频率f1低于500kHz-1MHz的情况下。超过这个频率,必须使用NiZn(镍锌NXO)材料。
经我实际制做巴伦用镍锌NiZn的60,100的三线绞合绕6-7圈即可。

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的设计
3.1 磁芯材料的选择
  常见软磁铁氧体磁芯的材料性能见表2。表中的材料标号MXO为锰锌铁氧体,NXO为镍锌铁氧体,NQ为镍铅铁氧体,NGO为镍锌高频铁氧体,GTO为甚高频铁氧体。因NQ、NGO、GTO型软磁性材料的电阻率极高,接近于无穷大,故表中未列出具体数值。
表2 软磁铁氧体磁芯的材料性能

型号   磁导率μ/(H/m)  居里温度TC/(℃)   电阻率ρ/(Ω.cm)   饱和磁通BS/(mT)  矫顽力/(A/m)  最高工作频率fmax/(MHz)

          MXO-2000      2000                   150                   1×102                      400                    24                      0.5

          NXO-20             20                    400                   1×106                     200                   790                      50
          NQ-10             10                     400                       极高                       180                 2 390                  300

          NGO-5             5                       350                      极高                          60                 3 180                  300
         GTO-16         16                            200                 极高                          200                      500                  700

材料编号    有效磁导率          磁导率温度系数       颜色
    -2                                                                 红/透明
    -8              35                            255             黄/红
   -18                55                       385             绿/红
  -26                  75                         825          黄/白
  -28                   22                      415           灰/绿
-33                   33                           635         灰/黄
  -38                  85                   955                   黑/灰

-40                60                       950                  绿/黄

-45                100               1040                         黑色

-52                    75                  650                              绿/蓝

 开关电源的频率一般为几十千赫至几百千赫,宜选国产MXO-2 000型锰锌铁氧体,其磁导率μ=2 000 H/m。由这种材料制成EE型磁芯具有漏感小、耦合性能好、绕制方便等优点。对于20~80 W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可采用E-12型磁芯,磁芯有效截面积SJ=1.44 cm2,饱和磁通密度BS=400 mT。使用时为防止出现磁饱和,实取磁通密度B=250 mT。
一般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材质,比如黄白的是26材的是铁粉芯里最普通的产品,导磁率:75UI温度稳定值:825PPM/℃ ,26材这个参数都是一样的,但是L值Q值根据磁环的大小不一样就是不样的,根据磁环的材质不同各个参数也有很大的区别,像电子产品不是可以看外观就可以区分的,要想准确确定一个产品具体参数那就用专业测试仪测试,外颜色可以按客户要求随意喷图的,铁粉芯里的材质比较多,没法一一说。
怎样区分锰锌还是镍锌铁氧体
锰锌铁氧体MXO和镍锌铁氧体NXO是目前生产的软磁铁氧体中品种最多、应用最广泛的两大系列磁芯元件。我们知道,用于电视机中作行输出变压器的U形磁芯、偏转磁芯、还有作变压器的E形磁芯,一般都是锰锌铁氧体材料制成的。用于收音机中的磁性天线,有锰锌也有镍锌,但可从棒端不同颜色来区别。例如,有的工厂在锰锌中波磁棒的棒端喷有黑漆,在镍锌短波磁棒的棒端喷有大红色漆。另外,各种环形磁芯也有锰锌、镍锌之分。
但是遇到体积较小的螺纹形、圆柱形、工形和帽形磁芯,有的用锰锌材料制成,也有的用镍锌材料制成,而滋芯上又没有色标,当这些磁芯混在一起时,如何来区分呢?下面介绍两种具体方法。
一、目测法:由于锰锌铁氧体MXO一般磁导率μ比较高,晶粒较大,结构也比较紧密,常呈黑色。而镍锌铁氧体NXO一般磁导率μ比较低,晶粒细而小,并且是多孔结构,常呈棕色,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烧结温度比较低时尤为突出。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用目测法来区分。
1.在光线比较亮的地方,如果看到铁氧体的颜色发黑、有较耀眼的亮结晶,此磁芯为锰锌铁氧体;如果看到铁氧体带棕色、光泽暗淡、晶粒不耀眼,此磁芯为镍锌铁氧体。目测法是一种比较粗略的方法,经过一定实践也是可以掌握的。
目测的方法最好是准备一个普通的放大镜,如果有几个元件就更好,以便比较。在白天光线较亮的情况下,用放大镜进行观察,如果铁氧体带棕色,且光泽暗淡;晶粒不耀眼,那么此磁性元件即为镍锌铁氧体。如果看到铁氧体的颜色发黑,有较耀眼的亮结晶,那么此磁性元件为锰锌铁氧体。如果几个元件同一品种,无法分辨时,可以与家中收音机中的中波磁棒比较一下,就容易分辨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方法在灯光下部难分辨,最好白天在室外进行观察。
2.水磨法 根据目测法的原理,锰锌铁氧体呈黑色,镍锌铁氧体里棕色,就可以采用水磨法来识别。 方法是将磁性元件的某一端面,放在200粒以上的细砂轮上或磨刀石上加水磨几下,然后根据磨出来的水粉进行判断。判断的方法同目测法,即水粉呈黑色的为锰锌铁氧体,而水粉呈棕色的为镍锌铁氧体;
二、测试法:这种方法比较可靠,但需要一些测试仪器,例如高阻计、高频Q表等。
1.利用锰锌和镍锌铁氧体的电阻率ρ不同来区 分。由于锰锌铁氧体的电阻率比较低,约在103Ω·cm   以下,而镍锌铁氧体的电阻率较高,约105~108Ω·cm。所以,我们可以用高阻计或能测量电阻率的其   它任何仪表来测量。测试前,要在磁心上作两个任意位置的电极,为了测试方便,可选螺纹形、圆柱形、工形磁心两个圆柱体端面作电极,帽形磁心可选在同一圆平面上作两个电极,这时,用砂皮轻轻磨去待测部位磁心的氧化层,然后可涂上导电性好的材料作为测试电极,一般可用6B铅笔涂上两个石墨电极,作成如图2圆柱形磁心、帽形磁心所示的石墨电极,测直流电压在几十伏以上时的电阻率。在作好两个石墨电极后,也可用500型万用表(量程选择开关可放在10K档)测磁心的阻值来区分锰锌还是镍锌铁氧体。一般阻值在150KΩ以下的是锰锌;阻值相当大、万用表表头指针基本不动的则是镍锌铁氧体。
3.我们还可利用锰锌和镍锌铁氧体使用频率f不同来区分。由于锰锌铁氧体材料的使用频率一般在2 MHz以下,它的Q值较低;而镍锌铁氧体使用频率在2~200MHz,它的Q值较高。我们可以利用现成的高频线圈,例如图3所示那种(要求此线圈不装磁心时,电感量小于20μH),先把磁心取出来,再把要测试的铁氧体磁心分别装入,在QBG—3高频Q表或其它同精度的仪表上测Q值,Q值高的为镍锌;Q值低的(一般要低几倍)是锰锌。
如果以上三种方法同时采用,则所作的判断就更正确了。
目前,有的工厂为了降低成本,以镁锌代镍锌,镁锌也适用高频,所以,无论目测还是测试得到的高频磁心元件也有可能不是镍锌,而是镁锌铁氧体,这一点提请注意。

常用的磁环的标号
-2材(红/透明 如:red/clear)、-8材(黄/红)、-18材(绿/红)、-26材(黄/白)、-28材(灰/绿)、-33材(灰/黄)、-38材(灰/黑)、-40材(绿/黄)、-45材(黑色)、-52材(绿/蓝).

什么要用共模扼流圈?:当电感中流过较大电流时,电感会发生饱和,导致电感量下降.共模扼流圈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c Z U 共模扼流圈的结构:将传输电流的两根导线(例如直流供电的电源线和地线,交流供电的火线和零线)按照图示的方法绕制.这时,两根导线中的电流在磁芯中产生的磁力线方向相反,并且强度相同,刚好抵消,所以磁芯中总的磁感应强度为0,因此磁芯不会饱和.而对于两根导线上方向相同的共模干扰电流,则没有抵消的效果,呈现较大的电感.由于这种电感只对共模干扰电流有抑制作用,而对差模电流没有影响,因此叫共模扼流圈.
制作方法:电流的去线和回线要满足流过它们的电流在磁芯中产生的磁力线抵消的条件.对于没有很高绝缘要求的信号线,可以采用双线并绕的方法构成共模扼流圈,但对于交流电源线,考虑到两根导线之间必须承受较高的电压,必须分开绕制.
共模扼流圈寄生差模电感:理想的共模扼流圈上的两根导线产生的磁通完全抵消,磁芯永远不会饱和,并且对差模电流没有任何影响.但实际的共模扼流圈两组线圈产生的磁力线不会全集中在磁芯中,而会有一定的漏磁,这部分漏磁不会抵消掉,因此还是有一定的差模电感.
寄生差模电感的好处:由于寄生差模电感的存在,共模扼流圈可以对差模干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设计滤波器时,可以将这种因素考虑进来.
寄生差模电感的危害:会导致电感磁芯饱和.而且从磁芯中泄漏出来的差模磁场会形成新的辐射干扰源.
影响寄生差模电感的因素:线圈的绕制方法、线圈周围物体的磁导率等有关.例如,将共模扼流圈放进钢制小盒中,会增加差模电感.
差模电感的测量方法:将共模扼流圈一端的两根导线短接,在另一端上测量线圈的电感

铁氧体磁环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
铁氧体材料的选择:根据要抑制干扰的频率不同,选择不同磁导率的铁氧体材料.铁氧体材料的磁导率越高,低频的阻抗越大,高频的阻抗越小.另外,一般导磁率高的铁氧体材料介电常数较高,当导体穿过时,形成的寄生电容较大,这也降低了高频的阻抗.
铁氧体磁环的尺寸确定:磁环的内外径差越大,轴向越长,阻抗越大.但内径一定要包紧导线.因此,要获得大的衰减,尽量使用体积较大的磁环.
共模扼流圈的匝数:增加穿过磁环的匝数可以增加低频的阻抗,但是由于寄生电容增加,高频的阻抗会减小.盲目增加匝数来增加衰减量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当需要抑制的干扰频带较宽时,可在两个磁环上绕不同的匝数.
例:某设备有两个超标辐射频率点,一个是为40MHz,另一个为900MHz.经检查,确定是电缆的共模辐射所致.在电缆上套一个磁环(1/2匝),900MHz的干扰明显减小,不再超标,但是40MHz频率仍然超标.将电缆在磁环上绕3匝,40MHz干扰减小,不再超标,但900MHz超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电缆上铁氧体磁环的个数:增加电缆上的铁氧体磁环的个数,可以增加低频的阻抗,但高频的阻抗会减小.这是因为寄生电容增加的缘故.
偏置电流的影响:当穿过铁氧体磁环的导体上有电流时,铁氧体的阻抗会减小,适当增加磁环的长度可以弥补这个损失.由于铁氧体磁环主要对高频干扰其抑制作用,而高频干扰一般为共模干扰,因此在使用时,将载有电流及其回流的导线对同时穿过铁氧体,就可以避免电流偏置,同时对共模干扰电流的衰减作用没有改变.
铁氧体磁环的安装位置:一般尽量靠近干扰源.对于屏蔽机箱上的电缆,磁环要尽量靠近机箱的电缆进出口.
与电容式滤波连接器一起使用效果更好:由于铁氧体磁环的效果取决于原来共模环路的阻抗,原来回路的阻抗越低,则磁环的效果越明显.因此当原来的电缆两端安装了电容式滤波连接器时,其阻抗很低,磁环的效果更明显.

网友A:
作用和电感差不多把,铁氧体是不是就是四氧化三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和电感差不多把,铁氧体是不是就是四氧化三铁

要高频磁芯,也就是镍锌氧 。作为短波1-30M的应用,选用镍锌氧200的磁芯即可。

网友:
这样复杂啊,学习了

网友B:
高频磁环我有,需要的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磁环我有,需要的联系我

好的记下了。

网友(2015-08-23):
同轴线穿磁心 有点不明白,同轴线外边有电磁场吗?

网友(2020-04-21):
好资料,十分详细

网友(2020-12-10):
这个分析的算很全面了,收藏学习

网友(2021-11-26):
不错的文章,些的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