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了个13柱花篮,搭了台矿机。

楼主(2013-07-14):
    在论坛学习了很久,终于动手编花篮了。用0.04*270的李兹线编了个直径11cm,13柱的花篮,50圈,中间未抽头。由于编线架简漏,花篮编得不是很美观。用几个元件先搭了个矿机试试,目前只能收到一个本地台(声音可听),而且还需要接天线的情况下。到晚上再试试会不会多点。有什么地方不足,请大家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A:
很好的嘗试. 左下角那个圆的是什么?

网友B:
应该是低阻耳机

网友C:
怎么用呀,那么大个线圈,能移动方向

网友B:
右边还有一个变压器可能是阻抗变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嘗试. 左下角那个圆的是什么?

谢谢,左下角那个是个动铁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嘗试. 左下角那个圆的是什么?

老式摇把电话耳机。

楼主:
贴张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低阻耳机

你说对了,是低阻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呀,那么大个线圈,能移动方向

是的,移来移去也就一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还有一个变压器可能是阻抗变换用的

是的,T7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式摇把电话耳机。

谢谢,这个耳机具体是哪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移来移去也就一个台

你真有心,做个那么大的线圈,其实做个小而精致高效的线圈多好,出去郊游、踏青什么的就不用带电池了

网友:
这个线圈Q值很高了,但未必能接收效果好。矿机要阻抗匹配,就像天平的平衡一样。下面线路的线圈是陈宪文推荐的简易匹配线圈,天线阻抗和耳机管Rd都能通过抽头匹配,效果会比你的单一高Q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耳机具体是哪的,我也不清楚。

我拆过老电话,现在手里还有几只,是六七十年代的产品,80年代后彻底退役,此耳机音质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