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888这个管子怎么用来做个小胆机

楼主(2013-07-15):
我是新人,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提问。对电子管也不怎么懂,以前一直都是玩石机的。

最近有幸得到1批非常廉价的电子管6888,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我直接买了。

但是回来上网一搜,根本找不到6888应用的电路图。。。听说6SJ7   6AC7 还有6LE8跟6888都很接近,能代换对吧。可是找到的图还要其他的管子,我实在没其他的了。倒是有几个14R7,能不能用这两个管子做一台胆前级?或者耳放什么的

网友A:
洋管啊……呼叫海版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管啊……呼叫海版来看看

对啊,我现在在国外,还有一个型号卖的的,但是那天下雨,又赶地铁,就没来得及多看

网友:
这个版主最有权威发言了。还是让版主来看看吧。。。

网友B:
是6088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6088是吗?

铁座6888   好像是喜万年的

网友:
楼主最好上几张图来。

网友:
9楼老师的资料,里面原说明:The Sylvania type 6888 is a dual control,computer pentode designed for long life and low failure rates.It is utilized in pulse amplifier,core driver and coincidence circuits.
我自己翻译的:6888型双控制电脑五极电子管,是长寿命和低失效率设计。被用于脉冲放大器、磁芯驱动器以及符合电路(数字电路我不懂,翻译仅供参考)。

网友C:
資料貌似不多阿..
不能发鏈結= ="

radiomuseum也沒找到啥資料..
只有管腳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資料貌似不多阿..
不能发鏈結= ="

這管有意思,竟然是电腦上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管有意思,竟然是电腦上專用的

6N6、6N11等管当初也是为计算机生产的。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啊,作为一个在电子管界的新手,真是啥都不懂啊。。。以前总是骂新人问这种问题,现在到我自己问这种问题了,真是觉得万分羞愧。   找了两幅图,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6888能不能代替这两个图中的电压放大管?

6888的pdf太大了,我这个用户组传不上来,9楼的兄弟连接里有。

求大家帮忙看看吧,要是代替上去能用就好,能出声,没噪音就行。以后可以慢慢升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啊,作为一个在电子管界的新手,真是啥都不懂啊。。。以前总是骂新人问这种问题,现在到我自 ...

  真不知道您听谁说的,6SJ7   6AC7 还有6LE8 这三个管子本身就不一样。
我也大致看看资料,这管子不是做前级放大用的,当然了除非你非得用它做放大。
这管子最大屏耗8W。完全可以用它输出,做个小单端了。
取单端甲类放大的效率是20%~30%,输出功率也能有1.6~2.4W。 桌面小功放足够了

网友:
接成三极管做功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