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胆机EL8单端

楼主(2013-07-15):
最近做了台小胆机。整体的表现很好,虽然是只有2w的输出,低音下沉力度好,中音甜且准,高音也很好。
常听的都是中国的一些歌曲,一意孤行 鼓动心弦 邓丽君 蔡琴 ,特别是在听蔡琴的 六月茉莉 那种感觉亲切 真实。
小机是我做过机中表现最全面的。

网友:
做工不错,很好的JJ。

网友A:
图片6214  这只牛的四只螺丝孔这么靠边啊,是原来就这样啊还是楼主自己钻孔的啊?

网友:
很好的鸡鸡。就是变压器的轴向是不是需要调换90度?理论上的结果,哈哈哈,不管他,只要好听就是好鸡鸡。

网友:
做的不错。现在的冷门管

网友:
发个电路图,供大家参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6214  这只牛的四只螺丝孔这么靠边啊,是原来就这样啊还是楼主自己钻孔的啊?

他自己钻孔的可能性极小!因为用普通设备给硅钢片钻孔很难做到漂亮,固定在铣床上用高速钻,还差不多。看鸡鸡的加工情况,楼主显然没有用铣床来加工。

网友B:
楼主是用德国管子,德国铁芯做的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6214  这只牛的四只螺丝孔这么靠边啊,是原来就这样啊还是楼主自己钻孔的啊?

静吵声很低的。今天上不了图啊。

网友C:
在线等电路图,

网友D:
请问一个菜级的问题,小胆机只有2w的输出,输出牛怎么用的那么大,是考虑到音质的原因吗?

网友:
能做牛的人,都是高人。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个菜级的问题,小胆机只有2w的输出,输出牛怎么用的那么大,是考虑到音质的原因吗?

我用这输出牛不大 67*65 舌片宽20 叠厚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等电路图,

今天已经超限了 上不了图。明天再上

网友:
很棒的jj,lz做得值得我们学习,一看就是胆机老手,外观做得相当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这输出牛不大 67*65 舌片宽20 叠厚23

收音机功率输出一般都有1.5~2W,输出牛比你胆机的小。近期想利用既有元件DIY一台2W左右的胆机,看了你用的输出牛就觉得我使用收音机输出牛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德国管子,德国铁芯做的输出吧?

电源和输出的铁芯都是德国的,元件也尽量使用德国的就是自己的存料中德国东西不多

网友:
非常好看的电子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和输出的铁芯都是德国的,元件也尽量使用德国的就是自己的存料中德国东西不多

我德国东西也不多,德国铁芯外型较方的比较好认,我是想玩EL12单端!

网友E:
有功底,胆机做的漂亮.

楼主:
上电路图。

灯丝和地线在底层,接地的电容电阻中层 ,连交电容放在另一边,高压线都在高层架空。这样吵声很小,

灯丝和地线在底层,接地的电容电阻中层 ,连交电容放在另一边,高压线都在高层架空。这样吵声很小,

尽量做到没有多余的焊接点

尽量做到没有多余的焊接点

网友F:
看铁芯它的截面好象是方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铁芯它的截面好象是方型的吧?

舌片20宽*23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真不错。呵呵

谢谢版主的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功底,胆机做的漂亮.

我就是刚刚到发烧门前的人

网友H:
灯丝的线不用绞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灯丝的线不用绞合吗

灯丝线有绞合的 黑白的线就是

网友:
这种管座很特别啊,是所谓的“边接触”吗?

网友I:
机机很漂亮,我也有一台EL8单端,不过EL8的管脚改成了大8脚,可以跟6F6.6V6互换着听,EL8的声音音乐味很好,很耐听。

网友:
二个功放管的价比300b-98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机很漂亮,我也有一台EL8单端,不过EL8的管脚改成了大8脚,可以跟6F6.6V6互换着听,EL8的声音音乐味很好, ...

兄你的机漂亮啊,我也觉得el8味道很好,就是少人做。所以少人知道。

网友J:
您的EL8的机机与4P1S相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的EL8的机机与4P1S相比如何?

el8好听些 造价高些,

网友K:
胆机老手我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胆机老手我们学习

动手就知道过程,

网友:
el84不错,我喜欢

网友(2021-09-17):
EL8 德国富豪电子管一对。

网友:
图片为何成了这样……

补充内容 (2021-9-17 20:57):
此页作废。

网友:
12.5K的输出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