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这样子接线可不可以?为什么测不出基准电压,

楼主(2013-07-15):
1脚和2脚之间的电压是5.4V,不是1.25V,是不是LM317坏了?
我把电阻拆了测出来还是一样。
后来我又用了一个新的LM337,把电源正负对调,用同样的电路测量,1脚和2脚的电压一样是5.4V。
是我接线错误还是元件坏了?
现在淘宝买的LM317好用吗?会不会是假货?
有没有短路保护?过流保护?保护是直接断开吗?
我准备在淘宝上买几颗金封的LM317

网友:
接法不对:
1脚:IN 接输入电压
2脚:ADJ 通过可调电阻接地
3脚:OUT:输出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了
1脚:ADJ
2脚:IN
3脚: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了
1脚:ADJ
2脚:IN

PDF上不是这样子的
一脚是ADJ
二脚是OUT
三脚是IN
难道是PDF有误?

网友A:
记得ADJ接地才有1.2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ADJ接地才有1.25V的

ADJ接地了,测ADJ和输出,不是1.25V

网友A:
直接接地?

网友:
有可能是假货,317是线性电源,压降不止0.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地?

没错,ADJ直接接地。难道真的是假货....唉!这年头假货横行啊

网友A:
测下阻值, 应该是:位置        黑-红          红-黑
                         Ui-ADJ      150K           24K
                         Uo-ADJ      28K           500K
                         Ui-Uo          7K             4K

网友B:
记的317就是一进二地三出的,如果接线没问题的话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接的怎么跟半波桥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阻值, 应该是:位置        黑-红          红-黑
                         Ui-ADJ      150K        ...

等新的到了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的317就是一进二地三出的,如果接线没问题的话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元件的PDF资料上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上不是这样子的
一脚是ADJ
二脚是OUT

你是对的!楼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