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体小单端4p1s

楼主(2013-07-16):
几个月前坛友辉仔送了对小机壳,对着它让我捣脑汁,怎样才能用好它?过滤脑中信息,让我决定再次4p1s单端【线路是隔壁坛的】。,做好本机,也是对坛友赠壳的回礼。在此谢谢辉仔。
于是着手买东西,元件,铁芯,铜线,端子等,忙碌了几天,可以开工。
原来小机壳中能用的东西都用上,廉价发烧是我的宗旨。
自绕牛, 电牛66*45厚 初级 220v 0.33线 975t      次 210v 0.23线 968t     6.3v  0.55线30t   2.1v10t
输出牛66*45厚 5.5k 8r  次级并联  3夹2   初级 0.18线3000t   ,次0.47线124t俩段并。
由于机壳比较小和薄,没有用胆整流和电感滤波,选用的电容都是个体比较小的。  前天已出声 噪声控制还行,不太会打字,大家看图,拍砖吧。

楼主:
图片有点难发

网友:
利旧利废。玩的就是个好心情

网友:
4P1S好管不贵。

网友A:
看牛摆位可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牛摆位可不科学!

就按这机壳说话,你说应该怎么摆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有点难发

哈哈大床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按这机壳说话,你说应该怎么摆好呢??

吧电源牛沿铁心滚动90度,能明显减小交流声。包括你头像里面的那台胆机同样交流声不小!并且即使不插单管也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电源牛沿铁心滚动90度,能明显减小交流声。包括你头像里面的那台胆机同样交流声不小!并且即使不插单管 ...

是条件不够电源牛不能卧装啊

网友:
那就吧输出牛放到,电牛和输出牛线圈轴向平行干扰很大!

网友B:
做的不错,问个问题。您用的是 国产6C4还是美国6C4? 这俩管子型号相同但特性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问个问题。您用的是 国产6C4还是美国6C4? 这俩管子型号相同但特性差别很大

用的是国产的6c4

楼主:
上几个内部图

网友C:
牛的放置没问题,其实线圈的绕组不同轴就基本没啥事了,主要是漏磁通传递到另一个变压器。绕线方向不用磁通方向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的放置没问题,其实线圈的绕组不同轴就基本没啥事了,主要是漏磁通传递到另一个变压器。绕线方向不用磁通 ...

有道理,立式牛这摆位是坛上最多的摆放方法。有问题那坛上的机最少60%以上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国产的6c4

国产6C4是“栅地”管。
请问您 这小机器的本身噪声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6C4是“栅地”管。
请问您 这小机器的本身噪声怎么样?

噪声在95db喇叭中反映岀来20公分左右可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电源牛沿铁心滚动90度,能明显减小交流声。包括你头像里面的那台胆机同样交流声不小!并且即使不插单管 ...

我的也这样摆过,加了屏蔽罩,感觉干扰不明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噪声在95db喇叭中反映岀来20公分左右可听到,

小功率的机器2.6是有点儿大,其实当初摆上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错!不错!小直热管,推卓面障扳!?定能出好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功率的机器2.6是有点儿大,其实当初摆上测一下就行了。

如果用上亳伏表可能还要大些,考虑到是直热管和个人水平 再修改也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按这机壳说话,你说应该怎么摆好呢??

按这机壳,牛摆在两端,管子摆在中间可能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6C4是“栅地”管。
请问您 这小机器的本身噪声怎么样?

又是改动接地,还是交流灯丝,现在噪声有改善

以前的噪声

以前的噪声

现在的噪声

现在的噪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是改动接地,还是交流灯丝,现在噪声有改善

  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

电源线的地和变压器的屏蔽 另外接地,
其他的都在滤波那里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线的地和变压器的屏蔽 另外接地,
其他的都在滤波那里接地。

以我看不如把两机箱合成一个,做成一体机的好

网友:
做得很工整,很认真

其实这种应该叫“双单声道”,而不是“分体式”

一般“分体式”是指电源与放大部分分体的结构

网友:
麻烦问下楼主,能给DIY个吗? 推3寸全频,详情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4P1S是个不错的管子,做推动也很好

网友E:
三极管接法加大反馈,音质没有问题,声音能有多大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接法加大反馈,音质没有问题,声音能有多大呢。

三极管接法的4P1S单端,输出功率不足2W。至于说声音有多大,还要看是推什么样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接法的4P1S单端,输出功率不足2W。至于说声音有多大,还要看是推什么样的音箱。

现在用的是老曹全频喇叭6.5寸95db kt板临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老曹全频喇叭6.5寸95db kt板临时的

我也有一对老曹的全频音箱,不过是8寸的。

网友:
好整齐,功底不错,养眼!楼主深藏功与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