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的寿命大概有多长?

楼主(2013-07-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一样哦。。。。。。

网友:
内存只要接电就会不停的刷的
不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
内存可以用到被实在没米的人淘汰抠出钱来去升级

网友A:
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大约5至10万次左右,这是一个统计概率数据,有可能比这长得多,也有可能达不到这个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大约5至10万次左右,这是一个统计概率数据,有可能比这长得多,也有可能达不到这个数。

很明显你和楼主都搞错了,楼主说的是RAM,随机存储器,就是内存,那个的读写次数应该相当高,它是利用电容保存电荷原理工作的,和flash芯片两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和楼主都搞错了,楼主说的是RAM,随机存储器,就是内存,那个的读写次数应该相当高,它是利用电容 ...

没有搞错,就是内存条的使用寿命,不过我没有明说而已,在实际维修中的发现很多RAM有许多都达不到这个预期寿命。可能是工作时外部条件影响其工作寿命的,目前我尚在探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搞错,就是内存条的使用寿命,不过我没有明说而已,在实际维修中的发现很多RAM有许多都达不到这个预 ...

那也应该远远高过这个数,5-10万次,好点的flash就能达到,内存可是每秒几百百万次的刷新,可以编一个C程序,申请一块内存区域,反复改写,循环100万次,用不了多长时间

内存恐怕是非正常情况下的物理失效为主

网友:
"内存恐怕是非正常情况下的物理失效为主“这句话有道理,所以的寿命远低于预期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搞错,就是内存条的使用寿命,不过我没有明说而已,在实际维修中的发现很多RAM有许多都达不到这个预 ...

那也应该远远高过这个数,5-10万次,好点的flash就能达到,内存可是每秒几百百万次的刷新,可以编一个C程序,申请一块内存区域,反复改写,循环100万次,用不了多长时间

还可以想想显卡上的显存,播放视频和游戏时显存都在一刻不停的工作,每秒60帧,网吧那些机器好多都是7*24小时

所以我想,内存的寿命应该和CPU差不多,都是半永久性的

内存恐怕是非正常情况下的物理失效为主

网有点问题,发重了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也应该远远高过这个数,5-10万次,好点的flash就能达到,内存可是每秒几百百万次的刷新,可以编一个C ...

你的看法我能理解,但我更注重于实践,我到目前为止处理内存条的故障可以说一个统计数据了,所以可以得出内存条的故障(不包括金手指接触不良)占主机芯片故障的比例达60%以上,另外显卡的内存的故障率也是非常高的,往往显卡的故障都涉及到其内存。这是从多年从事电脑维修及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目前我们研究的课题正好是为什么内存不到规定的效命就失效了,正在作一定的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虽然并非唯一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看法我能理解,但我更注重于实践,我到目前为止处理内存条的故障可以说一个统计数据了,所以可以得出 ...

肯定不是设计寿命的问题了。RAM的设计寿命应该是及其高的,远远大于10万次,就是不会像闪存那样存在自身的损耗而导致寿命终结,所以不必考虑RAM自身的寿命。即便是内存或显存故障再多也不能说明RAM本身设计寿命低,因为还有更多的内存与显存在正常运行。而内存条或显存故障也不仅仅是由RAM本身引起,也许是周边元件、焊接工艺、甚至是封装工艺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设计寿命的问题了。RAM的设计寿命应该是及其高的,远远大于10万次,就是不会像闪存那样存在自身的 ...

内存工作时会发热,这就本身的原因之一,不过目前我们正研讨这一问题,等有了结果后会发表于有关学报上,到时我也会转贴到本坛,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偶个人支持“xuplastic”同学的观点,即:“...内存的寿命应该和CPU差不多,都是半永久性的。”
所以,一线厂家生产的内存条才敢于作如此的售后保证:“终身保固”。
从我做公司CIO的实际工作经历来看,事实也确实如此。数百台电脑每天高强度运行,还么见到过有内存条和CPU部件有失效的实例。倒是板卡部件,故障常见于低端产品。

网友:
如果内存散热良好,工作电压正确,那寿命有多长?

实际内存条为何寿命短?电压异常工作温度过高,造成半导体中的电子迁移,把原来不导电的地方变成导电了,那内存就损坏了。或者是灰尘进入芯片引脚缝隙中,造成局部的电阻降低或短路,也会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