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一块DT-840万用表

楼主(2013-07-17):
前不久把手上的DT-840万用表打磨了一番,98年的表,用的是DIP封装的Harris产ICL7106
已经更换了晶振,积分电容,目前表头的状况令人满意,这次主要是对外周电路开刀
打磨的目的最重要是为了玩,在玩的同时了解相关仪表知识,其次才是升级万用表,也让低端表在某些方面赶上高端表的性能,但实际上基本用不到。

万用表的精准离不开表头和分压电阻网络,表头的精度主要取决于基准电路和表头芯片质量
由于这块表采用的Harris ICL7106质量不错,所以没必要更换,切入点在基准电路和分压电阻网络上

原来表用的是ICL7106内部基准,这个基准性能很差,而且还要给其他电路供电,把他换掉
买了几个INTERSIL产的ICL8069DCZR这是一颗1.230V并联基准电压芯片,其实可以看作一个高精度稳压二极管
温漂100ppm/C,最小电流50uA,对于3位半万用表足矣了,价钱也很便宜,2个大洋1颗。
在ICL7106系列AD芯片的DataSheet里,也能见到这颗芯片的身影

安装ICL8069

拆掉原来的200R蓝白可调

换成3296型微调电位器,为了保证性能,买的是BOURNS原装的
作为分压电阻,可以使基准电压在90mV到110mV之间调整

上电测试,还不错

光改造基准电路是不够的,没有一个好的分压电阻网络也是白搭
这块表原来采用的是100R、900R、9K、90K、900K、9M这6个电阻组成的分压电阻网络
其中9M由两只4.5M 0.5%精密电阻串联而成,其余用的是0.25%的精密电阻

这些电阻都肯定都是上个世纪生产的
虽然标称0.25%的精度,但实际性能很差
或许是那时候的工艺不过关,或者时间过于久远
具体表现如下:
用20V档测量1.2500V基准电压,显示1.25V这很好
换成2V档测量应该显示1.250V
但是实际显示1.262V
如果在2V档校表,那校完后20V档和200V档就偏了
如果用20V档校表,那2V档又偏了
这就说明分压电阻网络的分压比误差很大,需要更换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高质量高精度的电阻
买了一些718厂产的RJ-24A型精密金属膜电阻,0.1%精度,25ppm/C温漂
直接去他厂家的门市部买的,国营大厂的风范,买完后都有标签纸,还塑封上
还有供销单据,就是这些电阻不便宜。

把原来的分压电阻全部更换
由于该型号的电阻最大只能做的2M,所以9M的电阻
用9只1M电阻串联而成,这样还兼顾了耐压的问题

换下来的一堆电阻

下面开始校正,这是所用的电压基准
从左至右分别为:1.250V,5.000V,10.000V电压基准

先在20V挡校表,因为这是用得最多的一个挡
这个表线性度不错,测量不同电压基准没有偏差

下面再看不同档位的对比,用1.250V基准
这是20V挡

这是2V挡,一点偏差没有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已经相当好了

下面测试电阻挡
基准电阻用的是718厂的RII-8型塑封精密金属膜电阻,精度0.02%,温漂10ppm/C
一个9K,一个1K

用20K挡测量9K电阻

20K挡测量1K电阻

2K挡测量1K电阻

楼主:
数字万用表的核心表头只能测量直流电压,要想测量交流电压必须增加AC/DC准会电路,通常数字万用表为了降低成本和简化电路,都采用运放和二极管组成的平均值检波电路,这种电路虽然线性度好,精度高,成本低,但是这种电路只能测量正弦交流信号,对于失真的正弦信号,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就会引起误差,而想测量非正弦信号的有效值,就必须采用真有效值(TRMS)仪表。现在市面上的真有效值转换芯片很多,常见的AD636,AD736,AD8436,LTC1966,LTC1967,LTC1968
其中AD636在真有效值万用表中应用较多,但是这个芯片用起来比较繁琐,而且价格很贵
这一次选用的是Linear的LTC1966,这是其官方介绍:
使用简单,只需要一个电容器
采用 ΔΣ 技术的真正 RMS 至 DC 转换高准确度:0.1% 增益准确度 (从 50Hz 至 1kHz),0.25% 总误差 (从 50Hz 至 1kHz)
高线性度:0.02% 线性度可实现简单的系统校准
低电源电流:155μA (典型值),170μA (最大值)
超低停机电流:0.1μA恒定带宽:与输入电压无关,800kHz -3dB,6kHz±1%
灵活的电源:2.7V 至 5.5V 单电源,高达 ±5.5V 的双电源
灵活的输入:差分或单端轨至轨共模电压范围,高达 1VPEAK 的差分电压
灵活的输出:轨至轨输出,单独的输出基准引脚可提供电平移动
宽温度范围:-55℃ 至 125℃
小外形尺寸:节省空间的 8 引脚 MSOP 封装
这个芯片也不便宜,不过相对60大洋的AD636,这已经不错了
如果说花这么多钱打磨有什么用,其实这个功能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用的,比如测量可控硅调光,用TRMS电压表才能准确测出负载上的交流有效值。还有就是制作逆变器,如果输出不是正弦的,用普通万用表是没法正确测量输出电压的,此时就需要TRMS电压表

这是本次用到的LTC1966

MSOP封装过于细小,因此需要用到转接板

这个电路确实极其简单,只需要一只电容器就可以了
两个贴片的电源退耦电容是选装的
这是搭好的TRMS转换电路

在万用表内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固定下来

接上线路,改造的同时,原有的平均值整流电路并没有拆除
这样,就算改造失败,补救起来也比较容易
只要断开原来平均值整流电路的输出,接上TRMS电路就可以了
电源就取自表内的正负电源

装好测试,首先测试的是正弦交流信号,来自一个24V变压器
用AC 200V挡,对照的是一个采用平均值整流电路的杂牌DT-9205万用表
可以看出,在纯正弦信号时,平均值整流电路和TRMS电路几乎没有差别

然后测试非正弦信号,
信号源是电脑声卡+TPA3123功放,10R假负载电阻
用虚拟信号发生器产生50Hz的信号
首先是三角波
可以看出,两个表有了偏差

然后是方波信号

锯齿波信号

最后是改造电路图,非常简单

网友:
不错。比重新买一块还好!自己折腾就是乐趣!

网友:
玩的是乐趣,顶楼主!

网友:
如此大手术一般人是玩不来的~

网友:
划得来折腾么,LZ也不嫌累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基准弄巧成拙了,ICL7106内部基准温漂是80ppm的,更换的100ppm ICL8069还不如不换。

网友:
用外部基准有一个好处是,电源电压低点表依然测量准确,调试好了到5.5V都能正常工作,但电阻档可能不正常。

网友:
高手折腾!

网友:
不错啊,值得欣赏

网友:
感觉把基准独立出来,有其优势;看看四位半得表,无一例外均采用单独基准。支持LZ折腾。TRMS值测量不错!LZ说用718的0.1%的电阻贵,不知花了多少大洋?

网友:
更换排阻和1966是亮点;改造完成后用个高位表测定一下就更有说服力。赞一个!

网友A:
楼主思路好,手艺好,改得好,使低端表和高端表差不多了,可以说说买的原件一共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吗?看你的帖子,手痒痒的,也想把自己的表改改

网友:
lz 很有水平。

网友:
朋友美信7129淘宝上5.5元找不到  发个连接想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套电阻和R-II8电阻分别什么价?他们厂家有网店吗?

RJ24A按阻值定价,小批量价格也高,1M以下的1块钱一只,1M以上的2块钱一只
RII-8是前几年前买的,那时被坑了,两只电阻花了50块钱,现在根据精度,阻值价格不一,几块到十几块不等。
直接去他厂家门市部买的,没有网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好,手艺好,改得好,使低端表和高端表差不多了,可以说说买的原件一共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吗?看你 ...

LTC1966是30块,电阻1块钱一只,都是中关村采购的。

网友:
楼主的改造很强大,向我这样的望尘莫及啊

网友:
折腾的好

网友:
这个要理论知识很强才行啊,一般人就是想改都无处下牙啊

网友:
折腾,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总以经济和价值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也就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
LZ有水平,改的好。

虽然是玩为主,但如果改的是一个4.5位的,那就更好了。我很眼馋LZ的RII-8电阻。
华扬电子的二手MAX6190A,性价比最好的1.25V基准,典型2ppm/k,最大5ppm/k,搞活动时我买了几片,4元/片,用来打摩4.5位的表很好。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就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向您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精神很好

网友:
改造是可以提高参数,但提高不了质量,档位铜片磨损后,楼主所做的一切将白搭,国产表不值得折腾,参数经常会变!

网友(2013-08-16):
支持LZ,用不是最终目的,主要是玩,通过改造过程学习了很多知识,这才是收获。没有这个过程可能永远停留在对万用表一般了解上。

网友:
折腾的乐趣,这比买一块二手的洋表有玩头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万用表的核心表头只能测量直流电压,要想测量交流电压必须增加AC/DC准会电路,通常数字万用表为了降低成 ...

如果打磨四位半的表,那么用什么真有效值转换芯片比较合适呢?

网友:
动作不小,先记号,改天把俺的890c也改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LTC1966是30块,电阻1块钱一只,都是中关村采购的。

楼主你好7106的1脚到地的电压是3V,那么26脚到地的电压就是-6V,因此LTC1966的供电就不是正负对称的,这样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网友:
支持折腾的精神,想要重画pcb改造一个表,一直没动手

网友C(2014-02-24):
请问晶振怎样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晶振怎样更换?

直接用晶振取代RC电路里的电容。不起振的话就按DataSheet里的接法。

网友(2016-05-17):
引用 楼主:
数字万用表的核心表头只能测量直流电压,要想测量交流电压必须增加AC/DC准会电路,通常数字万用表为了降低成 ...

我也有这表,个人感觉还是挺准的,但有个毛病,关机也废电,就算关机不用一块电池个把两月就没了。有修的办法吗?

网友:
更换排阻和1966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膜拜。
请教个问题,一般在家里 交流和直流的基准什么比较合适?有块表不太准,想自己试着调一下。
...

交流基准还是比较困难的
直流基准非常简单,常见的TL431、LM385
实用的AD584,AD586
高档的LM399,LTZ1000这些都可以
如果业余校表,推荐AD584,价钱便宜,输出档位多
可以直接校正3位半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