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25寸和3.5寸软驱同时使用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3-07-17):
        最近需要做一大批老的软盘数据的备份转移,所以需要安装使用5.25英寸和3.5英寸软盘驱动器。
        现在使用一台P4配置机器做备份机器,此机器主板上提供一个软盘驱动器接口,手头有一条很老的软驱数据线,上面包含两种驱动器的连接插头。
        使用此数据线按通常方式连接软驱时,即连接主板的一端直接插在主板上,反折线前面的接头连接5.25软驱,反折线后面的接头连接3.5软驱,只有3.5软驱可以使用(BIOS已做好相应设置)。
如要使用5.25软驱,则要反转软驱数据线,将原本连接3.5软驱的插头插在主板上,再连接5.25软驱,同时需要将BIOS中A盘设置为5.25软驱才能使用。
        即此机器只能识别A驱动器,B驱动器无法正常识别,连接线已用万用表测试无问题,两种驱动器也已经分别测试可以正常工作。
        由于需备份盘片较多,且长期不使用,导致盘片混装,所以为提高效率需同时使用两种驱动器,但现在只能使用一个软盘驱动器,且现在已无法使用较原始的软驱接口卡来扩展接口。
        请教下现有条件下有没有办法同时使用这两种软盘驱动器,需要怎样连接和设置,手头的3.5软盘驱动器为SONY品牌,5.25软盘驱动器为TEAC品牌高密度软盘驱动器。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再找来一台老电脑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来一台老电脑不行吗?

谢朋友提示,操作空间不允许,能够直接安装两个软驱的老电脑实在是没有了。

网友A:
要么楼主去淘宝买个“USB外置软驱”或者“1.44M软驱转USB(软盘改U盘)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楼主去淘宝买个“USB外置软驱”或者“1.44M软驱转USB(软盘改U盘) ”试试?

这个建议不错,考虑一下,之前没用过USB软驱,不知和普通软驱使用一样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朋友提示,操作空间不允许,能够直接安装两个软驱的老电脑实在是没有了。

老电脑也是安装一个软驱,同时安装两个软驱的电脑真不好找,操作空间不允许?难道找间能放两台电脑的房间也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电脑也是安装一个软驱,同时安装两个软驱的电脑真不好找,操作空间不允许?难道找间能放两台电脑的房间 ...

操作的场合是自己家里,才注意到前面朋友提到的是找两台电脑,理解有误,两台电脑的空间还是有的。早期两个软驱的机器现在恐怕不容易弄到了。USB软驱和两台电脑备份的办法都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不错,考虑一下,之前没用过USB软驱,不知和普通软驱使用一样不。

有软驱接口的主板都是支持双软驱同时运行的,换根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软驱接口的主板都是支持双软驱同时运行的,换根线试试

最好是能这么同时使用两个软驱,现在实在想不出要用什么样的数据线连接,现在的情况是B驱动器无论连接哪个软驱都不能正确识别,只有A驱动器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是能这么同时使用两个软驱,现在实在想不出要用什么样的数据线连接,现在的情况是B驱动器无论连接哪个 ...

就一种线,一头接主板,另一个接大小软驱,没第二种线,早年都是这样用双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种线,一头接主板,另一个接大小软驱,没第二种线,早年都是这样用双软的。

我现在用的线是这样的。

原先接头1接主板,接头4接3.5软驱可以使用,但此时接头3连接5.25软驱就无法识别。要使用5.25软驱需要接头4接主板,接头3接5.25软驱。如接头1接主板,则接头2与接头3连接的软驱都无法识别,只有接头4连接的软驱可以识别。记得原先的机器确实是按照朋友的说法连接软驱的,这根线用万用表测试没发现有问题,一时找不到无法识别的原因。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是你设置问题。两个软驱要设置。要不就只检测一个,或一个都不检测。解决这问题很简单,接头1接主板是对的,接头4接3.5软驱也对。接头3接5.25也正确,问题就在与你连个软驱后面的一个跳线。接头4的3.5软驱跳线必须跳到主盘。不能用自动识别。同样接头3的5.25软驱跳线必须跳到副盘,也不能用自动识别。这样设置好后开机进BIOS选项设置软驱选项(应该是选择A+B或选择自动)就OK了。实际上,你上面的示意图接头顺序弄错了。就按你示意图说吧,接头1就是接主板的,接头2.3.4是顺序你正好弄颠倒了(接头4=主盘,接头3=第二盘 接头2=第三盘以此类推)。老电脑不带自动识别,不许指定端口,要不主板就检测不到。我说的也不完全正确(请专家指导)。不过你可以按我说地方法试一下。毕竟年头有那么多没有鼓弄老软驱了。大家见笑了~~~~~

网友D:
我刚看了一下我的资料电脑。就是我说的接法,你自己尝试吧。我电脑主板是华硕P865上面一条老线接了3个驱动器。3.5软驱+ IBM磁带机 +苹果专用光驱 IDE1口接的是DAT磁带机+SONY 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看了一下我的资料电脑。就是我说的接法,你自己尝试吧。我电脑主板是华硕P865上面一条老线接了3个驱动器 ...

软驱有主从跳线?也许有,但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驱有主从跳线?也许有,但我没找到。

软驱无主从跳线的,AB驱是由数据线接口上的折线来决定的,有条件换根线试一下,正常情况下,开机自检时,双驱灯依次会亮的,先亮的是A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