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简易调频发射机

楼主(2013-07-18):
上个月于单位不慎滑倒,造成左臂肘关节错位,休假俩月,实在无事可做,参照原电路图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9/169/2009/20091224145879.html做了个调频发射机。做成后只调整线圈L,其余未调。接到手机上用网络收音机软件听网络电台,发现人体感应较大,发射机需靠在收音机外壳的某一个位置保持不动,手机也需放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声音才清楚。刚开始试听全是啸叫,把信号输出源的音量调小些就好了。玩玩还是不错的。发射距离就不要要求了。

网友A:
用的是覆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覆铜板?

是啊,手头全是覆铜板,做东西都用覆铜板的

网友B:
覆铜板貌似纸板或胶合板,用环氧树脂的好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手头全是覆铜板,做东西都用覆铜板的

做的不错,很漂亮

网友C:
看电路图V1的偏置应该加稳压才对,要想减少感应感觉需要把振荡屏蔽起来。

网友D:
发射距离不小于10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做好了得有50米远,楼主还没调到主频,还有没有用金属盒屏蔽。

同意 应该不在主频 换个好管子C2053啥的 能有100米了 C2053做后面的功放 甲类也得有100米了

网友G:
楼主板子做得漂亮。+9分,以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板貌似纸板或胶合板,用环氧树脂的好些吧

那样的材料也有,随手一拿结果就拿到了在这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很漂亮

多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图V1的偏置应该加稳压才对,要想减少感应感觉需要把振荡屏蔽起来。

赶明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距离不小于10米吧?

还没试,毕竟打着石膏,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夸奖!

把它用四个罗丝固定于小铁笔盒里.频率就基本上好用了.不会放手就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做好了得有50米远,楼主还没调到主频,还有没有用金属盒屏蔽。

我是初学者,只会照葫芦画瓢,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主频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 应该不在主频 换个好管子C2053啥的 能有100米了 C2053做后面的功放 甲类也得有100米了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板子做得漂亮。+9分,以资鼓励。

谢谢,板子是用油漆笔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只会照葫芦画瓢,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主频怎么调

把线路改一下;在原线圈地端外侧.加一个次级是二圈.直接接拉杆天线.如发频在100MHZ左右.拉捍长75CM.这就可以了.原来那线路太低挡了.一是频移太大.二是阻抗匹配不好.阻抗匹配不好.电全到杂波那去了

这改革后的线路用9V单管就可100米.不必搞那许多东西.或换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毕竟打着石膏,不太方便

单管小功率发射半径也就是五六米左右,祝LZ早日康复!

网友(2017-06-13):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图V1的偏置应该加稳压才对,要想减少感应感觉需要把振荡屏蔽起来。

我试了这电路,频漂温飘非常严重

网友:
这种电路有频顠很正常,但是楼主肯定没有调整到位,单管简易发射,0.5m的软天线,用普通调频收音机至少可以到30m-50m的范围(基本无阻挡),我实做过很多,比楼主这个电路还简化,只得几个零件。

网友:
把震荡部分屏蔽起来,然后加一级或者两级放大试试,放大级的管子选用FT300左右

网友:
最简单匹配方法就是中心抽头输出下一级,这样好出功率,容易调试,高频直接耦合法,阻抗难匹配,选择低300Mhz特征频率的放大管,不至于产生更多的谐波分量,也容易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