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己电脑。。电人。。麻索索的

楼主(2013-07-19):
为什么自己电脑。。电人。。麻索索的

网友(2016-11-24):
需要可靠的接地才行,如果没有地线你就想办法把地线接在水管上啥的

网友:
家里电网没有接地线吧

网友:
楼主,用电无小事,安全第一.快快把您家的所有三脚插座连接地线,就OK啦.重点;"用一根1.5米长的钢筋全部竖式埋进潮湿的土中.用黄绿色线引出连接即可,就无有()麻索索的啦)"叫做回地.

网友:
插座接地有问题,也可能地线接地电阻大。Y电容的问题,只是麻麻的,不会有危险的。Y电容的作用好像主要是改善EMI。

网友:
插座接地有问题,也可能地线接地电阻大。OK!

网友(2013-07-21):
楼主家用电线路有接地线吗?有接的话,应该不会有这感觉,况且漏电的话,漏电开关应会跳闸,否则就要仔细检查用电线路是否异常?

网友:
这说明你家电脑电源,该用的零件没缺,该接的地线没接。

网友:
可能是三眼插座零线火线接反

网友:
机箱没接地。

网友:
就是机箱没接地。
主要是电脑开关电源的Y电容造成的。

网友:
机箱没接地啊,然后你的安规电容把干扰接你身上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注意接地啊 呵呵

网友:
可能是地线没接!

网友(2013-08-21):
可能和人有关系 有的人摸就没事

网友:
电脑一定要使用三极插座,并且一定要有接地线,并可靠连接

网友:
绝缘不好,,任何用电设备都有可能电人。

网友:
如果插座不按左零右火来接,也是有这样现象的,当然接地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2016-09-25):
检查接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