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消除中波噪音干扰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3-07-22):
现在的中波接受环境越来越差,城市室内用一般的半导体收音机收中波,几乎全波段都是强烈的噪音干扰。个别强台勉强可以听,

弱台就淹没在噪音里,让人忍无可忍,真想摔了收音机,又舍不得。有一台德生9700DX机,按理说机器不错,但是使用率不高。

   前几天家里停电,一次在白天,一次在晚上。赶紧拿出9700DX,调到中波,哇塞,那个爽啊,背景噪音全无,弱台清晰可见,

充分说明机器是好的。虽然不是信号密密麻麻,也是比平时强上百倍,远地台也可辨认。正收得高兴,突然来电了,机器爆响出

噪音,完全无法收听了。

  前几天矿机兴玩铝箔天线,也找了块铝箔。忽然想,用铝箔是否可以屏蔽噪音信号。于是将收音机放在大块铝箔中,卷曲起来。

发现噪音略有减少,只有将铝箔全部包围并短路两边,噪音大幅减少,同时有用信号也大幅衰减。将铝箔接外接的长天线,有信号

但不稳定,跟人体感应太敏感。

  找来一块微波炉锡纸,将半导体完全包裹,噪音全无,信号也全无。噪音全无就是好消息。

  找来一根导线缠绕在机器上,十几圈吧,然后一端接外接天线。再将锡纸全包机器。哈哈,信号来了,密密麻麻,噪音也全

  无,跟停电的效果差不多,好极了。

  加天调可变更好,因为信号太强了可能有啸叫声。

商机啊,为什么不出品这种外壳全金属屏蔽层,外接天线收中波的收音机啊,噪音全无啊,也许若干年后会问世。

恼人的中波噪音干扰就这样轻易完全消除了,细微地轻轻调节旋钮,一个个弱台争先跳出来,这种效果是你做梦都想得到的吧

,如今变成现实了。

(铝箔可以在喇叭处打洞,让声音透出来)。

看图。

网友:
你把它放在饼干听里也蛮好的。

网友:
磁棒的原因,我那台电子管无磁棒的收音机,一直使用正常。离开关电源很近。而普通的收音机就不行。

网友A:
没道理啊,干扰信号可以通过天线照样干扰啊。。。。。。。。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B:
改天试试看,楼主那只黄色的超大超厚的小容量高耐压云母电容挺好的

网友C:
目前办法虽土,原理上应该可行,而且楼主也作了试验,效果不错。楼主把这项试验变为实用推广,将是中波电台接收的一大幸事,先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D:
LZ的看法正好与常识相反,磁性天线因其方向性而具有普通天线没有的抗干扰能力。也许他的干扰全部来自室内(包括邻居),而外接天线远离了干扰源。

网友E:
好经验,是不是也可以用过去的铝饭盒改造一台收音机?另外记得哪里有过介绍,用薄铜片卷成不闭环的圆筒屏蔽磁棒,也可以减轻电场干扰。

网友F:
真的吗?那真是个简单的好办法.待天凉快些,我也来试试.

网友G:
外接天线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H:
再生机还可以.外差机估计怎么闹也没用啊.再生机灵敏度低于外差机.因此只收强台信号.我试过再生机接长天线后.噪音立马就上来了.楼主的实验估计也是降低收音机的灵敏度.只让强台信号近来.弱台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啊,干扰信号可以通过天线照样干扰啊。。。。。。。。

我的室外天线接口靠窗,短,可能引入的室内干扰很轻。天线引进的干扰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天试试看,楼主那只黄色的超大超厚的小容量高耐压云母电容挺好的

有眼力。76年军用电台的3300批1000伏的。

网友:
有益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看法正好与常识相反,磁性天线因其方向性而具有普通天线没有的抗干扰能力。也许他的干扰全部来自室内( ...

常识不太懂。磁棒的抗干扰能力不足,噪音信号往往是无方向的包围着,无法转动磁棒减弱。

我的带磁棒的电子管机也是干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接天线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

有用信号和噪音混在一起,信噪比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信号和噪音混在一起,信噪比低。

日光灯,开关电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生机还可以.外差机估计怎么闹也没用啊.再生机灵敏度低于外差机.因此只收强台信号.我试过再生机接长天线后 ...

灵敏度没有降低,只是降低了干扰信号。

打开锡纸,立马噪音大放。包上,只剩机器的本底电子噪音。有用信号依赖外接天线,也会引入少量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经验,是不是也可以用过去的铝饭盒改造一台收音机?另外记得哪里有过介绍,用薄铜片卷成不闭环的圆筒屏蔽 ...

我在电子管区发过帖子。用薄铁皮卷成不闭环圆筒套在电子管机磁棒上,噪音立即大大减少。

磁棒就是吸收室内噪音的罪魁祸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办法虽土,原理上应该可行,而且楼主也作了试验,效果不错。楼主把这项试验变为实用推广,将是中波电台 ...

试验的就是原理,效果十分显著。金属层可以屏蔽室内噪音信号,外接天线引入有用信号。同时外接天线引入的噪音信号十分有限

。以前有人说过,磁棒容易吸收磁场分量信号,线圈容易吸收电场分量信号。这种方法两全齐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吗?那真是个简单的好办法.待天凉快些,我也来试试.

还等什么,找一块锡纸,一根长线,一根短线,立即就可以试验。祝你成功!

网友:
用铝箔把收音机包起来外部的杂音信号是进不来了可是有用的电台信号也进不来了方法不可取

网友:
找不到锡纸,弄个金属盒子试试看。

网友:
好经验,有空试试

网友I:
按你的思路,我有两个办法:
1、把一根天线直接连到磁棒线圈的热端(不用在收音机上绕十几圈耦合),收音机外包铝箔。
2、和上面同样的方法接天线,但只在磁棒天线外面包铝箔并开口及做好绝缘。
麻烦试一下,什么效果公布一下。

网友:
哪天外接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你的思路,我有两个办法:
1、把一根天线直接连到磁棒线圈的热端(不用在收音机上绕十几圈耦合),收音机 ...

谢谢您的指点,您的这些想法我在试验中都想过。

本方法是针对在不对已有收音机做任何改动的前提下达到减噪目的的。如果作为成品,必须做到在机内处理好信号耦合的线路。

外部缠绕线圈就是为了耦合信号到磁棒,当然是耦合在先,屏蔽在后。噪音信号不会感应到除了磁棒调谐线圈以外的线路上,因此

只要外接有用信号进到磁棒里就行了。两种方法应该是一个效果。   在磁棒上加一个少量线圈的做法我早就在电子管机上试过,

效果很好。 在半导体上试验需要拆机,其实根本不用试,原理一样,都是内耦合,外屏蔽。

  另外,同时试过将缠绕的线圈只放在机背面,当然,它的轴心会与机内磁棒轴心垂直,不能很好耦合信号,效果很差。缠在外面

就是为了同心。

机壳外屏蔽是不得而为之,如果愿意动手改造,当然是加线圈引出,磁棒外包锡纸。   缺点是磁棒的方向性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你的思路,我有两个办法:
1、把一根天线直接连到磁棒线圈的热端(不用在收音机上绕十几圈耦合),收音机 ...

把外接天线接到一根绕有线圈的磁棒上该线圈用可变电容谐振于中波 天线接入点
可抽头决定,将这磁棒靠近收音机就可偶合 而且偶合度可调 此法以前用过效果不错
以前是把收音机靠近矿石机时发现的 可以提高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
那时还没有外差机

网友J:
收音机至天线间用的馈线吗?普通非屏蔽线是否同样引入干扰信号。

网友:
把收音机放到金属饼干盒里,干扰立刻减少,但用的不少办法,始终没能提高灵敏度,音量大不起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您的这些想法我在试验中都想过。

本方法是针对在不对已有收音机做任何改动的前提下达到 ...

楼主是精益求精之人,原理描述的很清晰,了解了。同理有磁棒天线的中波收音机可以设计成金属屏蔽外壳。

网友:
一般来说在干扰大的地方收音机灵敏度不宜太高,不妨适当减少磁棒次级圈数提高选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你的思路,我有两个办法:
1、把一根天线直接连到磁棒线圈的热端(不用在收音机上绕十几圈耦合),收音机 ...

这样调谐回路完全失调.超外差机工作就废了.所以要加【天线偶合线圈】是正确科学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收音机至天线间用的馈线吗?普通非屏蔽线是否同样引入干扰信号。

你们还没理解楼主所讲;屏闭好收音机〔因干扰源;节能灯.电脑.DVD.全在室内〕

然后用极好的屏蔽线于室外无干扰源处架天线引干净讯号入收音机天线

怎能用普通线?这不是白干吗?

网友:
我用金属壳的车机试过.不管用啊!那噪音也嗷嗷的呀!!!!!!!!!!!

网友:
车机是没有磁棒的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啊,干扰信号可以通过天线照样干扰啊。。。。。。。。

关键是楼主的窗外很干净。。。如果窗外有多个空调,供电变压器等等。。。

网友L:
老兄,把你的交流机的磁棒屏蔽照片发出来嘛,再来个视频让大家看看。简单的办法就可以避开噪音,为什么大家还在观望不动手呢。

网友:
用车机背景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键是楼主的窗外很干净。。。如果窗外有多个空调,供电变压器等等。。。

是的,窗外比较干净。天线穿过窗框入室,一米内。引入的噪音信号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兄,把你的交流机的磁棒屏蔽照片发出来嘛,再来个视频让大家看看。简单的办法就可以避开噪音,为什么大家 ...

以前在电子管区发过,原图找不到了,重发一次吧。

剪一块易拉罐铁片,弯成开口筒型。  将电子管机通电开机,音量开大,中波调到噪音最严重的位置,  然后将铁筒套入磁棒调谐线圈的部分。此时噪音立即减弱甚至全无。再接入外接天线,清净的信号来了。

为了不让铁片太靠近磁棒线圈影响调谐,我在筒内衬了些纸让它有些距离。

效果极其明显,起码在我这个屋子里。    赶快动手吧,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事,还等什么。

网友:
效果好的出人意外,方法也简单的出奇。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的确难以相信。

网友(2014-05-20):
天才呀,抓紧搞实验,将成功经验写细一点,多照几张照片,将细节说清拍细!

网友M:
磁棒接收的是磁场干扰,天线接收的电场干扰。

网友(2018-03-23):
真是值得一试的好方法。

网友N:
如果将磁棒去掉,用个中周改一下电感,让他和调谐电容匹配;

热端连接一个伸缩天线,行不?

现在的短波,都是用伸缩天线了,干扰不大感觉。

有道理吗?

网友O:
为什么磁棒不整个用铁皮包上,右端要留开,

网友P:
如此说来磁棒已没有作用,完全依赖室外天线的信号,因此不如直接取消磁棒,用中周绕一个天线线圈代替,室外天线耦合给中周天线线圈,收音机也没必要裹锡纸了

网友Q:
对此方法表示怀疑。没有科学依据,可能是金属箔改变了磁棒天线的谐振。大大降低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将磁棒去掉,用个中周改一下电感,让他和调谐电容匹配;

热端连接一个伸缩天线,行不?

收音机本身就是带磁棒的,加天线也照样引入磁场干扰不能消除,可能我的屋子磁场干扰太强大了,所以这种方法对付磁场干扰有特效。

楼主:
引用 网友M:
磁棒接收的是磁场干扰,天线接收的电场干扰。

很对。可能我的屋子磁场干扰太强了,隔墙有冰箱,楼下的天棚有吊扇,都可能发出磁场干扰,躲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磁棒不整个用铁皮包上,右端要留开,

当时的易拉罐铁皮就那么长,没有太长的。后来用铝箔,全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此说来磁棒已没有作用,完全依赖室外天线的信号,因此不如直接取消磁棒,用中周绕一个天线线圈代替,室外 ...

好像有区别,这样还可以利用磁棒线圈的高Q性能,接受电场信号。所以磁棒线圈也有利有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对此方法表示怀疑。没有科学依据,可能是金属箔改变了磁棒天线的谐振。大大降低灵敏度。

一般说来金属箔靠近磁棒会影响线圈的品质,但是远离了就影响小。您说的我会考虑,有时间再验证一下是否灵敏度下降了很多。

网友:
我也用车机测试了,电磁环境不行,杂音一样多。

网友(2018-04-23):
引用 楼主:
以前在电子管区发过,原图找不到了,重发一次吧。

剪一块易拉罐铁片,弯成开口筒型。  将电子管机通电 ...

这样做实际上是改变了天线的跟踪,看起来干扰是小了,但这是牺牲了灵敏度得来的。、
在这样包起来的时候调下线圈位置试试看,调到最好的时候干扰一点都没有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电子管区发过,原图找不到了,重发一次吧。

剪一块易拉罐铁片,弯成开口筒型。  将电子管机通电 ...

这样做实际上是改变了天线的跟踪,看起来干扰是小了,但这是牺牲了灵敏度得来的。这样包起来的时候调下线圈位置试试看,调到最好的时候干扰一点都没有小。

网友:
干扰是电磁干扰串入各级电路造成的,所以包上金属箔有效果,但是也屏蔽了电台信号,只能把天线弄出来,但是如果干扰很强,串入天线也无能为力了,所以天线长度要适度,短了收不到电台,长了引入干扰,很值得折腾

网友R:
解决彻底消除中波噪音干扰的简单方法就是使用独立的电源,不用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R:
解决彻底消除中波噪音干扰的简单方法就是使用独立的电源,不用市电。

我用过逆变器,但是它发出的干扰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过逆变器,但是它发出的干扰更大。

逆变器不是不行要正弦波那种。最好是电瓶,电池。

网友:
我的书桌和窗户距离2米,用红旗703在书桌上,中波基本收不到。拿到窗口,声音洪亮。

我在想,那不如加一个中波外接接口,用屏蔽电缆在窗台架一根磁棒天线。

拿锡箔纸包起来总还是不怎么方便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电子管区发过帖子。用薄铁皮卷成不闭环圆筒套在电子管机磁棒上,噪音立即大大减少。

磁棒就是吸 ...

你的方法和汽车收音机一样,用铁壳包裹收音机,然后用天线把信号引入,不然火花塞的干扰是很厉害的,中波的干扰信号是从变频级和中放进入的,中周的金属壳就是抗干扰的,但是效果不好,只有他的金属壳真正接地了,才有效果

网友:
你的方法和汽车收音机一样,用铁壳包裹收音机,然后用天线把信号引入,不然火花塞的干扰是很厉害的,中波的干扰信号是从变频级和中放进入的,中周的金属壳就是抗干扰的,但是效果不好,只有他的金属壳真正接地了,才有效果

网友:
好办法啊,

楼主:
看来是好办法,但是可能有限。牺牲灵敏度可能是真的,在本人的特定位置十分有效也是真的,因为本人收音机所处位置电磁干扰太厉害,附近有冰箱,洗衣i机,电风扇,基站,高压线,变压器,医院,楼房外墙保暖铁网,等等,不得已才用了此法子。多亏了强大的外接天线,灵敏度降了点也无所谓。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用LZ的办法,用电线随意在半导体左面绕20几圈(与磁棒垂直绕),只露出度盘,线圈两头接"左右脑"贴的大环的平衡不平衡输出端,没有包锡纸,中波接收大大改善,电台多了约2倍,原我这里眼睛能望到的铁塔发射的本地中波台都伴随杂音,现在听起来安耽了,如用多股纱包线把这个线圈绕在磁棒上估计会更好.

网友S:
这年代听个收音机真TMD费劲!弱弱的问一句,收音机都包严实了,怎么调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年代听个收音机真TMD费劲!弱弱的问一句,收音机都包严实了,怎么调台呢?

旋钮处要留出口,必要包太严。

楼主:
引用 网友T:
猜测楼主平时肯定喜欢买一些便宜的劣质电器,比如LED灯,手机充电器等等。这个现象明显是楼主家里的工作的 ...

这个真不是。     那些可能干扰自己的电器在我用收音机的时候都会关闭,但是我不会关闭别人家的电器。我用一个简易半导体收音机当干扰信号寻觅器,发现来源很复杂,很难消除,甚至我的床底下干扰最强,那很可能就是楼下的吊扇的位置,发出强烈的电磁干扰。    特定位置用特定方法有效果是试验的结果。

网友:
收机放如屏蔽盒内,信号通过同轴电缆引入。信号接收部分远离干扰源效果会好些。但信号接收部分调谐困难要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