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CPU

楼主(2013-07-22):
     近日小修了两个AMD 5000+的CPU,故障的表现为播视频时不定时死机,看网页和图片正常,曾换显卡,内存,电源,硬盘,散热器都是故障依旧,百思不得其解,没有怀疑过CPU有故障,因为能正常开机,后来装机需要多购了一只AMD 5000+的CPU,于是换上另一只5000+CPU,果然播视频不死机,故障是CPU造成的,决定打开CPU维修,打开发现CPU的硅胶老化,散热不良导致死机,问题就简单了,除去老化的硅胶,换上新硅脂便可,值得注意的是CPU开盖时要手轻一点,由于是第一次维修CPU,用介纸刀开盖,手重了一点除去了CPU外围元件两粒,是八只脚的小元件,估计是退耦电容,没办法照样上机,居然能正常工作,最后用胶封口。
下面是用介纸刀开盖的,走了弯路。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第二只用刀片开盖的,正确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自修CPU

网友:
其实维修后可以直接取消掉CPU的金属保护壳,P III时期芯片不也是没保护壳的吗!只要自己小心点芯片还是不容易压坏的。

网友:
不错的,高手.见过了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当年就有人使用电流烧断法修复引脚短路的芯片、

网友A:
原来带壳的都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B:
很强大,图片很多。。没想到这个也能修。。从来没想到过还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强大,图片很多。。没想到这个也能修。。从来没想到过还能打开。

日后自已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日后自已修吧。

一直觉得cpu一般不会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觉得cpu一般不会坏。哈哈。

我之前还认为CPU能开机就是好的,误导我很长时间,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没想到这个也能修

网友:
CPU都敢拆,呵呵,确实是胆大心细

网友C:
学习了,家里正好有两块,动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家里正好有两块,动手试一试。

手轻一点有好处,祝你好运。

网友:
长见识了,从来没有想过,CPU的盖子和芯片之间居然会有导热不良的情况,技术贴呀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用什么胶水整合?704硅胶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用什么胶水整合?704硅胶不行吗?

是补鞋胶,估计下次拆不了,你可用其他的胶。

网友E:
这好说啊!温度检测软件开这,看电影或者游戏,cpu温度高太多就说明有问题了,我朋友的笔记本最高90度,然后就死机,最后是散热片没压紧

网友:
给cpu做开颅手术,的确需要胆大心细

网友:
原来带盖的cpu内部是这样嘀!

网友:
CPU开盖时把CPU插脚插在一小块硬泡沫上会不会好操作一些?

网友:
楼主高手啊,呵呵。芯片级维修,显卡,内存也可以试试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样情况的cpu,我也去试试

网友:
心有多大 天地就有多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种圆形的cpu风扇散热差,4800+以上的建议不要使用。否则U容易坏

网友F:
原来拆过一个赛扬的处理器,去掉封胶还是打不开,结果暴力破拆,把内部的核心拆离了基板,艹,原来核心是用锡焊在盖子上的

网友:
不错,只针对一部分管用

网友:
高手,没想过CPU是这样的,下次碰上一定自己修。

网友:
拆过,有点麻烦。搞不太定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长见实了,CPU盖也能拆.

网友:
第一次看见修CPU的帖子,不错啊,长见识了

网友:
开眼了,这个也能想到拆开

网友:
太有才了,这个也想的到,学经验了

网友:
这真是胆大心细。

网友:
yjangfeng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家里正好有两块,动手试一试。

并非所有的CPU都能开盖哦!!

网友:
楼主微距拍摄有些模糊

网友:
这个不错,从没想到过,学习了!

网友:
很强啊,没想到CPU还能这样拆啊,顶起。

网友:
PS3游戏机也可以这样开盖换硅脂

网友:
过程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伟大!这个都拆开修!佩服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高手,更换硅脂故障排除了吗?英特尔的能修不

网友:
这东西你能用电烙铁焊得到吗

网友:
这个到没想到,我看我朋友那店里换下来的amd cpu好多,都是开机好的但是问题也和你一样,下次去拿几个来玩玩

网友G:
我有个断2针的AMD3200,敢问楼主是否有得救?

网友:
我一起有一个cpu,就是放音乐破音,运行其他软件没有问题。原来以为是声卡或电源问题,结果还是cpu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断2针的AMD3200,敢问楼主是否有得救?

如果是最外一行断针的可用同直径的硬铜丝锡焊,硬铜丝长度30毫米方便固定,焊好后剪齐即可,已经试过,就看你的焊功,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牛人,连CPU也能弄

网友:
非常模糊,而且杂物众多,抢了CPU的风头

网友:
回头试试去,我的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估计这是CPU的致命弱点了;永久了散热硅脂老化了,那天也去把那龟壳下了重装一下。谢楼主共享经验!

网友:
楼主,最后将盖子粘起来用的是502吗?要不要密封?

网友:
又和楼主学习了一招  原来用刮胡子刀片可以这样用。   简单看了看帖子  是不是因为CPU散热不好导致的问题啊。   楼主好技术。佩服。

网友:
真是长见识,正好家里有个坏的5000+,拆开看看。

网友:
我也这样拆修过,但CPU最后还是挂掉了

网友:
有些AMD会升温得很快,拆开盖换脂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这个在09年中关村网站上就看到有人这样搞的,我也试着弄过个5000+,不过我没有再用胶粘壳子,为了以后拆这方便。

网友:
5000的CPU,经常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入了个坏的AMD2100,到手发现一脚的对角位置2个针断了,接铜线开机跑到C4不动了,拆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针脚连铜箔拔起了,心想糟了,刮开铜箔用万用表测试是接地针,没有管,装回去竟然好了,奇迹啊!

网友:
呵呵,好手艺,还不知道CPU能打开

网友:
确实胆大心细啊

网友(2013-08-22):
有个不开机的5K  扔了

网友:
自己拆过几个拆机的英特尔的u和楼主的AMD的类似。只是因为好奇。有个拆开发现硅晶体都裂开了。

网友:
楼主高手CPU都能修

网友:
头次见拆CPU.见实了.

网友:
楼主牛人,还能对CPU动刀,真正的芯片级修理。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拆过一个赛扬的处理器,去掉封胶还是打不开,结果暴力破拆,把内部的核心拆离了基板,艹,原来核心是用 ...

哪个架构的?Sandy Bridge 是无钎焊接的,其余都是涂导热硅脂到盖子上的。

网友:
膜拜一下,真是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好说啊!温度检测软件开这,看电影或者游戏,cpu温度高太多就说明有问题了,我朋友的笔记本最高90度,然后 ...

你这还好,我家CPU平常就40来度,有一次升到了83度,而且大约一秒升一度。赶紧按机箱上的开关关机,第二天在BIOS里看,发现风扇停转。开箱检查,发现一根没用的大D电源线把风扇卡住了。好险,我那CORE I5 2300差点被电源线弄坏了。

网友:
开眼了,以为打不开。

网友:
见识了,高手,一直以为是打不开的

网友:
拆过775针的 结果用风枪把针都吹掉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牛人,做牛B的事,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从来没有想过

网友:
张见识了,没想到CPU还能这样修。

网友:
AMD  CPU的老毛病,能开盖就有礼,楼主用101胶粘盖子不妥吧!应该用硅橡胶吧!

网友:
干脆不要那个盖子不是更好了。

网友:
AMD的CPU就是功耗大发热高,没办法了。但它速度,性价比就是高,值得拥有。

网友:
这样也行呀,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精明

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cpu 还能修

看了后  恍然大悟

网友:
我还以为cpu真能修,原来是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补鞋胶,估计下次拆不了,你可用其他的胶。

内容用玻璃胶诂计下次好拆!

网友:
这个盖子害人不少!脑残的设计
上次我的机子发到山东也是因为过热要求退钱的!同意退钱后又说主板也坏了!再要求退钱也同意了!同意退钱150元(主板+5000+)!结果对方还不乐意呢?!到了这一步没法交流了-------承担来回运费(150)全额退货!
其实我不相信这机子坏透了的?郁闷死了。退货后CPU装在同事电脑没有问题的(换成热管散热)、后来测试主板也是好的!

网友:
看到也晚了。我那5200早扔了。也是用用就死机。估记也是没白膏了。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这个也能修,佩服啊

网友:
干脆不要那个金属盖了多涂点硅脂,然后铝散热器直接盖上,散热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还好,我家CPU平常就40来度,有一次升到了83度,而且大约一秒升一度。赶紧按机箱上的开关关机,第二天 ...

放心了,升到一定温度就自保护了

网友:
颠覆了我多CPU的传统观念

网友(2013-09-21):
还能打开啊,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呵,平时看坏了,总是5元 10元 这样直接卖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佩服

网友:
学习了,没想过这个盖也能拆。

网友:
原来AMD这大盖是唬人的,学习了。

网友:
实在是太不错了,感谢分享、

网友I:
这个真牛!一般人都认为那铝盖是不能卸下的,楼主居然想到了这一点,并拆了下来。

网友:
给CPU开颅楼主真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真牛!一般人都认为那铝盖是不能卸下的,楼主居然想到了这一点,并拆了下来。

那个外壳是铜的 铝的导热多差啊

网友:
rca300b同学V5,来学习了。

网友:
胆大,一直都不知道这货还可以修

网友:
刚试了下,嘿嘿,原来很好拆

网友:
我在想直接拿掉盖子散热会不会更好?
你看笔记本的就没有壳

网友:
这可是绝对的牛啊

网友:
我试了下,没成功成仁了

网友:
吓我一跳,,,我以为能修硅片。。

网友:
早就知道了,amd的cpu很多热风枪吹下就好了,原因就是这

网友(2013-10-25):
要不是看这个帖子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还真想不到会是U
的问题,。

网友:
今天拆了一个拆坏了 64x2  3800+  的  管芯赛热片用银焊在外壳上的,是不是5000+  才可以开壳

网友:
高手啊·····我也拆过  做挂件了!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也有一个AMD CPU发热大,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厉害,楼主厉害,敢想敢干。

网友:
能修CPU的牛人有这想法就够美丽的了

网友:
强人!!!!原来CPU是可以打开的啊。

网友:
曾经有几年好拿AMD的cpu折腾,后来全改成用intel的。早年遇到过一个没有上面金属盖的一款AMD的U,650M的毒龙,什么都好用,一放多媒体就死机,仔细观察发现U的一个角压坏了,当时觉得好新奇,这个角上的电路是处理多媒体的?

网友:
原来CPU也可以修啊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也能修

网友:
技术贴,支持了

网友:
终于遇到高手了,以后我也拆CPU试试。遇到好多AMD 5000-5600的CPU高烧的了

网友:
高手CPU都能修,开眼了,以为打不开。

网友:
干脆那个盖子也不要了,直接上散热器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手里有一个4200准备开瓢试试,不过买一个全新5000+ 60元。就没有动手,直接买了

网友:
我以为是把坏的AMD 的CPU修好了。LZ这个是散热不好,散热片下面的硅脂干了。

网友:
真的没拆过CPU,一直以为CPU就不会坏!

网友:
修断针的水平更高一点

网友:
我表示是给标题吸引我进来的,,,高温的时候502会开裂不?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绝对心细胆大

网友:
说修还不如叫cpu维护保养更贴切

网友:
这个少见,有机会试

网友:
AMD。。。坏的真不少,

网友:
这个我曾经拆过,很难打开,不知道楼主这啥品牌的美工刀?

网友(2013-11-24):
好像有的芯片没加盖子,就像楼主拆开后样子不知道楼主拆开后不盖盖子怎么样,散热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高人啊,这也能修,俺手欠,兑坏过显卡,以后就很少动了。

网友:
吓死,还以为修硅片。。。

网友:
好帖,笫二只如果换成单面刀片来开安全系数是否更好一些,芯片针脚面垫块泡沫即好使劲又可避免误伤

网友:
楼主确实为高手,胆大心细。为爱折腾的人开了个好头。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牛啊

网友:
原来看到修断脚CpU现在可修开盖的,学习

网友:
cpu原装硅脂的确都不太好。我超频都先换硅脂的。

网友:
兄弟,你真是厉害呀,cpu都敢拆开。

网友:
  这样也行,高手

网友(2013-12-24):
强人,学习。

补充内容 (2013-12-25 08:57):
散热硅胶长时间老化变干,接触不好。

网友:
牛人,学习了。

补充内容 (2013-12-25 13:24):
以前真没见过cpu还能开盖,只见过断针的,从新焊上,结果给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带壳的都是这样。。。。学习了

从不知道可以拆壳

网友:
高手学习了,之前有一块开机重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强人啊,接触不好

网友:
学习一下,看来要勇敢的怀疑一切和验证真理啊!

网友:
好像是数码之家转载的哦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值得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学习

网友:
一直认为台式机的CPU是一体的。没法打开。有空去找块CPU试试。学习了

网友(2014-02-07):
第一次见有人拆cpu,楼主真是牛人啊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这种问题,自己也可解决了

网友:
额,学习了,第一次知道这玩意儿还能修啊。浪费了好几块了

网友:
没拆过 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