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了个TA7642+TDA7050直放机

楼主(2013-07-23):
试做了个TA7642+TDA7050直放机,图纸来自本坛网友发的帖子,效果不错,音质也很好,关键是电路极其简单,效果超过四管来复机,找了个香皂盒做外壳,上图。 实验7642 7050 (1).JPG 实验7642  实验7642 7050 (2).JPG 实验7642 7050 (3).JPG 实验7642 7050 (5).JPG 实验7642 7050 (6).JPG 实验7642 7050 (4).JPG

网友A:
用7050可以直接上喇叭了

非常漂亮

网友B:
内容
请教如何提高7642电路的选择性,原来玩过,感觉选择性查点,满频都有强台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
请教如何提高7642电路的选择性,原来玩过,感觉选择性查点,满频都有强台的声音。

试试这个电路的调谐部分。

网友C:
"请教如何提高7642电路的选择性"

1. Increase R2 - it increases the agc.
2. Increase the Q of the tank, as has been suggested; or with a jfet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何提高7642电路的选择性"

1. Increase R2 - it increases the agc.

看不明白

网友D:
我也是用磁棒绕初次级线圈的办法加上长磁棒,选择性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明白 。

1. Increase R2 - it increases the agc.
增加R2的阻值,可以增大AGC的能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磁棒绕初次级线圈的办法加上长磁棒,选择性非常好的。

2. Increase the Q of the tank, as has been suggested; or with a jfet buffer.
增加磁性天线的Q值,同样已经建议过了。或者加一级JFET作为缓冲高放。

翻译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2. Increase the Q of the tank, as has been suggested; or with a jfet buffer.
增加磁性天线的Q值,同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7642本身輸入阻抗已經夠高了,不需要使用跟隨緩衝;7642的輸入電容比較大,使用140p可調電容會使900kHz以上 ...

现在此机使用的是202B2 270P 双联中的一联,在本地使用选择性差的情况感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050可以直接上喇叭了

非常漂亮

7050输出功率小,带喇叭差点

网友(2014-04-14):
       楼主的电路很经典!很具代表性!

网友H:
最近我也做了一个,总的来说TA7642的选择性还是不错了,强台之间有点微微的干扰,其他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我也做了一个,总的来说TA7642的选择性还是不错了,强台之间有点微微的干扰,其他的还好,

祝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7642本身輸入阻抗已經夠高了,不需要使用跟隨緩衝;7642的輸入電容比較大,使用140p可調電容會使900kHz以上 ...

前面再加一级变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容
请教如何提高7642电路的选择性,原来玩过,感觉选择性查点,满频都有强台的声音。

还是要用超外差式才能提高选择性。

网友(2022-04-30):
很好的TA7642电路,收藏。

网友I(2023-04-10):
这电路也太简单了吧,有机会搞个TDA7050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电路也太简单了吧,有机会搞个TDA7050试试。

我也做过楼主老师这个电路。一两个强台就几乎覆盖了整个波段,换了多个TA7642还是一样。
再说TDA7050,虽然此IC的外围电路简单,可是有点鸡肋。用一节电池1.5V电压太低不够;用两节电池3V电压输出功率不够。同样是用两节电池3V,TA7368和CXA1622的输出功率比TDA7050强多了。
TDA7050的最低工作电压是1.6V
CXA1622的最低工作电压是1.8V
TA7368的最低工作电压是2.0V
可以看出TDA7050的优点就是工作电压可以较低。它的BTL接法除了喇叭和音量电位器以外没有其他元件,足够简单。

网友:
你这么比太不公平了,咱不说后头的低放,7642内部可是三极高放比四管机了两级,再加7642是有增益的三极管检波没有可比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也做过楼主老师这个电路。一两个强台就几乎覆盖了整个波段,换了多个TA7642还是一样。
再说TDA7050, ...

TDA7050是耳机放大,它内部已经集成了电压放大倍数设定元件,而且放大倍数比较低、最大输出电流比较小,带耳机是足够的,带喇叭不够用。TDA7052设计工作电压范围比较窄,它是专门为两节干电池的袖珍收音机而研制,典型应用是TDA7021(调频接收)+TDA7040(立体声解调)+TDA7050(耳机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TDA7050是耳机放大,它内部已经集成了电压放大倍数设定元件,而且放大倍数比较低、最大输出电流比较小, ...

谢谢老师。老师以前发表的那个极简TA2003电路图其实更好玩

网友(2023-10-08):
最近跟风楼主也制作了两个TA7642+TDA7050直放收音机。全都利用闲置拆机元件和洞洞板,第一个大磁棒大喇叭,老喇叭灵敏度高,音量很大很好听。找不到合适外壳就利用闲置套件机壳再做了一个小的,同样拆机件,喇叭和磁棒都是拆自德生收音机,磁棒线圈电感测试410uh直接使用,打印面板加装LED电源指示灯。声音洪亮,收音清洗无杂音底噪也不错。本地仅有的两个中波电台(中国之声和陕西省台)清晰收听。

网友:
90年代好多单波段袖珍收音机用这方案,在沈阳下午放学路上听俄罗斯莫斯科之声am585khz稳定清晰,那时候是小学5年纪吧,还花10元买过一个笔英收音机,也是这方案,音频9014 9013调台依靠改变磁棒位置,20mm不到长度磁棒依然稳听585khz 1188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