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黑白电视机电路图【较高清版】

楼主(2013-07-24):
欢迎下载!
公布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177070378&uk=4044029595

网友A:
处理一下,直接把图发上来了。点击下图放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一下,直接把图发上来了。点击下图放大即可:

谢谢!一直想处理,不知怎样处理。

网友A:
用PS即可。PHOTOSH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S即可。PHOTOSHOP。

PS CS5 没找到正版序列号,所以未用,用的是美图秀秀。

网友B:
PDF文件形式,放大也看的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文件形式,放大也看的清楚点

谢谢!!!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的,记号,马克。

网友C:
我以前玩过这样的小黑白电视好几台(现在只保留一台7寸纯平16:9的),发现每台行场线性都差,特别是场线性,怎么调也调不到最佳状态。看到上下快速移动的字幕时很明显。字体在不同位置时其大小也不同。不知是场输出电路设计的太过于简化?还是偏转线圈制造工艺不过关造成的?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玩过这样的小黑白电视好几台(现在只保留一台7寸纯平16:9的),发现每台行场线性都差,特别是场线性, ...

我今天刚装了一台,还在统调,场行幅有点小,不知何故。电路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刚装了一台,还在统调,场行幅有点小,不知何故。电路正确。

如果+12V供电正常的话,可以适当加大逆程电容容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12V供电正常的话,可以适当加大逆程电容容量即可。

好,另问那两个电容是场行逆程电容?加大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另问那两个电容是场行逆程电容?加大到多少?

是行逆程电容,就是行输出三极管C极与地之间的电容。根据图像大小,并接一只400V4700PF,6800PF或400V0.01UF电容来实验,哪只容量适合就用哪只电容。(电容容量越大高压就越低,图像行场幅就变大,亮度稍降低。反之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