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500型万用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24):
淘了一个MF500万用表,回来没装电池测试直流电压档,发现均偏大一定比例,判断是表头的问题。

试着调了一下表头上的可调电位器发现没什么效果,于是在表头的输入并联了一个电阻,现在直流档准确了。
用此表测交流220V市电,发现读数接近500V,用2500V档测也是这样,不太熟悉MF500档测交流原理,我
理解应该整流后测直流,不知哪里原因,希望熟悉MF500的坛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调交流有效值校正电阻

网友:
万用表校准首先要校准UA(或mV)档,这个是基础,然后再分别校准其他档位。500型是先校准50UA档,然后直流电压、交流电压都有校正电阻(或电位器),分别调整它们就可以了。

网友:
并联的电阻有科学研究吗,,,

网友:
分流电阻有开路的。。。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表头有问题,先看看电流档的几个电阻再说吧

网友:
一般都是先校正50UA电流档,如果没问题了再按照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从小到大的慢慢校过去,啥档有问题就查什么档

网友:
表头自身灵敏度变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大多是表头外围分流的闭环回路中有电阻(包括直、交流校正的双动臂可调)开路的。楼上正解,首先核对一下直流50UA档是否正常(用可靠的带200uA直流电流档的三位半数字表串入校核即可得知)

楼主:
可调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就是一圈金属丝,上面有三个叉形类似奔驰标志的那个,调节好像没有反应啊

网友:
看看电路图再调,不然像现在这样都乱了

楼主:
电路图对应不起来,现在调好了,调试方法就是我1楼的方法在表头输入并了一个合适的电阻。原来交流档不正确发现是一根线掉了,现在接上都好了。

我调类似奔驰标志的(可能是上面所说双臂可调)没有效果,另外电路图中还要一个可调,但是表示没有看到

网友:
双动臂可调的总阻值(记得像是1.4K)是这表基本档回路电阻的一部分,面对这个线绕可调,右动臂是直流校正(在直流50uA档首先校正、然后是交流电压、电阻),往右调指示变大;左动臂是交流电压校正,也是往右调指示值变大。

网友:
表内可调校正的调节范围有限,一般不超过正负5%。若偏差较多,除了因表头失磁而使指示值变小较多这种情况外,大多是表头外围的分流电阻等有损坏,需排除后再校正,实践经验表明,若非经他入调动(包括外磁表头的磁短路软铁等)一般无需首先动这些可调部件(当然也有线绕可调自身开路、动臂接触不良的情况出现而需调整的情况)

楼主:
我遇到的两个都是读书偏大,估计就是绕线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