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7-27):
                                                               谈谈关于小容量锂电池充电的注意事项

     新电池充电:电池出厂时,大约有百分之五十的电容量,新购的电池可直接使用。电池第一次用完后充足电再用,第二次用完后再充足电,这样连续3次后,电池可达到最佳使用状态。  对锂离子电池充电,应使用专用的锂离子电池充电器。锂离子电池充电采用 “恒流/恒压”方式,先恒流充电,近终止电压时 改为恒压充电。如一种800mA.h容量的电池,其终止充电电压为4.2V。电池以800mA(充电率为1C)恒流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以较大的斜率上升,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改成4.2V恒压充电,锂电池电流渐降,电压变化不大,充到电流降为1/10C(约80mA)时,认为接近充满,可以终止充电(有的充电器到10C后启动定时器,过一定时间后结束充电)。不能用充镍镉电池的充电器(充三节镍镉电池的)来充锂离子电池(虽然额定电压一样,都是3.6V),由于充电方式不同,容易造成过充。   充电电压:充满电的终止电压与电池负极材料有关,焦炭为4.1V,而石墨为4.2V,一般称为4.1V锂离子电池,及4.2V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时应注意4.1V的电池不能用4.2V的充电器充电,否则会有过充危险(4.1V与4.2V的充电器,所用的充电器IC不同)。锂离子电池对充电的要求很高,以保证锂电池充电的安全。终止充电电压精度允差为额定值的±1%(例如,充4.2V的锂离子电池,其允差为±0.042V),过压充电会造成锂离子电池永久性损坏。      充电电流:锂离子电池充电电流应根据电池生产厂的建议,并要求有限流电路以免发生过流(过热)。一般常用的充电率为0.25~1C,推荐的充电电流为0.5C(C是电池的容量,如标称容量15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0.5*1500=750mA)。在大电流充电时往往要检测电池温度,以防止因过热而损坏电池或产生爆炸。      充电温度:对电池充电时,其环境温度不能超过产品特性表中所列的温度范围。电池应在0~45℃温度范围内进行充电,远离高温(高于60℃)和低温(-20℃)环境。  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若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时,会造成电池的损坏或降低使用寿命。为此开发出各种保护元件及由保护IC组成的保护电路,它安装在电池或电池组中,使电池获得完善的保护。但是在使用中应尽可能防止过充电及过放电。例如,手机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快充满时应及时与充电器进行分离。放电深度浅时,循环寿命会明显提高。因此在使用时,不要等到手机上出现电池不足的信号时才去充电,更不要在出现此信号时继续使用,尽管出现此信号时还有一部分残余容量可供使用。

网友:
学习了!头一次听说还有焦炭与石墨之说。

网友:
是的,分了焦炭和石墨真的搞大了…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希望今后能多多给指导

网友A:
资料详实正确,非常实用。
4.1V的锂电池九十年代时见过,近些年没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详实正确,非常实用。
4.1V的锂电池九十年代时见过,近些年没见到了。

是啊   4.1   那是早期产品了

网友B:
谢谢楼主!正好是我要查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正好是我要查的资料。

不用客气   好的资料朋友们一定要共同享受:

网友(2013-08-31):
电压低了吧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