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厚膜STK4192 DIY,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7-28):
    六道轮回说,STK4192声音暧如春,因些从他那淘了一个二手洋垃圾。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侧面图

侧面图

当温度达到75度以上风扇启动

当温度达到75度以上风扇启动

组装后的图,还差一个顶壳

组装后的图,还差一个顶壳

准备组装

准备组装

音量调控

音量调控

网友:
搞这么复杂不知 音质怎么样

网友:
音质如何模块一般很少有音质很好的

网友:
现在的大大们不都玩芯片功放了吗?调得好推小箱还是可以的

楼主:
音质,推动一对书架音箱还行的,高音不足。中音润滑,这是DIY在于过程呀,折腾中取乐。

网友:
重在折腾,从中找乐趣,这就是DIY的精髓。

网友:
厚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推动一对书架音箱还行的,高音不足。中音润滑,这是DIY在于过程呀,折腾中取乐。

说的不错 DIY在于过程呀,折腾中取乐。

楼主:
厚膜STK4192做书架音箱,声音还是不错的,处理好点几乎没有电流杂音,声音圆滑、温和,午后泡上杯茶,放上一曲“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能感到满满的春意在流动。厚膜STK4192发热量好像很大,把声音调大点,不到10分钟,我的70度自动启动的散热风扇,就自动启动了,可见散热片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不知道STK4192最高能上到多少温度,会不会坏

网友(2013-09-23):
我以前搞过,不过已加风扇就有噪音,不知道你这个声音怎么样可能是需要把供电分开当时没有多余的12v独立绕组也没子细研究

网友:
厚膜就整过一次,居然还买到一块假的。。自此远离厚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推动一对书架音箱还行的,高音不足。中音润滑,这是DIY在于过程呀,折腾中取乐。

对,声音特点就是这样的,高音不足(其实是一种失真)。实测过,我的是STK4211V,也是带板的,方波6KHZ以上失真严重,不知道是外围元件影响还是厚膜本身就这样,没有再去折腾。估计是周围元件的影响,认真地调整关键的R/C元件应该可以做到很低失真

网友(2013-11-14):
三洋的厚膜音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