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美特风扇实际功率与标示不否

楼主(2013-07-30):
前几日在淘宝购买了一台艾美特 FB2532T2转页扇,标示输入功率40W。仔细一看风扇电机上标示的却是功率30w,于是按安规要求用220V恒压电源开最大档加转动摆风1小时后测输入功率实际33.2W. 而测试以前的格力标示45W转页扇,实际功率44W. 后来遍查安规才明白,风扇功率标示可以超过实际功率百分之二十都算合格!!这不知识那年的安规,坑爹啊,花高价买了个按上限标功率的风扇。

楼主:
无人应答啊

网友:
为你省了电你还不高兴

楼主:
这叫省电啊,这明显就是低功率续标高功率来多牟利

网友:
转页不是还有一个小电机吗?

楼主:
开了转页一起测试的

网友:
转页扇电机功率一般小于摇头台扇,还有的转业扇采用15W的小功率电机呢。通过维修来看艾美特风扇做工还是上乘的......

网友:
          因为你是开了转叶的,转叶的驱动电机功率大约为10W左右,加上风扇电机总共33.2W(测量功率),那么风扇电机的输入功率仅23.2W,现在不知你是否是用功率计来测量的功率,还是用测量交流电流的方式来测量换算出来的。因为测量的方式不同所得到结果会有所不同,这因这其中应包括功率因数,总之,与标称的输入功率相差较大,这样一来很可能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风扇电机容易发热,影响其使用寿命。

楼主:
我是用功率计测试的,不存在功率因素问题,驱动电机只有4W

网友:
回帖只为了升到可以发帖,如有冒昧敬请谅解,

网友:
艾美特的做工是不错的 散热好

网友:
这属于正常范围的。

网友:
有可能吧!省电,低升温,静音所以就、、、、楼主你懂的

网友:
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应该有一定的数据差

楼主:
这个结果就是国标的极限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