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自己做的应急启动多用电缆

楼主(2013-07-30):
   前面看到有坛友买了启动电缆,我也拿出我自己做的电缆来给大家看看, 用16平方,230股纯铜软线,双线并联,2米6长度,绝对足以应付大多数环境使用,  世界顶级4线交叉编织技术使得大电流工况下线材对电流的反应更灵敏,启动更快捷。

   后面那句就是照搬音响玄学的说辞 ,大家笑笑就够了  因为是单线,编织好了不容易分家,方便使用而已,

网友A(2013-10-08):
24楼内容
其加装好后,我也想马上知道到底有多强大,所以我第一步的测试就是有一个哈友提出来的,直接用电容启动汽车,电瓶不参与,我把电容充电到14V左右的时候,就点火,一点就着,而且启动的动力强得不是一点点,中控电脑没有闪烁(以前中控会掉电的)。然后我熄火量电压(目地是想测一下启动一次损失了多少电量)电压还有14.2V,只比启动前底了0.1V,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发动机启动后向电容充电的成份。为此我再一次测试只打着火就马上熄火,测试一下要耗掉多少V的电,然而比我理想的还要好很多,电压只下降了0.3V左右,现在发动车只有1-2S就OK了,而且整车的用车设备都没有闪烁,这比以前好太远了,以前一启动整车掉电。

这个效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好很多,感觉这个钱没有白花,如果我以后换车,我也会把这个电容移进去的。

楼主(2013-07-30):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刷新再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了,230根铜线,我买的那个是150根铜线的,好像。

‘摘录自淘宝上我购买应急电缆那家的广告’:

用的是这个线, 铜丝极细,皮薄肉厚 ,一朋友在厂里帮扯的,非常柔软,外皮耐高温,冷天不发硬,据说是能够保证在3N左右的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版主的应急电缆也是焊接起来的,

都是焊接的,  夹子的压扣强度不够所以不能用压接,   焊接和压接从接触质量来说是没有区别的,铜包铝线也是可以焊接的,焊接效果和铜线看不出区别,但是2年后就见分晓了,铝线特容易断,

网友:
如果不辫起来的话,应该快3米长了。

网友:
改天也把我的拍出来晒晒

网友C:
不错,两根16平方多股铜线,已能满足大多数汽车跨接搭电启动。
如果夹电夹能再厚点并是铜质的,就是一根非常专业的启动搭接线了

网友:
再,原则上,正负线不能对绞在一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这个线, 铜丝极细,皮薄肉厚 ,一朋友在厂里帮扯的,非常柔软,外皮耐高温,冷天不发硬,据说是能 ...

硅胶线,软,耐高低温。
999纯度铜,电阻够小了。
要是换成5N铜线是不是启动后发动机能产生天籁之音啊?玩音响的都是这么说

网友:
不错 我都打算用音箱线做个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两根16平方多股铜线,已能满足大多数汽车跨接搭电启动。
如果夹电夹能再厚点并是铜质的,就是一根非 ...

   咱家9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界上,愣是找不出像样的鱼夹没办法 大环境就这样了, 这个线用氩弧焊电流试过,单根线300A 60秒不是问题,所以就用这夹子单配吧。   原则上过江龙2线是不能绞合使用的,那是怕出现过流后导线发热把线皮烧坏出现短路,这个问题考虑过, 这线朋友说是正规硅胶耐温线缆,350度不是问题, 原来是在大功率激光切割机上的线,也用火机试过,应该不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就搅合了

网友:
恩,做个玩玩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线好像细点,夹子有点单薄

网友D:
晒晒我的,具体时间忘了,最少十多年了,应该是 6#线吧,10英呎长,尺子量一下,铜线直径大约 5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晒晒我的,具体时间忘了,最少十多年了,应该是 6#线吧,10英呎长,尺子量一下,铜线直径大约 5mm吧。

...

夹子质量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子质量很好啊!!

设计也好,铁夾强度大,铜线接到夾头的铜片上,省料,
另外一条小一点的, LP买回来的,现在沒用上,放家里。

网友:
我正在考虑是否为数字表配一段这样的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家9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界上,愣是找不出像样的鱼夹没办法 大环境就这样了, 这个线用氩弧焊电 ...

这么粗的硅胶线。。。。自己买得上百了。

网友:
自动档的车备用一根不错,手动档的可有可无

网友:
我也去做一个,留着冬天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指出一点不足,你的两套线,线的颜色都没区分。要是线也都采用个颜色的,就更完美了。

沒办法,这里卖的都这样,只是根据铁夾的颜色来区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兄弟。出我不?

不好意思,兄弟,送给你都沒用,邮费够你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兄弟,送给你都沒用,邮费够你买新的了。

你先把运费报一下呗!要不然人家以为你起价呢

网友:
没有参照物  看起来 线不粗啊

网友:
我就是从软护套线里拆下两根6平方毫米的2.5米长的线,焊上夹子,那种很一般的夹子就可以了,救援小车没问题,都救援几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先把运费报一下呗!要不然人家以为你起价呢

半个地球的运费,不用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个地球的运费,不用报了吧,

半个地球也得是有价物流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半个地球也得是有价物流啊~

烟版,您老就放过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烟版,您老就放过我了吧......

你看!人家都是有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卖我吧。留着也是闲置着。而且你有一对极品的了。

  您还不知道啊? 人家在大洋彼岸! 单单这条线的运费估计在国内可以拿到顶级精品了!

网友:
学习了,自己也去做一根

网友:
我也凑热闹,这是我前年做的,10平方铜线,2.5米长。
那是前年春节,小区里  大街上放了一夜炮仗,我妹夫家的车报警器响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电瓶就没电了,春节放假也没地买电瓶,后来打电话叫我过去给充电。就因为这一次,我回来就做了这条电瓶线,可直到今天,我们这几辆车再没出过电瓶没电的问题。这条线从做好以后再没用过。

网友:
到五金店买几时米电焊机用的电缆线再接上质量好一点的夹子就搞定了,效果超级棒。

网友:
线很好,夹子很烂的说

网友:
夹子是铁的

网友:
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13-09-22):
是不是有点细了

网友:
再长点,汽车抛锚时可用于牵引

网友:
感觉有点细啊。线径

网友:
编的蛮好的,10平方的线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唯一一家采用焊接方式制作电瓶线的,为什么采用焊接方式?为什么市场及淘宝上都没有焊接的电瓶线,一是 ...

理论上说的对,但在实际应用中有些出入。对于小汽车汽油机类型的,马达功率较小,启动电流在100A起下,只要用的是纯紫铜线,线鼻子用的是纯铜的,采用压接是可行的,发生虚接,氧化的情况是很少的。柴油发动机的马达功率较大,电流都在200A以上,焊接是最好的。再说汽车马达比较特殊,是短时间工作的,大电流过的时间不长,一般只要线压牢实,是不会发生虚接的。

网友:
夹子再换个好点的

网友G:
这要发热了,就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要发热了,就连在一起了

硅胶线,火烧都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线,火烧都不怕……

质量真好,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硅胶线,好用又昂贵,买不起哦........
一直在找报废汽车的线束,拆里面的主线做应急线

网友:
老式29或者34的消磁线一改造才是最好的!

网友A:
这个线平时用不多,一年怕用不到一次,不如弄个超级电容,要用时,到人家车上,充上电,再拿回来自己人车上用,这个平时也可以放在车上保护电池,多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平时用不多,一年怕用不到一次,不如弄个超级电容,要用时,到人家车上,充上电,再拿回来自己人车上 ...

晕,你确信这样能行? 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
夹子单薄了点!没有更好的夹子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晕,你确信这样能行? 有这样用过的吗?

这个是我做的超级电容,最高电压15V并在电池上用的

网友:
版主弄得看着比较虚弱,俺直接用25平的焊把线,夹头是某宝上的二手夹头那叫一个劲大。单根4米长用起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做的超级电容,最高电压15V并在电池上用的

制作的手艺是不错,但是没有从理论上去分析电容并联到电池后究竟有没有出力?     在汽车板刚开张的时候这个问题我们也深入分析过,简单说就是电容在充满电后,由于电池的电动势维持着电容两端的电位只要电池不撤离电路,电容永远没有放电的机会,所以最后的啥保护电瓶,啥稳压都扯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作的手艺是不错,但是没有从理论上去分析电容并联到电池后究竟有没有出力?     在汽车板刚开张的时 ...

我的意思,你可能没有明白,我是说,要是碰上没有电的情况,就用这个电容到旁边的车或有电的地方充好拿回来,启动汽车,平时平在电瓶上,能保护最好,不能保护也加大了容量不吃亏,这总比拉一条线在车上压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你可能没有明白,我是说,要是碰上没有电的情况,就用这个电容到旁边的车或有电的地方充好拿回 ...

  呵呵 电池容量不不能被电容扩大的,如果这样手机电池多并几个超级电容就OK了  保护更是天方夜谭,我更相信我那条线的重量远比你的电容重量轻吧?  话又说回头,我也没说这条线一定就得放在车上  。不想鄙视什么,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去说明问题。 当然,假话说多了自然也有人用户成真理

网友:
I服YOU 真理在你手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做的超级电容,最高电压15V并在电池上用的

看来实践过,不知道你的电容充满电后能单独启动汽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实践过,不知道你的电容充满电后能单独启动汽车不?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因为我车是BYD的混合动力车F3DM,原本装这个不是为了启动,是因为收音机老是有杂音,解决不了,车又是混合动力的,担心有干扰,所以想用这个试下,
http://www.autohome.com.cn/tech/201208/385099.html  这个是汽车之家的一个贴子,讲的是 超级电容应用
http://bbs.fblife.com/thread_authorid_1887175_251701.html  这个是越野E族人家自己DIY的 不想浪费时间直接看24楼
http://www.go-gddq.com/html/s121/2012-04/971363.htm  这个不知名的大家看下,
最好是百度下,有好多,只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楼内容
其加装好后,我也想马上知道到底有多强大,所以我第一步的测试就是有一个哈友提出来的,直接用电 ...

         超级电容的实际理论 的确如你连接中说的一样,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在放电方面是很多人被误导的地方, 关键的技术点是在于 电容是自放电工作(单独供电)还是辅助放电工作(有电源补助供电)状态,   这个实际使用理论在以上帖子中都没有很明白的说明, 超级电容的确有他的优势,此事我也不否认,但是这有一点大家都被混淆了,那就是超级电容的放电状态, 在以上各个中论证中,超级电容的放电都是与电源断开后利用电容内储存的能量进行放电工作,这一点是绝对行得通也绝对是事实,但是这是电容充满电并与电源断开后的状态这一点 正是大家所忽略并无视的一个关键点, 而在实际中各路DIY大神,都是简单的将超级电容与蓄电池并联后使用,这就完完全全改变了超级电容放电的环境,因为不管放电条件怎样,电容两端的电压始终被电池电动势钳位,这样没有电位差 电容何来放电? 就像一个水桶挂在水龙头下,空桶装水等于 电容充电,装满了 你加多少就会流出多少,桶里的水不可能自己会一次性全部流出来给你, 除非你把桶翻倒,而翻水桶的的这一过程就是电容的放电过程,   而在这些大神中 都会想当然的YY,在水桶满水的状态下,你开水龙头的时候 桶里的水也会跟着自己冲出来   结果肯定是1+1大于2了  其实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这个时候大神门都忘记了电池的存在。

           在矿坛混的都是模电基础好的, 自己按照模拟电路中 整流滤波这一章节的内容来推导滤波电容的工作状态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端倪,滤波电容只有在整流负半周 没有电流(电压)的时候才会放电,而整流器正半周的时候电容是不会放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的实际理论 的确如你连接中说的一样,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在放电方面是很多人被误导 ...

新手,理论我不太懂,只看实际,我现并这个在车上,也是在做测试,好不好,对不对,只有时间来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理论我不太懂,只看实际,我现并这个在车上,也是在做测试,好不好,对不对,只有时间来证明,

呵呵!那你自己玩 玩好了有什么情况来矿坛发帖,我顶置加精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理论我不太懂,只看实际,我现并这个在车上,也是在做测试,好不好,对不对,只有时间来证明,

我觉得76楼烟版的回复很正确。
在并联电路中,电压是同一的,不会因某个电容的并入而造成电瓶与电容有电压差了。
超级电容的优点,是公认的,也是有限的。当超级电容与电瓶并联后,就算超级电容威力大,但在汽车启动时,电瓶电压下降,超级电容电压也肯定同步同电位下降。此时再把超级电容夸神点,就打算或猜想电瓶电压下降了超级电容电压却不下降(呵这是不可能的,这颠覆了电工学,价值可比超级电容大多了),那么受益的也不是起动马达,而是电瓶,是变成了超级电容在给电瓶补电。所以对于并联了超级电容后就能改善起动这一说法,是没有科学道理的,除非你车电瓶容量减小不能瞬间满足启动电能。
在你的混动汽车中,超级电容是瞬间吸收电动汽车刹车或下坡时的动能,实现能量回收和再生,这点倒是超级电容优点的发挥,无可厚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76楼烟版的回复很正确。
在并联电路中,电压是同一的,不会因某个电容的并入而造成电瓶与电容有电 ...

晕,你不说我不知,细看下,原来真是版主 发完贴又一看两  指教了
以下,摘自我前面发的第三个网址
3.1 电性能的改善
采用超级电容器与蓄电池并联时启动过程的电压波形如图5,电流波形如图6。与图1、图2相比启动瞬间电压跌落由仅采用蓄电池时的3.2V提升到7.2V;启动电流从560A提高到1200A;启动瞬时的输出功率从2kW提高到8.7kW;启动过程的平稳电压由7V提高到9.4V;启动过程的平稳电流由 280A提高到440A;启动过程的电源平稳输出功率从2.44kW提高到;

3.2 启动性能的改善
超级电容器与蓄电池并联应用可以提高机车的启动性能,将超级电容(450F/16.2V)与12V、45Ah的蓄电池并联启动安装1.9升柴油机的汽车,在 10摄氏度时平稳启动,尽管在这种情况中,当不连接超级电容器,蓄电池也可以启动,但采用超级电容器与蓄电池并联时启动电动机的速度和性能都非常得好。由于电源的输出功率的提高,启动速度由仅用蓄电池时的启动速度300rpm,增加到450rpm;尤其在提高汽车在冷天的起动性能(更高的起动转矩)上,超级电容器是非常有意义的,在零下20摄氏度时,由于蓄电池的性能大大下降,很可能不能正常启动或需多次启动才能成功,而超级电容器与蓄电池并联时则仅需一次点火。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

3.3 对蓄电池应用状态的改善
超级电容器与蓄电池并联时,由于超级电容器的等效串联  远低于蓄电池的内阻,因此,在启动瞬间1200A启动电流中的800A电流由超级电容器提供,蓄电池仅提供400A的电流。明显低于仅采用蓄电池的560A,有效地降低了蓄电池极板的极化,阻止了蓄电池内阻的上升使启动过程的平稳电压得到提高。最主要的是蓄电池极板极化的减轻不仅有利于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而且也可以消除频繁启动对蓄电池寿命的影响

个人认为超级电容和电池并联时,由于电容的快充 快放 还削波的作用,所以当放电时,电容内的电量会大电流放出 一般车用得用也就是这个大电流放电 当充电时电容的削波作用,还会保护电池,所以认为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