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空调坏了,一会自动“滴”一声,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遥控接收板漏电?

网友:
家里有没有红外干扰源?正常时把遥控接收口用黑胶带粘住,看看还会不会?或者是遥控接收那块电路板受潮后有漏电现象,造成误动作

网友:
不见得是空调遥控器,也可能是外界的,先堵住接收窗口看看,不行再拆机

网友:
应该是内机应急开关漏电引起。花1毛钱更换即可。

网友:
应急的办法是用烙铁加热开关的焊接脚即可。不过 时间长了还会犯毛病

网友:
X宝自己淘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挂机。挂机容易出这个问题吗?

柜机发生这种现象较多,原因是本机操作面板上的轻触按钮漏电,等于模似了人工操作。换对应按钮就可解决。因为挂机未引出操作按钮,所以这步检查就免了,直接拆控制板,清洗去潮即可,尤其是cpu的键扫引脚。挂机上的拨动开关是强制开关与cpu控制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家的电视,目前也是这个情况,气候干燥了就没事了,说拆开看看、还没拆。

的确电视机也有类似故障,原因是一样的。老电视机cpu采用键扫控制输入方式,则更换对应功能按钮即可,但新式的cpu块为了节省引脚资源,仅利用了二个引脚,采用不同比例电压值输入法来控制很多被控功能。那么就要对所有轻触开关都要检查。有时会音量键漏电而反映出的却是AV转换动作,所以又并不是对应按钮。看了原理图你就了解了。这种故障15年前就遇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我想到过是这个问题,就是受潮漏电短路之类的,并且用电吹风,热风,吹过。不过没彻底拆下来看 ...

机器十年了,电解电容也得检查一下
稳压IC有没有变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担心。真有可能。
而且那板子工作环境比较潮湿。温度低,容易结露。

嗯。稳压块坏了供电不稳,可能会导致CPU抽风..
那么,将遥控接收头断开还这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担心。真有可能。
而且那板子工作环境比较潮湿。温度低,容易结露。

在不使用强制开关的前提下,空调只要有动作,说明cpu有动作指令,只要有动作指令,说明5v就肯定无问题。既使乱动作也和5v无关。现实中由于cpu本身原因造成程序混乱的概率几乎没有,因为程序流程又短又简单。充其量存在的只有个別功能控制输出引脚失效,那么只会反应出对应的控制无动作而已。其实控制板真正意义上的损坏是不存在的(除非5v超压cpu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