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0V 4A数控电源

楼主(2013-07-31):
这是刊载在《无线电》2010年11期上的数控电源
目前X宝上卖的自制数控电源大多数是利用MCU产生PWM波形,依靠调整占空比调压
这个电源却采用高精度DAC产生基准电压,通过改变基准电压来改变输出电压,稳压功能靠运放实现
还利用ADC对输出电压、电流进行采样,用12864液晶屏作为显示
这个电源从上至下基本都是高端用料,基准源用的是REF191和198,DAC是TLV5618,ADC是ADS7841,
连运放都用的是AD620和OPA2277;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

参数如下:
输出电压0-20V可调,输出电流0-4A可调,带3.3V 5V 12V三档快速设置
可以工作在恒压模式也可以工作在恒流模式,恒压/恒流自动切换的

先制作控制部分,没有按书上单做控制面板
做了一个ATMega16最小系统板,把需要的接口引出

接上LCD,刷入程序,液晶点亮了,控制系统工作正常

这是做好的电源部分
设计用的是高精度运放OPA2277
但是手头上没有,所以先临时用常见的NE5532代替
散热器随便抓了一个P3的散热器做调试
调整管用的IRFP140,可以承受150W的散耗功率,用在这里很合适

焊上控制板

控制板细节,插着杜邦线的是液晶接口
上面两个没用的,左边是接键盘的
右边那5根针是预留的下载线接口,方便软件更新

ADC、DAC、主运放NE5532还有仪表放大器AD620用作电流采样信号放大

这边是整流部分
电源最大输出4A,整流管用的是常见的6A10
上面还有两个CR12AM单向可控硅用做输入电压切换
具体原理是当输出电压大于8V时,MCU输出信号使可控硅导通
两个可控硅作为桥式整流的两个臂将变压器24V绕组接入电路
当输出电压小于8V时,可控硅不导通
变压器12V抽头通过6A10组成的全桥为电路供电
这样就避免了输出低电压大电流时调整管功耗过大

组装好的电源,还差一个键盘没有装】

通电试机,液晶从上至下分别为:设置电压、设置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状态
可以看出,目前电源处于关闭状态,设置电压5V,电流500mA,输出全部为0

这是可以调到的最大输出
20V 4A

电压调到12V,接了一个12V 35W的射灯
因为变压器容量太小,所以没法满负荷试机
可以看出,电源进入了恒流模式,电压掉到8.55V,但是电流和设置电流一样

电源的显示精度还是可以的,这里输出电压显示其实
就是利用ADC采样,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
说白了就是一个电压表
但是,由于手上没有REF191,所以DAC的基准就不准了
可以看出,设置电压和输出电压是有差别的
过几天还得去买OPA2277和REF191

最后是电路图

网友A:
做好了成本要多少?

网友:
是啊成本是多少啊?

网友:
用开关电源代替变压器效率会不会更高点?

网友:
理论很好,原件很少。

网友:
能做这个的人一般不是人…………乃神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了成本要多少?

真心不便宜,不过我用的都是全新的件,而且一次就买一两个价格也高
说下主要的:ATMega16 10大洋、LCD12864 30大洋、REF191,198各18大洋、TLV5618 33大洋、ADS7841 19大洋、
MAX660 10大洋、两个大电容一共12大洋、IRFP140 7大洋、可控硅CR12AM一共5大洋,剩下的就东拼西凑了。
后来发现,MAX660和ICL7660是通用的,花了冤枉钱。如果这些零件都买拆机的,那可以便宜很多。

网友B:
真心说,楼主很强大很牛,建议出套件提供给坛友

网友:
目前这个价格做套件没有竞争力啊,162元的价格还不算杂项开支和楼主手工。如果低到几十元了,楼主先通知我哈

楼主:
套件肯定不会做的,毕竟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如果有哪位坛友想DIY但是元件采购有困难我倒是可以帮忙。
后来算计了一下,X宝上便宜的全新12864只要10块钱,OPA2277可以用NE5532代,REF191可以从REF198处通过两个精密电阻分压解决。最贵的TLV5618和ADS7841都用拆机件的话可以节约一半的成本。

网友:
咋不见ATMega16的程序?

网友:
用开关电源代替变压器,效率还是提高不了多少。这个质量好的变压器效率也有85%以上,开关电源一般也就90%左右。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把这个传统的降压型的稳压电路改成开关式稳压电路或DC-DC变换器,这样就可以在稳压部分提高20%左右的效率。其实这个电路已经考虑到效率问题了,用了一个可控硅切换输入电压,在12/24v之间切换

网友:
电压能到30V就更好了,呵呵,同求程序。。。。

网友:
呵呵。做的不錯,求程序

楼主:
程序自己东改西改已经乱套了,原版在《无线电》杂志网站上就有

网友:
俺手上有好几片16L,楼主在哪边学的AVR单片机啊,能不能分享个教程。楼主把原无线电这个电源的连接也贴出来吧,麻烦了。

网友:
真心不错!能提供程序不?

网友(2013-09-14):
电源做得真不错,还是工频变压器供电的波纹比较靠谱。调整管的散热器是不是小了点,极限状态:0V、4A,调整管上功耗有12V*1.2*4A=56.4W。

网友:
楼主的清单里为何没有测电流的关键器件,仪表放大器AD620呢,不知你买的几米,是国产的,还是东南亚国家新马泰菲印尼产的。

网友:
希望楼主分享相关资料,我们好diy啊。谢谢啦。

楼主:
程序在这里
用CodeVisionAVR 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不便宜,不过我用的都是全新的件,而且一次就买一两个价格也高
说下主要的:ATMega16 10大洋、LCD12 ...

这个设计真心不便宜。ADS7841、TLV5618,都是12位的,如果MCU改用STM32系列,其自带12位AD和DA,价格就低多了。STM32F103RCT6带3个ADC和2个DAC,价格才10多块。

网友:
楼主做得很不错,无线电上看到,就是没有决心作出来。

楼主:
我不得不说,我焊了一半以后去采购那些DAC,ADC,仪表运放等自己没有的元件,才发现这些元件真心不便宜,可是箭已射出,不得不做下去,心疼啊。

网友:
敢问您做这个数控电源 花了多少钱了。元件费用,外壳 工具费用,不算人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说,楼主很强大很牛,建议出套件提供给坛友

(我认为)一开始花大时间去建电源会很亏! ~~~我用550包邮元买了2个菊水电源,18V/2A,30V/3A.
然后用省下的DIY电源时间去附近工地搬砖,数百元一天....转一圈回来,换回的钱弄回一大堆电子元件.

网友:
成本下来多少钱呢?

网友C:
AD620能不能用OP07代替

网友:
虽然手上有得用,但还真心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620能不能用OP07代替

应该可以,不过最好用3个运放组成这样的仪表放大电路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不过最好用3个运放组成这样的仪表放大电路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这有点复杂了,不会整

网友:
学习了,什么时候楼主上个测试效果,

网友(2013-10-19):
请问楼主,我这有ATmega32的电机调速器控制板,能不能改制成可洎稳压电源?

网友:
技术好做的也好

网友:
做这个不容易

网友:
楼主做成成品卖呀

网友(2013-11-24):
电压真心低了点,50v 5a最好,而且 液晶屏显示的有点小,还是数码管的看的清楚一点。

网友:
马一个克,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成本高了些

网友:
单片机立式节省不少空间

网友D:
楼主,你好,这个电源我看过,但是一直不明白MOS管是如何工作的,请你能否解释一二?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7 19:51):
请问楼主是按照原电路整的吗?我也想仿制一个,但是认为这个电路的MOS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请楼主指点一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这个电源我看过,但是一直不明白MOS管是如何工作的,请你能否解释一二?谢谢

补充 ...

楼主,回个话啊?你是不是按照原图整的电路?或者对于图中的MOS驱动电路你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向LZ学习。。。。

你认为电路中的MOS管能正常工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认为电路中的MOS管能正常工作嘛?

必须能,而且工作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能,而且工作得很好

谢谢,原理上我已经看懂了,同时也参考了别的网友的电源,发现这个电路应该有很多的细节问题没有考虑到,我准备改造一下

网友:
跪求指导,我现在正在测试,总是AD620那块出问题

网友:
可以分享下经验不,我正在调试中,老是烧电阻

网友(2013-12-24):
元件比较好,做工不错,很精密的东西

网友:
厉害,坛里高手不少。像这种我只能看一看,不会做。

网友:
谢谢分享,先研究一下

网友F:
请问您这个LCD模块和原文中的LCD模块是兼容的么?还是楼主改的程序?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这个LCD模块和原文中的LCD模块是兼容的么?还是楼主改的程序?哪里有卖?

要求ST7565控制器串口驱动的12864液晶屏,在程序里稍微调下对比度就可以用。

网友:
请问原文的程序直接放到楼主使用的LCD上可以显示么,暂时对ST7565使用方法不了解,请多多指教

网友F:
请教楼主,我最近也买了类似的LCD模块,控制输出可以但就是没有显示还买了其他的几块也是一样。楼主可以将改好的程序或HEX文件发我一份么?谢谢!!asd2221@126.com

网友:
楼主,程序在哪下载。给个链接

网友:
出套件吗?我想要

网友:
开关电源还是有干扰的,测试精度高的东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我最近也买了类似的LCD模块,控制输出可以但就是没有显示还买了其他的几块也是一样。楼主可以将改 ...

这个程序你可以试试
分别对应两种不同型号的液晶屏,但是控制器都是7565的

网友(2014-02-04):
新年顶顶,屏和M16都有,改天玩玩

网友:
楼主这个能用M8单片机不?

网友(2018-08-23):
楼主您好好,我看了你这个数控电源,自己也想做一个,但是有好多地方不明白的,可以请教您一下吗?方便加个QQ或者微信吗?

网友(2018-12-30):
没明白调整管的栅极是如何获得比源级高的电压呢?被二极管隔离了啊

网友(2019-02-04):
楼主这变压器很眼熟,俺也有两个,早年用来推2030玩的

网友(2019-03-28):
建议出套件提供给坛友。

网友:
这个不错为什么楼主不出套件呢!

网友:
就这样完事了?一点都不详细啊。

网友G:
这个时作者魏坤在玩具行动的杂志发表开源的电源。这里有 原作的程序。

魏坤电源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时作者魏坤在玩具行动的杂志发表开源的电源。这里有 原作的程序。

应该是无线电杂志。

网友:
楼主很强大很牛,建议出套件提供给坛友

网友H:
AD和DA芯片是最贵的,但也以省去,用CPU的AD代替AD芯片,DA最贵,可以根据DA原理自己搭个DA,成本也就几毛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AD和DA芯片是最贵的,但也以省去,用CPU的AD代替AD芯片,DA最贵,可以根据DA原理自己搭个DA,成本也就几毛 ...

想知道几毛钱搭出来的DA是什么样的,精度如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想知道几毛钱搭出来的DA是什么样的,精度如何。

精度比不了DA芯片,但是有AD芯片反馈下,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精度比不了DA芯片,但是有AD芯片反馈下,不就解决了?

我原来也这样想,做了几个之后发现情况比预想的复杂

网友: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2024-10-15):
有耐心,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