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3-08-01):
最近在家呆着没事,就捉摸着做点什么。在翻看业余电子制作说解这本书时,里边介绍制作音频振荡器的文章,就决定模仿制作。

业余电子制作详解

业余电子制作详解

按书中介绍采用点频式

按书中介绍采用点频式

采用LM386配合文式电桥振荡器

采用LM386配合文式电桥振荡器

上面介绍的3V15mA电珠根本买不到

上面介绍的3V15mA电珠根本买不到

准备机壳

准备机壳

机壳开孔

机壳开孔

机壳侧面

机壳侧面

零件

零件

焊接完成的样子

焊接完成的样子

焊接完成的样子

焊接完成的样子

装机壳的样子

装机壳的样子

在调试中,因没有小电珠,只能用200殴电阻代替,但根本不能起振,后来用3V100mA电珠代替,结果失真严重,后 ...

在调试中,因没有小电珠,只能用200殴电阻代替,但根本不能起振,后来用3V100mA电珠代替,结果失真严重,后 ...

制作面板图样

制作面板图样

50和100没拍下来,这是250Hz

50和100没拍下来,这是250Hz

500Hz

500Hz

1000Hz

1000Hz

完成的样子

完成的样子

250Hz

250Hz

500Hz

500Hz

1000Hz

1000Hz

5000Hz

5000Hz

15000Hz

15000Hz

20000Hz

20000Hz

网友:
示波器有回扫线。

网友A:
文氏振荡电路。波形很好。可惜是点频的。

网友:
向来对DIY都是支持的

网友:
波形看上去很美,那条回扫线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氏振荡电路。波形很好。可惜是点频的。

之所以采用点频,是因为在业余条件下频率刻度校准非常困难,因此采用书中介绍的点频的。如想改连续频率的,只需把电桥上的电阻换成电位器就可以了。另外,在实际调试当中,尤其是象调收音机之类的,基本也就用到400、800、1000Hz的多些,如果要是调音响,肯定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所以采用点频,是因为在业余条件下频率刻度校准非常困难,因此采用书中介绍的点频的。如想改连续频率的 ...

楼主。点频的波形较好。如把电阻换成电位器的话。双联的很难保持一致。稍微有点偏差。波形就会不对称。我以前也做过。要是多几组电阻那就跟好。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频的波形较好。如把电阻换成电位器的话。双联的很难保持一致。稍微有点偏差。波形就会不对称。我 ...

这个可以一试,这样,频率会更丰富些。

网友(2014-04-10):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
支持DIY,没有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