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清洗汽车汽油泵记实(示范帖)

楼主(2013-08-02):
今天下午,闲着无什么事,把自己的车汽油泵拆下来清洗。

汽车用的汽油,很脏的,杂质也多。汽油从油箱直到发动机喷入,途中要经历三道过滤的,汽油泵是第一道过滤,汽油滤芯是第二道过滤,油喷嘴内滤网是第三道过滤。第一道过滤芯网是很脏的哦

汽油泵都是安装在汽油油箱里的。我的车,汽油箱油泵口位于后座位下面。有的车,汽油箱油泵口位于后尾箱内。本帖特以我自己动手的拆卸清洗过程,目的是给大家一个对普及型轿车的了解与以后保养之参考。现拆卸开始。

第一步,为避免ECU出现长期故障码,先得断开汽车电瓶。一般断开电瓶电源负级,可防止拆除电极不当时工具碰车体而产生电弧光、火花。

第二步,拆开后座位。一定要注意方法,拆时要用力但不能用蛮力,一般是水平错位后再垂直用力上提来脱开座位卡扣,这样就不会损坏卡子。拆开后座,再揭开吸音层,可看见泵的电线。

第三步,拆去防尘保护盖,可看见泵连接油管和电线。注意观察,接口都有拆卸卡扣的,掐紧拆卸卡扣稍用力拉出便可拆下电接头和两根油管。然后松开大的固定盖板,小心上提而取出油泵总成。说说这个固定盖板,有的车是采用螺丝固定的,如现代车系列,例索拉特,而有的是采用瓶盖式旋转盖固定的,如捷达车及部分国产车。现在市上合资车多相同我这个车,是用斜度金属圆卡盘来固定泵盖板的。

第四步,把油泵放在工作台上,拆滤网、油外室筒、拉出电机和油泵。小心拆卸,注意别碰坏了油表浮子和滑动电阻板。用化油器清洗剂充分冲刷掉所有机件泥垢,洗干净,再反程序安装油泵。安装时注意橡胶密封圈安装到位。

第五步,弄干净油箱油泵口,套好大密封圈,小心地装入油泵总成,固定,装上油管、电接口。把电瓶负级接好,插入钥匙点火,确认怠速稳定,油泵接口处不漏油,再装好防尘盖和后座,油泵拆洗清理完毕。

我自己一边拆卸冲洗一边拍照,手机外壳污浊还好说,关键是有很多照片都拍得模糊不清(同事也参与了拍摄,但也没拍到要处),所以只有这几张稍为清楚些,却也能做到较清晰描述过程,各位就将就看了呵。

网友:
这个汽油泵最好不坏就别拆,一个新手拆的不熟,里面的塑料件太多,浮子也很难往外拿,容易损坏。二呢,那两个汽油出口和进口的管子一定要搞好,容易出危险的。
有时你打开汽油泵了,里面很多暗红色的杂质,去掉它很简单,但一点都没用。其实加油站的油非常干净的,骑过摩托车的人都知道的,和略带淡黄色的清水一样清澈。油箱里所谓的脏,是汽油里所含的水分,常年累月和油箱铁皮生成的些油箱杂质。为什么说单独清洗油泵的滤网没用呢,油泵干净了,油箱还是脏的,放进去不久又脏了。除非清洗油箱,能放出很多粘稠的东西,还有水。

电喷车的汽油泵压力是很大的,否则不能保证喷油嘴的雾化效果。能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新手换滤清器,车都熄火很久了,一拔开那个滤清器,汽油的残存的压力能喷的满脸都是,像大喷泉。

有些老车,上高速上到一定速度再加油也感觉不到源源的动力了,很多都是因为汽油泵的压力达不到标准了或者油路不畅了。

油路的原理是这样的:一打开车电门,仔细听能听到油泵电机转动的嗡嗡声,过十几秒就停下来了。在正常行车时,油泵是一直转的,流过屁股底下的那个出油孔的汽油像高压水枪一样,流量很大,楼上有位朋友说车辆耗油很少的,出油量也不大,油泵是靠泡在油里降温的。这属于想当然。实际上,这大压力的油,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去了喷油嘴,绝大部分通过大管路的一个泄压阀,然后又流回油箱了。泄压阀什么意思,就是油泵压到一定的压力,这是喷油效果最好,管内油压再大的话朋友又会不好了。一到这个压力,泄压阀就打开了,泄压的汽油流回油箱。这也是为什么油箱上为什么会有两个管子的原因,在这个油泵大力供油的过程中,高速流过电机线圈的汽油会给电机降温的。

再说说灯亮继续行驶对油泵有无损害:一般的轿车,油指示灯亮时,油箱里还有10个油左右吧。这是虽然油箱里的油不多了,可能油面有时不能全部浸泡油泵了,想当然可能会认为不泡不降温了,不会的,放心开,厂家设计的,让你开肯定能开。这是一样有源源不断的汽油流过油泵体内。到什么时候就不能降温了呢?当油面过低了,油泵会吸进去一些气泡了,这是降温就差了,但是放心也烧不了,继续开,等这个油泵一有空气油压马上就会降低了,车也会一悠一悠的马上没油熄火了。

有空再交流一下汽车加机油的事情,很多其实也是想当然,自以为是说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发闷没劲,烧油,也属于扯,原理没搞明白这属于。

网友:
自己动手好,洗得干净又省钱。

网友A:
原来我们都是坐在汽油桶上的. 好恐怖啊.
对了, 好像有人说不能等油表灯亮了再加油, 说油泵靠汽油冷却, 油表亮时油泵已经冷却不良的情况下运行很久了, 长期这样会缩短油泵寿命. 真这样吗?

再搭车问个别的, 懒得再开新帖子了. 在驾校学车时, 桑塔纳的方向盘向左向右打满时所转过的角度很接近, 都是一圈半. 但是我的长安车向左打慢比向右打满要少45度. 这个现象正常吗? 能调整吗?有必要调整吗?

网友A:
还有加油站. 就不能用像样一点的设备预先过滤一下么? 又没有什么损耗. 车车无故障时间越长, 消耗的油料也越多. 何乐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加油站. 就不能用像样一点的设备预先过滤一下么? 又没有什么损耗. 车车无故障时间越长, 消耗的油料也越 ...

加油站的油,均通过了管道过滤器过滤了的。但由于其过滤器内网孔不是很细,又要达到一定的泵送量,所以可以认为商品汽油到你车中只是经过了一个粗滤的过程,最后要从你车上精细的油喷嘴喷出,这个粗滤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A:
在加油同时过滤当然不能太细. 但是可以在向加油站的储油罐补充油料时将油料彻底过滤一番. 只要滤网面积足够大, 再细的滤网孔目也不会使转移油料的过程变得过于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们都是坐在汽油桶上的. 好恐怖啊.
对了, 好像有人说不能等油表灯亮了再加油, 说油泵靠汽油冷却, 油 ...

是的,汽油表亮灯了,就应加注燃油了,如果亮灯后还坚持行驶较长里程,不但面临中途无油抛锚,经常这样使用,还会对汽油泵的使用寿命大减。

汽车的方向机,其方向盘左旋与右旋所得到的角度与打死角是对称相等的。你的车出现了左右最小转弯角不一样,这不正常啊。从方向机的原理看,应该可以通过调整前束而解决。建议去调整,因为我猜想,你那个右转而多打方向盘时,遇泥泞路,左前轮胎的前侧面与右前轮胎的后侧面会带着泥垢刮车雨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汽油表亮灯了,就应加注燃油了,如果亮灯后还坚持行驶较长里程,不但面临中途无油抛锚,经常这样使 ...

啊, 还有沾泥后蹭圈的可能性啊. 那可得仔细问问了. 没想到现代工业大批量产品还会存在这类问题.
明天一早过去检查定损. 顺便到店里试试其他样品车的方向盘左右角度. 我也觉着45度的差别不小了. 但是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还是现在所有长安车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油同时过滤当然不能太细. 但是可以在向加油站的储油罐补充油料时将油料彻底过滤一番. 只要滤网面积足够 ...

呵。这牵扯到加油站油损耗加大(要清理被滤下的油渣),以及这种精细过滤设备(机油有,压榨式过滤机,滤布过滤)的增加,还有工艺的增加及过滤操作上的安全等等因素,没人来买单的。目前连真正达标的97号汽油指标都做不到,还能做到什么。
其实汽油中还不光只有肉眼看到的渣子,还有溶入的杂质和油泥,它们会在油箱中析出。所以车上油槽路中滤网是不可缺少之物。我今天清出的,以油泥为主,全靠化油器清洗喷剂冲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这牵扯到加油站油损耗加大(要清理被滤下的油渣),以及这种精细过滤设备(机油有,压榨式过滤机,滤布过 ...

过保后我也试试自己拆洗这类机件. 最起码自己更换三滤换机油刹车油防冻液什么的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B:
老哥如此好贴,我来晚了!!    这几天老丈人大寿,家里老两口和我小俩口一起回老丈人家里贺寿, 来这边上网时间减少 所以未能及时回帖。

老哥手艺高深!!, 步骤方法精细,我汽版又一标杆保养帖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如此好贴,我来晚了!!    这几天老丈人大寿,家里老两口和我小俩口一起回老丈人家里贺寿, 来这边上网 ...

谢烟版兄弟的加分鼓励
顺祝烟版的岳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们都是坐在汽油桶上的. 好恐怖啊.
对了, 好像有人说不能等油表灯亮了再加油, 说油泵靠汽油冷却, 油 ...

基本所有的轿车油箱都是在后排座位下, 也没啥恐怖的,经过非常多年的研究,轿车油箱设置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

我觉得什么油少烧油泵的定论有些YY之意,油泵结构使整体的,所有泵出的燃油都要经过内部电机,这样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能保证有燃油流过泵体都是可以保证油泵不会过热烧坏,这一点在设计时,设计师都已经考虑进去了,我们不必多疑,燃油灯亮起只是提示我们邮箱里的燃油没有多少了而已。

方向机转向左右不对称,说明方向机或者转向机构有拆修,方向机在装配时出现左右拉杆调节不平衡所致, 换句话说就是装配转向机构的时候 方向机没有用工装卡位件进行中间定位,而造成方向机中位与车轮中位有偏移。这个问题要看装配情况,如果装配好了 跑高速没有跑偏 发抖问题就可以忽略,如果有那就得从新对正,我见过最严重的是左三圈,右两圈,一样跑得好的很,就是移库调头等动作不太协调而已,如果您的车问题不大,完全不必理会,45度的转向在轮子上也就是2~4度的偏移,问题不大, 如果车子还在保修期那就去做掉!!!

网友:
近期生产的轿车用的电瓶是需要定期

引用 网友B:
基本所有的轿车油箱都是在后排座位下, 也没啥恐怖的,经过非常多年的研究,轿车油箱设置在这里是最安 ...

多谢无版释疑. 主要在市内代步, 油表亮了之后剩余的油料足够开到任意一个加油站. 今后还是等亮了再加油吧. 这样也可以粗略统计一下油耗情况. 目前大概是 8.5L 每百公里. 与说明书的 5.x 的参数相去甚远. 但愿是因为新手加新车的缘故.

至于方向机的问题, 我还是很困惑. 此车跑直线时方向盘中位很准, 也没有跑偏的现象. 就是左右极限转角不对称. 前两天因为定损的问题又去了4S店,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发动相同型号的车子对比. 只有寄希望于本地的奥拓群的车友抽空测试一下他们的车子的情况.

如果真是修过的, 那就有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其他顾客试驾时发生了损毁事故. 果真如此可就太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