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收了个MF47测电压不准,请问怎样校准

楼主(2013-08-03):
刚坛子里收了个84年南京MF47,卖家吹牛说精度准,结果到手用5V直流档量18650电池跟刚较准过的福禄克187相比下小了0.1V的读数,在卖家贴子里说了他也装聋作哑,由于是先款的只能自认倒霉了,那个调电阻档的电位器也紧得厉害让我旋两下那个胶盖里的一字纹就花了没法拧了,现在问问各位高手这个表的电压量程可以较准吗,具体调整哪个元件,恳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0.1V的差距说不准是那个不准呢,楼主就没有必要纠结了。

网友A:
和数字表比较0.1V的误差很正常,没必要去校准,看楼主所说的情况,这个47表其实已经很准了。只需把调零电位器修理一下就可以用了,我觉得楼主买的这个47表挺好,没必要为了这0.1V的误差去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数字表比较0.1V的误差很正常,没必要去校准,看楼主所说的情况,这个47表其实已经很准了。只需把调零电位 ...

调零电位器调了那是掩耳盗铃吧,调高了不归零,正常状态下就已经有0.1V读数有什么意思。

网友:
南京表比较麻烦,,得打开表头调节下面的磁隙铁片。。表头后面的电位器作用微乎其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0.1,正常,况且比较标准源就不标准。买家有点挑剔了。因为线性问题,针针压线是不可能的。

我最4.16V电池有0.1V的误差有没有算过误差率是多大呢,百分之二点多了吧,如果是十几V有个0.1V的误差还能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零电位器调了那是掩耳盗铃吧,调高了不归零,正常状态下就已经有0.1V读数有什么意思。

调零电位器是在测量电阻时让表针指在电阻零位时使用的,目的是在测量电阻时让表的读数准确。RX1、RX10、RX100、RX1K、RX10K,这5个档位每次使用都要用调零电位器调整一下,使万用表的指针指在电阻刻度线的零位。看楼主所说的情况应该是调零电位器接触不良,可将之拆下来并将之拆开,用WD-40清洁润滑剂清洗一下,或者将滑动触片强行扳动,离开原来位置一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货前,要求卖家拍测试照片了吗?坛里好多卖家,喊高价的都很自觉上测试题,低价的喊不包精度,大家心里就 ...

没测试图,由于他跟人回复说全部都精度平衡准。我也就相信了,开价260后来没人买他自降到200我买的,这价格不算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零电位器是在测量电阻时让表针指在电阻零位时使用的,目的是在测量电阻时让表的读数准确。RX1、RX10、R ...

兄弟,我在说电压档没说电阻档,电阻档我还没实际测试过,只量了下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买的话,换我也有点不舒服。

就是啊,如果一百元左右也就不管了,最多量量通断,花了这钱还不如我几十的杭舟指针表准呢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为0.1v纠结,指针表与数字表比差0.1v说明47表很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