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管 两灯 再生式 收音机

楼主(2013-08-07):
直流电子管 两灯 再生式 收音机

   说起再生收音机,就会想到怀旧、复古、高阻耳机等等,与晶体管的再生不同,电子管的再生在整个AM段是不均匀的。晶体管再生调好就可以固定,电子管则不同,所以,再生是很好玩的一种收音机技术。在所有的收音机方式中,只有电子管再生是最值得玩的机器。除了再生,电子管那优美,温婉、醇厚的音色更是让人如痴如醉……

   1K2+2P2再生式两管收音机,电路经典,制作容易,由本人首先采用小型的14250电池6节串联得到22v,很好的解决了乙电问题,而且这种电池是低内阻的,效果好。使的整体制作趋于简洁,明快,小型化。与经典电路相比,增加了音量控制,因为强台可以用喇叭放音,用耳机听震耳,通过音量控制减小音量。220/6v的小变压器代替输出,很好用,配MP3耳机,声音好听。所以不要再留恋高阻耳机了!!!与单灯机相比,弱台清晰。单灯机则需用舌簧听筒才可听清弱台。另外采用帘栅极再生,再生相当平滑。一般再生在“呼呼”的状态下,往回调一些,就是最佳状态。平滑的再生是“呼呼”的状态,而不是“酒……酒……喝!”的醉鬼状态

  1:木质底座106*106*19mm,底部挖空装甲、乙电。
  2:磁棒直径10mm长100mm,调谐线圈0,04*60李兹线60圈,220微亨,再生用18圈。再生圈数与2p2单灯机不同,因为用1K2以及帘栅极再生,所以不同。再生圈数需要自己调整,这里的数据仅供参考,我做过不少再生机,每台都是有差异的。
  3;耳机座采用3.5立体声的,接法是串联接法,这样MP3耳机两边都可以听。建议用好些的耳机听,比如HD201。那声音是胆管特有的蓬蓬声。哪怕是PL600/398MP,还是RP2100,都找不到那种感觉……特别是听中国之声的千里共良宵,真的很醇和!!
  4:AM夜间收台能力在1200KHz以下几乎接近PL600/398MP、RP2100,选择性非常好,可以区分9KHz电台,1200KHz以上不如现代机,仅能收到1206、1359、1468、1503、1530、1557、1593KHz的电台。高端台比低端台声音大,再生强
  5:感想 抛弃复古思想,用好的线材器件。效果更好!。

网友(2024-11-19):
按楼主老师的电路做的:

网友(2013-08-07):
做得非常漂亮!兼图文并茂!授精以示鼓励!

网友:
工艺很精致。改变帘栅极电压控制再生,本身就可以兼音量控制。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学习了

网友:
做的工整,精致!

网友:
象工艺品
木底座是日常工艺品中的吧?哥也在留意收集

网友:
做工真心不错,但不知楼主的MP3耳机的阻抗是多少?220/6v作为输出变压器后,这耳机的阻抗和它是否匹配,楼主是否用不同阻抗的耳机试验过?

网友:
做得很漂亮呀。

网友:
这个底座做工很有艺术感,是手艺活呀!佩服!

网友:
严重同意:特别是听中国之声的千里共良宵姚科主持人那磁性的厚重的嗓音,和千里共良宵背景音乐

,真的很醇和!

姚科磁性的嗓音

姚科磁性的嗓音

他的声音通过收音机多次感动听群

他的声音通过收音机多次感动听群

网友:
又出精品,能否看看板子下面是怎么看的?

网友:
漂亮!不知收听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