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手机充电都问题

楼主(2013-08-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锂电池年数用久了,内阻增大,待机还好,没打几次电话就没电了,原因是电池内活性物质几经耗尽。充电时很快到了4.2V,停充后,电压很快下降,别研究了换电池吧

网友:
电池久了,一般500次充放寿命

网友:
我猜想应该是,根据检查,充电电流。判断是否充满。

网友:
一般就是两年几百次的寿命,用卫生纸,在冷冻室'冻上两天试试可行,不行就是废了换个

网友:
用卫生纸包上,防回潮

网友:
“几年的手机”~~~ “电池是新的”~~~安卓的?有另外一种可能你的mirco usb线接触不良或者有一定程度断线。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充电显示充满实际使用时间非常短。如果有这种可以换跟线试试。

网友:
电池寿命到了,换电池吧。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找个万能充充电,看能否达到4.1v以上

网友:
充电终止一般都是检测电池电压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检测指标。当然也可增加电流检测项。

网友:
电池内阻增大,将就用吧,用坏了就买新的。消耗品,不要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