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分析下这个简单的用317进行电流调节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8-10):
如下图,应该还有几个电容我没有画出来,都高频滤波的

楼主:
这是我从一台老式电源上实绘出来的,但是不明白其工作原理,为什么能能调电流的呢?(0-6A可调),这和电压调节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这是一个恒流源

网友:
能调节电流,不是恒流吧,三极管基极加不同电压当然电流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