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制的和自制的陶瓷压电耳塞大比拼

楼主(2013-08-10):
托美国朋友買了幾个陶瓷压电耳塞(Ceramic Earphone US$3.5).
作了个廠制的和自制的陶瓷压电耳塞大比拼.

下图左面是廠制的, 右边的是自制的.

结果是: 自製的勝出!

廠制的質素差,有些接线疏松,音量比自制的差30%,音質也太尖,自制的低音較丰富.

如你也想自己做一个请看我的另一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90154-1-1.html

Screen Shot 2013-08-10 at 5.06.52  Screen Shot 2013-08-10 at 5.07.10  Screen Shot 2013-08-10 at 5.08.08  Screen Shot 2013-08-10 at 5.07.55  Screen Shot 2013-08-10 at 5.25.32

网友A:
破坏性拆出,给大家见识。

网友A:
自制的耳机压电片是平整的,拆出的美国耳机的压电片,它的边缘有波纹圆环,应该适合音频震动。
如果美国耳机换成较大的内腔,或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的耳机压电片是平整的,拆出的美国耳机的压电片,它的边缘有波纹圆环,应该适合音频震动。
如果美国耳 ...

那些纹應不是波纹,只是耳机篕边压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坏性拆出,给大家见识。

那个陶瓷压电片是貼到鋁纸上的,已碎了.
待我買个细压电片補上. 估计應會比原來的还好.

楼主:
買了一元一片的压电片,換了原來碎了的,音質不下于厰制的,但始终不及用压电蜂鳴器自制的.所以又再做了一个

Screen Shot 2013-08-12 at 7.16.45  Screen Shot 2013-08-12 at 7.17.15  Screen Shot 2013-08-12 at 7.16.34  Screen Shot 2013-08-10 at 5.07.10  Screen Shot 2013-08-12 at 7.26.59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一元一片的压电片,換了原來碎了的,音質不下于厰制的,但始终不及用压电蜂鳴器自制的.所以又再做了一个
...

自制的共振音腔大,音质要好,厂制的只考虑美观小巧。

网友:
耳机工厂。

网友:
支持DIY,给楼主一个建议:焊接压电片时焊点一定要小,导线先吃好锡,尖头烙铁伺候。焊接完后要用无水酒精棉球擦净焊点,再涂上很薄一层酒精松香溶液,这样可以保护镀银层经久不氧化发黑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做得好,还高产

网友B(2014-05-29):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javascript:;为支持楼主DIY的努力.这里拆解一个莫托罗拉的高音喇叭.看这个结构型式对网友DIY陶瓷耳机/喇叭有否启发
陶瓷片是粘在纸盆上的.并没有其他支承点.铜片上是双层陶瓷.这可减低喇叭阻抗.使喇叭容易和电路配合

网友:
严重感谢13楼的兄弟!
这个启发可能很有用,可利用许多喇叭纸盆。victory

网友:
我看到一些国外的压电耳机结构和楼主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vascript:;为支持楼主DIY的努力.这里拆解一个莫托罗拉的高音喇叭.看这个结构型式对网友DIY陶瓷耳机/喇 ...

好像电动车的喇叭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喇叭不是纸盆而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