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屏极电压

楼主(2013-08-10):
电子管参数中有一个正常屏极电压,还有一个极限屏压,我想问是否电子管工作在超过正常屏压后会减少电子管寿命?谢谢。

网友A:
当然了·~不过还有个耗散功率这个参数
如果屏压超过管子的极限电压而屏级的功耗没超过管子的最大耗散功率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减少管子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不过还有个耗散功率这个参数
如果屏压超过管子的极限电压而屏级的功耗没超过管子的最大耗散功率我 ...

我也是这么理解,只要不超过最大屏耗认为是安全的。当然前提是不能超过最大屏压太多,我的推挽机6p3p屏压用到了430V,工作电流40几毫安,工作了十多年没坏过管子。

楼主:
我发现电子管屏压超过正常屏压,没有超过极限屏压,也没有超过最大屏耗,新电子管的小窗口时间不长(一两个月)就发黑了,后改回低于正常屏压窗口发黑就减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电子管屏压超过正常屏压,没有超过极限屏压,也没有超过最大屏耗,新电子管的小窗口时间不长(一两个 ...

  既然规定了 极限屏压和极限屏耗,那就肯定是不宜超过的。
而且,以前南京电子管厂的 单盒装里面都有说明书,上面明确写着,实际使用中不允许超过限制参数。

您说的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无信号的静态情况和有信号的动态情况不一样。测量电子管静态时没有超过屏压或者屏耗的限制,当管子工作起来,处于动态状态,就有可能屏压、屏流或者屏耗超出了限制,造成管子老化。

网友:
听厂家的没错。

网友:
一般哪怕屏阴距离最近的管子,像6922,冷管子加压允许到1000V。但是加热后只允许到200V。一般地,管子最大帘栅极耗散,灯丝电压,最大静态/动态阴极电流是绝对不要逾越的,否则寿命缩减立等可见。而屏极耐压与屏极耗散功率一般有较大余地,但是三极管因为阳极电场的问题,阳极电压太高会导致阴极出现种种问题,而束射管在不出现反栅流增大等离子运动的征兆时,屏级电压一般可以很高(比如6P13P瞬时允许8KV,而连续只允许450V)

网友B:
我也试过超极限用管,6N5P极限屏压250V,我加过285V,不红屏,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超极限用管,6N5P极限屏压250V,我加过285V,不红屏,没问题。

红屏是严重超过极限屏耗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红屏是严重超过极限屏耗啦-----

我也试过玩到红屏的,声音会变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玩到红屏的,声音会变差。

长时间红屏,轻则寿命减短,重则直接烧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红屏,轻则寿命减短,重则直接烧掉!

烧过一支6DJ8了,心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过一支6DJ8了,心痛啊!

6DJ8这种级别的管子我都当佛一样供起来的 为什么不用6N11先试一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6DJ8这种级别的管子我都当佛一样供起来的 为什么不用6N11先试一试呢?

我木有6N1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