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呼吸灯,但不知道的原理,请给我讲讲吧

楼主(2013-08-11):
我初学电子,想做个呼吸灯入门,请高手给我说说原理。

楼主:
这是原创的网址:diybbs.zol.com.cn/4/161_33703.html

楼主:
好长时间,没来坛子里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个多谐振荡器,从D1的负极输出方波,用C3使方波边缘变缓,近似于正弦波,通过Q1驱动使LED发光

网友:
这个很容易成功,几十年前俺也给小孩的玩具配过。

楼主:
有没有朋友能解释的清楚一点

网友:
我觉得四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多谐振荡器,从D1的负极输出方波,用C3使方波边缘变缓,近似于正弦波,通过Q1驱动使LED发光

你应该说是从Q2的集电极输出方波

楼主:
一步步的说,我是初学者啊

网友:
楼主下个everycircuit安卓版,里面有这个电路模拟动态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补充楼上的
关键是C3 在一个方波周期内当Q2输出低电平时由于C3的作用Q1逐渐导通LED由暗变亮
当Q2高电平时C3对Q1放电LED逐渐变暗 如此循环
LED上的波形jin似于三角波下降沿略快(调整R6可改变)

网友:
用NE555+电容电阻和三极管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
哪个来完成这个任务?
请根据以下条件,详细说明本电路工作原理。这个电路见下图:

一,要求:
1,好长时间,没来坛子里了,请高手指点
2,有没有朋友能解释的清楚一点
3,一步步的说,我是初学者啊
二,工作原理提示:
下面是部分坛友关于本电路工作原理的只言片语(正确与否,自行判断):
1,这是个多谐振荡器,从D1的负极输出方波,用C3使方波边缘变缓,近似于正弦波,通过Q1驱动使LED发光
2,补充楼上的
关键是C3 在一个方波周期内当Q2输出低电平时由于C3的作用Q1逐渐导通LED由暗变亮
当Q2高电平时C3对Q1放电LED逐渐变暗 如此循环
LED上的波形jin似于三角波下降沿略快(调整R6可改变)
3,那个RC低频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了LED渐明渐暗的平稳与否
说明:“请楼主自己说说看”,。。。。。。诸如此类废话,就不必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