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8.11卖无线旧书籍和零件,(SSN-267)

楼主(2013-08-11):
401.D 实验单,两,三,四,五管收音机,实验矿石收音机,实验十瓦特扩音机 一套7本共103元
总体品相可以
1套
广州
邮局
银行或支付宝
5元

订书3天内不寄款或转账则视为自动放弃,请体谅!!谢谢!

  我的QQ:309167106

支付宝:we86b@126.com

建行:  3323 03998 0120 295960 用户:梁曦明

工行:9558803602160539912     用户:梁曦明

农行:6228480081311295711     用户:梁曦明

中行:6013821900051832181     用户:梁曦明

401.D 实验单,两,三,四,五管收音机,实验矿石收音机,实验十瓦特扩音机   一套7本共103元

实验单管收音机 57页,有装订孔,其他品相可以  本书所介绍实验的收音机包括线路图,整个收音机元件图,元器件安装图和线圈制作图
1:应用零件符号和说明
2:单管收音机的实验介绍
3:选择性和灵敏度都好的单管机
4:省电的单管收音机
5:矿石单管两用收音机实验介绍
6:用其他五极管作单管机
7:用三极管的单管机实验介绍
8:单管机的校验和修理介绍
9:零件的检查介绍
10:再生的校验介绍

实验两管收音机  59年出版   54页  有装订孔 其他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
1:低周变压器,电源变压器,线圈地板的应用和说明
2:基本的实效两管机电池式收音机实验
3:能放扬声器的直流两管机实验
4:用30号管的两管收音机实验5:交流式两管收音机的实验:a:基本的交流两管收音机之一b:基本的交流两管收音机之二实验c:音量较好的交流两管收音机实验
6:控制再生的另一种方式
7:电池式两管收音机的检查
8:交流式两管收音机的检查
9:实验总结

实验三管收音机 曹俊青编,59年出版,80页,有装订孔 其他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本书介绍两种电池式三管收音机及三种交流式三管收音机,每张电路之后,均附有实体接线图和地板式样,并介绍步骤和一般的检修常识,对于高放式及其他应用的绕制法和一,二管收音机未用过的零件均作了重点介绍

实验四管收音机  李瑞之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78页,59年版 有装订孔 其他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包括:
1:线圈
2:中周变压器
3:电位器
4:电源变压器
5:底板和木箱
6:电池式四管收音机的实验
7:Ir5变周的四管收音机
8:Ia7-gt变周的四管收音机,有详细的电路图,零件接线图,电路讲解9:交流式四管收音机实验10:6sa7变周交流四管机
10:6sk7变周交流四管机,电路图零件图底板
12:四管收音机校验
13:电池四管机校验,中周的调整
14:交流四管机的校验

实验五管收音机 曹俊青编,59年版,80页,内页有小许下划线  其他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有:1:线圈,有6SA7变周管用的广播端线圈,圈数,线径,直径
2:6A8变周管用广播段线圈,线圈图,圈数绕法
3:6SA7变周管用长短波两波段线圈,线圈图,绕法,圈数,
4:6k8变周管用长短波两波段线圈
5:6sA7变周广播五管收音机,用了20页的幅度刊载电路图,零件明细,地板接线图,电路讲解,整流,功率放大。电压放大级检波级,中间周率放大级,变周级每一部分的焊接和讲解
6:6A8变周广播五管收音机,等
7:6sA7变周长短波五管收音机
8:6k8变周长短波五管机9:超外差机的校验
10:校准中周变压器
11:怎样装刻度盘拉线

实验十瓦特扩音机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76页  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包括:1:放大器的组成和扩音机的工作过程
2:微音器,拾音器,扬声器,输出变压器,线端变压器,电源变压器等使用知识,实物图,绕制数据详细介绍
3:实验6瓦特单端6L6扩音机
4:实验10瓦特推挽6V6扩音机
5:实验4瓦特推挽50L6扩音机以上三项实验介绍都有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详细绕制数据和说明,有整机的元器件,地板制作和尺寸图,焊接每一级的元件实物分解图,制作安装元器件过程先后程序详细说明
6:怎样核对放大器的接线7:怎样试听扩音机
8:检查的步骤9:检查应用的仪器
10:故障缘由

实验矿石收音机 ,陆鹤寿编,65页,59年版,品相可以 纸质较好

楼主:
1050. 杂的文  韩寒住  硬皮精装本   品相较好   209页    10元

1051. 三重门  韩寒著  硬皮精装本   品相较好   250页    10元

1052. 像少年啦飞驰  韩寒著  硬皮精装本   品相较好   218页    10元

1053. 他的国  韩寒著  万卷出版公司   品相可以   213页   5元

1054. 光荣日   韩寒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硬皮精装本  品相可以   186页   10元

楼主:
01.D 扩音机的原理与制造   176页  封面有小破损已修补  书脊用黄纸修补   自然旧    45元

15瓦特扩音机电路图及输出变压器

推挽正负反馈扩音机及输出变压器

双音带扩音机

串联式简单高品质低频放大器线路

楼主:
93.B 晶体管收音机——无线电与电视特辑 81年出版,275页,16开本,品相一般
内容包括
1:本书由于当时我国名牌收音机设计师,上海无线电二厂,三厂收音机结构组,长期从事收音机设计工作的50多位专业人士分段编写的力作
2:红灯783特级立体声组合的总体设计
3:红灯784晶体管台式收音机的总体设计
4:调幅高频头
5:多回路中频放大器实际
6:调频收音机电调谐高频头
7:春雷3t2和3p1调频高频头设计
8:陶瓷滤波器调频中频放大器
9:集成调频中频放大器
10:二次变频收音机,电路介绍及河欧715型收音机二次变频电路分析说明
11:比例鉴频器的原理与设计
12:印制线路板的布线原则和制作要点
13:海燕t241型台式收音机外型设计
14:红灯783型特级立体声组合机的结构设计
15:全面介绍红灯753型,745型一级台式收音机,海燕b351型fm/am,t322型收音机,葵花dc-2a型,组合式多用机,以上机种全部有电原理图,线路板图,外型照片,磁性天线,拉线盘结构图及主要元件数据列出
16:纵向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介绍
17:全电子数字式钟控收音机电路分析
18:收音机的遥控设置
19:红外线遥控设置
20:常用fm/am中频变压器的结构参数及其分析
21:ltb-10.7mc型陶瓷滤波器介绍
22:声表面滤波器说明
23:国外扬声器,电位器,电容器介绍
24:国外内部分电子元器件水平对比
25:m.sw-2收音机监测仪的使用和功能详细介绍并有各功能部分电原理图和分析
26:上海无线电三厂供生产流水线专用的扫频仪内有:a46kc频率标志发生器b:465kc和10.7mc扫频信号发生器c:y放大器d:x扫描电路e:显示器的电原理图,电路分析使用情况,扫频波型,方框图一一公开介绍
27:测试收音机单信号哨叫比,用的带通滤波器的电器性能参数,电原理图,特性曲线图等一一介绍
28:业余调试收音机介绍
29:米波段划分和世界短波电台分布表
30:实验13wotl功率放大器
31:实验50wxz高保真度立体声放大器  G
24元

楼主:
51.B 通用示波器及其应用 美国(j.d.兰克著),。品相可以 国营红华仪器厂。西安交通大学仪表教研室编译。77年版,222页,主要内容:
1.探头的七个种类与正确使用
2.使用注意事项及基本操作程序
3.示波器的校验
4.电压和电流的测量,
5.时间,频率和相位测量
6.示波器与扫频发生器的配合使用
7.用示波器测试音频响应
8.测量放大器输出功率,失真,相移等
9.以ST-22,SBT-5示波器为重点介绍使用,操作   R
20元

扫频发生器和示波器配合使用

检验调幅或调频中频放大器

检验调幅发射机的调制系数

校准调频检波器

52.B 无人驾驶对象的无线电操纵原理      品相可以     22元

楼主:
142.C 音箱业余设计和制作实例 张银华编译,俞锡良审订,人民邮电出版社,91年版,292页
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包括:
1:本书编译日本林正仪编著的《任何人都能制作的扬声器系统——设计制作大全》一书,共11个章节介绍设计和制作
2:扬声器及其系统简
3:纸盒扬声器,球顶扬声器,导筒扬声器介绍
4:各种音箱设计
5:分频网络的设计和制作方法
6:衰减器的设计和制作方法
7:制作音箱所需的工具和材料
8:音箱设计技术实例15种制作,其中有高清晰的超高音音箱和丰富低音的3d系统的设计制作
9:空纸盒音箱的制作与设计
10:附录有国产扬声器技术参数一览表等有关扬声器技术音箱填充吸音材料系数表等
11:扬声器品质因数,计算方法及其他有关声学术语等资料
12:本书以业余制作为主,故制作实物图,图表,制作尺寸,材料表比较多
20元

楼主:
43.D 无线电 月刊(香港,中华业余无线电研究会编辑)  第148期  1985年12月号  202页  品相可以   12元

小型变压器的设计

44.D 无线电 月刊(香港,中华业余无线电研究会编辑)  第142期  1985年6月号  210页  品相可以   8元

45.D 无线电 月刊(香港,中华业余无线电研究会编辑)  第145期  1985年9月号  202页  品相可以   8元

46.D 无线电 月刊(香港,中华业余无线电研究会编辑)  第167期  1987年7月号  186页  品相可以   8元

47.D 无线电制作 160   106页   10元

48.D 无线电制作 131   130页   10元

49.D 无线电制作 128   98页   10元

楼主:
50.D 再生式收音机的使用和维护  56年版,60页    封面 封底各有一平方厘米左右小破损  品相一般
主要内容:较详细介绍调谐及安装天地线,书中除调谐部分外其他部分同样适合于高级收音机
1:怎样选购再生式收音机,从天津国营无线电厂的再生式二管收音机“工农之友”牌收音机为例,有机的外形和电路图,主要规格介绍
2:介绍国营无线电厂的“205型”交流中波二管收音机
3:介绍原“华北标准型11号”收音机,并有收音机的外形图,线路图
4:分析什么式样 天线频率最好,介绍垂直式,倒l式,下式,环式的结构特点
5:分析天线的方向性
6:介绍天线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做
7:介绍架设多高,多长,怎样布置,有架示意图
8:分析天线的接头焊接。绝缘可靠问题,有接头胶合,焊锡,天线绝缘,引入的拉紧和入口处的绝缘示意图
9:地线的安装,有地线的装法示意图
10:分析怎样避免干扰和维持额定电源,有高频滤波器线路图。调节外部电压的自耦变压器的电路图
11:分析放留声片和多家一尺扬声器问题
12:附录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频率表
24元

楼主:
51.D R150-1  150瓦特扩音机说明书  上海电视九厂   10页
主要介绍R150-1  150瓦特扩音机的电性能参数,线路结构,使用须知,维修,图表等
12元

52.D 扩音机  程权著   品相差  开头缺几页  最后书到第362页(具体不知缺多少页) 最后几页有破损  总体品相差  16元

楼主:
53.D 多用途的收音机  人民邮电出版社59年出版,44页,品相一般
主要内容包括
1:本书共介绍5种型号的品牌收音机,每个型号的收音机均实物照片,电路图,详细的元器件清单和数量,详细的元器件材质,工作电压,功耗的瓦数,详细的功能介绍和使用时的操作说明,有3个型号还有装配图,地板和面板的尺寸图,地板背面布线图
2:详细介绍,说明,使用138-a型三灯再生式电池多用收音机
3:详细介绍,说明,使用138-b型三灯再生式由池多用收音机
4:详细介绍,说明,使用138-c型便携再生式三灯由多池多用收音机
5:详细介绍,说明,操作便用158-a型五灯便携超外差式由池多用收音机
6:详细介绍,说明,使用168-b型超外差式六灯多用收音机
7:168-b型多用收音机的装置和校验详细介绍
8:多用收音机的故障检查
9:书中多用收音机有如下说明1:可通有线电话2:收听无线电广播3:作音响扩大4:放唱片5:扩大有线广播6:开电话会议7:发送有线信号的多用途的收音通话,扩音的收音机
20元

网友:
顶!好多资料!

楼主:
05.B 国内外收录机电路图集 4   78页  品相稍差  横八开本
介绍:声宝GX-300Z便携式立体声收录机
      声宝GF-450Z双卡立体声收录机
      声宝GF-5454Z便携式立体声收录机
      声宝GF-575Z/ZB双卡立体声收录机
      声宝QT-60×B QT-60×R袖珍式收录机
      声宝GF-777Z双卡立体声收录机
      三洋M7700K便携式立体声收录机
      三洋M9902F/M9909F便携式立体声收录机
      三洋M9975K便携式立体声收录机
      飞乐785-1便携式收录机
      每种机型有详细线路图,印刷线路板图
      10元

网友(2017-09-25):
你好,《无线电月刊》4本,《无线电制作》3本要了。已发中介申请,请确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