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胆FM三连可变电容

楼主(2013-08-11):
听说自制三连可变电容难度很大,想了很久决定尝试一下。
搜集了一些铜片铁丝铁片等材料,根据手头的工具以后要
做的调整,大致的设计了一下。开工。

网友A:
太牛了!LZ高人啊,如此精致的制作,一定要顶。期望看到装机的效果。

楼主:
大剪刀伺候,慢慢来哦,还要留点余量便于以后精加工。
第一片大致成型了就以它为样板贴着下一片划线。看着
铜片在手里成形了,好玩。

楼主:
然后把剪好的动片叠在一起对齐,用螺丝把紧再用小锉刀
修整的象一整块。定片也同样加工。

网友B:
@2SC3357

网友C:
等看续集,厉害的高人!

楼主:
主框架是1点6毫米厚的铁板夹在台钳上弯折成的,为了保证
平行先在要弯折的地方用钢锯浅浅的锯一道印。用直径4毫米
铁丝套长丝杆,难得套直就这样吧。框架上有些孔要攻丝注意
看图。零件基本上都做好了。

楼主:
动片轴的后端是锥形的,与之配合的顶丝是凹锥形。我是用
锋利的小钢刀一点一点抠出来滴。三动片夹两定片,预期减缓
片间距离不均匀带来的影响,动片与定片间距1点5毫米。

楼主:
又找来一些螺丝垫片总装。看上去还象是空气可变电容。要
不要在定片组间加隔离片呢?以后再说吧。用电容表测量了一
下,TMD破电容表量小电容尾数跳来跳去的,不过跳动的范围
三组基本一致。心里略微舒服了一点。天知道将来装机能不能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C3357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看续集,厉害的高人!

谢谢您的鼓励!请提意见。

网友D:
钳工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工高手!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LZ高人啊,如此精致的制作,一定要顶。期望看到装机的效果。

谢谢鼓励。下一步要试制中周。装机还不知道是哪一天。

楼主:
感谢海河斑竹加分加亮!

网友F:
请教楼主: 静片的形状和电容变化或和(接收)频率之间的关係. 及最大最小电容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又找来一些螺丝垫片总装。看上去还象是空气可变电容。要
不要在定片组间加隔离片呢?以后再说吧。用电容表 ...

很好的制作,我觉得装机使用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 静片的形状和电容变化或和(接收)频率之间的关係. 及最大最小电容是多少?

定片的形状是跟动片大致一样只是要有半孔。动片的形状是参考成品可变电容。
容量大时接收频率低,容量小时接收频率高。最大容量大约20P。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制作,我觉得装机使用问题不大。

谢谢关注,借您吉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片的形状是跟动片大致一样只是要有半孔。动片的形状是参考成品可变电容。
容量大时接收频率低,容量小 ...

谢谢回帖. 祝您成功!

网友:
太牛了,这样的也能做啊

网友H:
做得真不赖,钳工手艺还真好?请问楼主干过专业钳工吗?

楼主:
感谢 云天化  可达 鼓励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得真不赖,钳工手艺还真好?请问楼主干过专业钳工吗?

谢谢鼓励,我没有干过专业钳工,有时做点小东西练习练习。

网友:
坛里高人能人真多,动定片的圆弧及形状做得如此精确,太佩服了,顶两个

网友:
做的不错,很受启发。

网友:
提供一个制作的建议,定片和动片的固定可以不用螺丝和垫片,,因为要找到合适厚度的垫片真是很难。如果是采用的铜片这种材料的话,可以采用锡焊的办法,只要在焊接时用固定厚度的东西垫好就行了,比如N张复印纸。有种小陶瓷可调电容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忙活两天,刚做好调谐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