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VA调压器上电跳闸

楼主(2013-08-12):
用一个3000va的调压器调试电路,经常一插上220V的跳闸,类似漏电,漏电保护开关上的漏电提示凸起来了.如果插上的瞬间没有跳闸,那么输出满负荷也不跳闸..事实上用输入输出端子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在10M以上.今天又跳闸几会,同事都想揍我了.

网友A:
不是绝缘电阻问题,是"短路"现象问题,我的一个2000VA的高压变压器一通电有时就漏电保护器就断开,有时没有事。纠其原因是线的直径非常大,直流电阻非常小,接近短路状态,所以漏电保护器就动作了,如果在电压输入端串接一个大功率5-10欧姆电阻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调压器加大功率电阻后输出电压可能调整不到需要电压了。【因为加电阻后交流输入电压有些低了,输出也相应受到影响】

网友:
相似的问题, 原因也应该差不多:
====================
求助----定制的400W环形变压器 容易烧初级的保险,怎么办!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p;page=1#pid4967939
2000VA环变咋测空载电流?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p;page=1#pid2004124
请教各位 为啥大功率变压器刚接通瞬间初级电流比较大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p;page=1#pid3607383
万用表杯剧了,高手进来看看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p;page=1#pid2071613
菊水电源跳闸
www.crystalradio.cn/thread-401245-1-1.html

网友B:
先按2楼的方法在输入端串一个大功率电阻。再在大功率电阻上并一个常开开关。
分2步加电:先整体加电,再闭合并在大功率电阻两端的开关。

提醒一下: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2楼的方法在输入端串一个大功率电阻。再在大功率电阻上并一个常开开关。
分2步加电:先整体加电,再闭 ...

收到,拆了个有问题的电吹风,里面的电热丝真好用

网友:
在3楼,版主讲的很清楚.这个现象,我也认为:
1.匝间有短路;
2.铁芯有退"磁"现象,即硅钢片性能变差,高斯值变低;
3.当地电网功率因素低;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线径大,不是绝缘电阻的问题,这种环形铁芯抗磁饱和能力非常差,加上绕制的时候,磁通量取得高,匝数少而使通电瞬间成半断路状态,解决的办法有多种:可以串一个200W的灯泡,启动后短路灯泡即可,至于加电抗,或降压启动等都太麻烦。你不妨一试。

网友(2013-10-09):
学习了,不过加个pTC电阻怎么样?

网友(2014-11-05):
前段做个可控硅电路,在过零点的时候通电,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
软启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绝缘电阻问题,是"短路"现象问题,我的一个2000VA的高压变压器一通电有时就漏电保护器就断开,有时没有 ...

我觉得弄一个电感值不是太大的电感串在电路里应该能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