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数字万用表电池代换

楼主(2013-08-13):
多年前,由于9v叠层电池很不好买,便用了节7号小电池盒做了一个升压电路,用在DT890B上面,由于开关问题没有解决,一节7号电池很快就耗光电了,后来改进电路,在万用表打进档位时才工作,其余时间耗电微安级,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就是测量时欠压标志会出现,影响测量精度!后来就不了了之,换成了两节7号电池供电的数字万用表。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又买了9v供电的表胜利vc70d,发现这表非常耗电!一只电池装里面根本没用,一年多竟然无法启动表了,电池还是胜利赠送的原装货,质量应该不错。
于是又想到了改装,用三极管做了一个升压电路,接上去便显示欠压,电路经过调整也没什么效果,可能是这表需要的电流太大,一节电池的三极管升压电路负担不起,两节又装不下,不得已用上了34063升压板,这下不欠压了,电阻电流电压测量基本正常,就是电容档很不准确,比用9v电池时大了许多!而且耗电特别的快,一节爱老婆充电电池都坚持不了几天,测量时尾数不停的跳,显示屏明显闪动,感觉是升压电路的脉冲干扰到表头了,看来通过电池升压代替9v叠层电池供电是不妥的,会影响测量精度,而且并不节省,现在网上9v叠层电池一大把,价格也不贵,实在要节省可以买可以充电的9v铁锂电池,真没必要再做升压。

网友:
如果表本身耗电大,确实也没有什么合适的电路。

网友:
一年多不用,电池要取出来啊。

网友A:
结果就是不需要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就是不需要代换,,

手机锂电池两块串联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锂电池两块串联如何?

我就是2块手机电池串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2块手机电池串联用。

怎么充电?

网友:
电池不行,楼主看看是什么牌子的电池?是碱性还是碳性?我淘宝看了福禄克表带的电池都是劲量的碱性电池,说国产表费电的看看自己万用表用的是碳性还是碱性吧?碳性电池2元一块,碱性一般都要10元以上啊,劲量的大多都是15左右,大家试试把表电池换成碱性的还不耐用吗

网友:
9V电源改装为8.4V充电,有时直接用可调电源限流限压充电。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C:
我当初就是讨厌国产表的经常换电池才买的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就是讨厌国产表的经常换电池才买的福禄克

福禄克很贵,15B都300多,能买很多电池了

网友:
9V电池不好买,一次性多买几块电池备用吧.
要不然就使用低耗电的万用表。如VC86D这类表,3V供电,耗电仅几毫安,换一次电池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供电问题本身就是手持仪表设计的难点之一。主要靠厂商来解决,我们自己改造电源问题比较困难。
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一般是更换某个损坏的或质量不好的元件,如更换保险丝。
如果有多块表,省电的表使用率比较高。因为,没电的表与坏表差不多,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就是讨厌国产表的经常换电池才买的福禄克

不是福禄克的表省电,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没注意到,福禄克随机带的电池都是劲量碱性电池,而国表好多不带电池,就是带也可能就是碳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