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880的一些猜想和建议

楼主(2013-08-13):
PL880的宣传页和谍照现于网络,引起了爱机人士的广泛猜测和热议。
  下面,我来说说我的一家之言:

  1) 首先,加入SSB是一大进步。比较之前的DSP机器还没有带SSB功能的。但是,这里的SSB是如何实现的?目前的宣传资料并没有说清楚。不过目前来看好像没有同步检波功能,难道是采用DSP软件实现?不过宣传页后面说其SSB分辨度达10Hz,其SSB效果应该是有保证的。

  2) 传统超外差多次变频和DSP结合:这是本机的技术亮点。但这种结合是指同一波段里的结合?还是说FM用DSP,中波短波用传统多次变频?

  3) 调频64-108M覆盖:说明它的FM部分应该是DSP结构的,不然10.7M的中频肯定会有很多镜像。而目前国产机好像没有用高于10.7M中频的FM机器。如果它采用了带外高中频(比如220Mhz的中频),那么肯定会放在宣传页里作为亮点来宣传的。

  4) 单独的短波外接天线接口,且具有高中低三档灵敏度开关:使我们有两种猜想:a)短波部分没有采用DSP,而是传统多次变频超外差结构。因为DSP本身抗过载能力很强,AGC范围80db没有压力,所以不太需要用高中低灵敏度开关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b)中短波采用了超外差+DSP技术。按照前面所说,短波的高频头部分采用了多次变频超外差结构,AGC范围达不到DSP的水平,所以需要有高频信号衰减功能。

  5) 独立的快慢双调谐机构:用过德生PL310~390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台DSP机器的快速/慢速飞梭调谐系统,其实是一个设计上的大败笔,导致其飞梭在手动频率扫描时形同虚设。首先,慢速调谐时,对于DX接收来说,不需要这么小的步进;其次,快速转动飞梭时,虽然步进成为了FM/MW/SW的标准步进(100K/9K/5Khz),但是同时机器静噪了,导致无法立即听到收台效果,也无法进行DX收听。PL880采用了快慢双调谐机构,应该使得本机更适合进行手动调谐来捕捉弱电台。

  6) 七种选台方式:这应该基本和之前的机器大同小异,算是小小噱头。

  7) 3050电台存储+25组:同上,小噱头。软件实现没有难度。

  8) AB类功放:对于便携设备的音频功放,目前主要有两大类:AB类和D类。AB类属于传统结构的功放,静态电流比A类(甲类)小很多,所以效率比甲类功放高一些,但是,其输出功率受到供电电压的影响(输出功率=电压平方÷喇叭阻抗,注意这里的电压是供电电压÷2÷根号2,如果用了BTL接法,功率加倍),不会太大,但是其音质要比后面说的D类功放好。德生喜欢使用的CXA1622M,TDA2822,都是AB类功放。D类功放也叫数字功放,使用的是PWM(脉宽调制)技术,其原理基本和DC-DC升压型开关电源类似。D类功放的特点是效率非常高,而且输出功率在低电压时可以做到非常大,但是缺点是音质不如传统AB类或A类功放(也有高保真的D类功放,但是一般都是天价),高频失真大,声音细节差,而且有EMI电磁辐射。德生的插卡音箱,以及很多手机的功放部分,都是采用D类功放。目前便携收音机(插卡音箱除外)基本上都是采用AB类功放,所以这里其实也只是一个小小噱头而已。

  9) 超动态全频喇叭:首先说一下“全频喇叭”。其实,目前大部分便携收音机里面,都是用一个喇叭负责全频段放音的(PL390,398有两个喇叭,但是每个声道只有一个喇叭),也就是“全频喇叭”,即一个喇叭负责该声道低、中、高频段的发声。目前,只有一些台式收音机或复古收音机采用二分频(低音喇叭+高音喇叭)。所以这个“全频喇叭”也是一个小小噱头。至于“超动态”,这里猜测应该是采用了长冲程、全频段失真较小的喇叭。

  10) 采用18650锂电:这里猜测可能是用了两节18650电池,这样供电电压能够达到7.2V,其AB类功放的输出功率在OTL方式(8欧喇叭)可以达到0.8W,BTL时1.6w左右。

  11) USB充电:这是必须的,因为18650的锂电池,一般只做电芯使用,目前很少能买到专用的充电器。

  总之,PL880算不上是PL660的升级之作,只能算是与PL660并驾齐驱的力作。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说,如果说PL660采用了同步检波,针对的是7600GR的潜在市场,那么,PL880针对的是山进AT909X,一个FM采用DSP技术,中短波采用传统高中频超外差技术的便携机。由此可见德生在市场布局方面的良苦用心啊!

  以上是我对PL880“宣传页”的解读,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机友赐教!

  下面是我对PL880或后继机型的一些期待:

  1) 加入航空波段。有人说航空波段没有用。不过我倒是觉得挺有用的。我就经常收听航空波段来了解天气情况,比如室外温度,风力风向,能见度等信息,非常有用。

  2) 加入温度显示功能。这在PL310-398的机型上已实现。举手之劳。

  3) 加入MP3播放功能。这个功能不难实现。

  4) 加入录音功能。可以收音内录,也可以话筒外录。

  愚人

  2013年七夕,作于天津。

PL800宣传页

PL800宣传页

PL880靓图

PL880靓图

网友:
机型看起来很漂亮,不过看过几个使用dsp技术国产机的评测帖子,貌似都不怎么叫座啊,有的甚至干扰很大

网友A:
垃圾产品,好比是10个烂苹果里面稍好的那个,对国产DSP彻底失望。

网友:
管它好不好,反正我没钱买,也不打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产品,好比是10个烂苹果里面稍好的那个,对国产DSP彻底失望。

不会吧?  虽然我们没有实现类Si47XX芯片的国产化,但是德生PL310,PL390等DSP机在国际上的好评还是很多的。PL390甚至被称作“FM DX King”。莫非是咱们自己厚此薄彼,导致人家墙里开花墙外香? 建议看看eHam等网站,也能开阔眼界,避免自己说不合事实的话。不知道楼上的朋友这句话是自己的猜测,还是根据事实进行的判断?

朋友们可以看看我附件里上传的文件,是PL390的测评。

PL390 FM DX之王

网友:
这机子不好看,我不会购买!

网友:
DSP接收FM尚可,短波为什么不用DSP,因为其效果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2013-10-16):
先把质量控制住再说别的

网友:
机型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2014-03-13):
      DSP收音机选择性好,音质一般!

楼主:
是啊,DSP收音机DAC质量一般,后面的模拟滤波器也简化了,所以音质不太好。有时候用自带喇叭听还可以,但是如果用好一点的耳机,就会发现声音发粗,高音细节少。

网友:
我在等着PL990,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