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9V充电电池比较好

楼主(2013-08-14):
想给数字万用表配9V可充电池,市面上有镍氢和锂离子的,不知道那种更适合?

网友A:
贵 的好,,,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吧,

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换电池的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 的好,,,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吧,

锂离子肯定贵,但要看其电压适合万用表使用不,充满8.4伏还凑合,跌到7.4伏就不行了,而此时容量还很充足。

网友B:
现在应该有磷酸铁锂,三串的吧。自放电应该相对比较小。

镍氢这些,自放电肯定大一些的.

网友A:
3.2V的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V的铁锂~~~~~!

同样的空间三串的没有两串的容量大,我在淘宝买了一只,加充电器28元,看容量如何

网友C:
磷酸铁锂的买了两个,次世代的,有一个没用多久就鼓大包废了,还有一个在用。这个电池现在卖的少了,似乎质量有问题,销量小,厂家也懒得解决问题,干脆不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的买了两个,次世代的,有一个没用多久就鼓大包废了,还有一个在用。这个电池现在卖的少了,似乎质 ...

鼓包多为充电器过充,网上卖的也就两三个品牌,的确不好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应该有磷酸铁锂,三串的吧。自放电应该相对比较小。

镍氢这些,自放电肯定大一些的.

磷酸铁锂电池的自放电比锂离子的大才对。

网友D:
不看好9v的充电电池,容量小,价格高,还没有好的充电器(充几次鼓包),加上损耗什么的,,可能比买普通电池的成本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看好9v的充电电池,容量小,价格高,还没有好的充电器(充几次鼓包),加上损耗什么的,,可能比买普通电 ...

镍氢的不会,但容量低自放电高

网友E:
镍氢的容易漏液,锂电鼓包,还是高容量碱性电池好

网友F:
最近买了品胜,镍氢的,出厂曰期今年四月,电压还有9.1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氢的容易漏液,锂电鼓包,还是高容量碱性电池好

高容量碱性要7元,还是淘宝的价格,现实不知要多少,也不便宜。锂电28,充十次就比这便宜,镍氢的漏液也是几十次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买了品胜,镍氢的,出厂曰期今年四月,电压还有9.1几伏。

我买的锂电池,很忧郁哪种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