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6阴极输出耳放设计制作探讨

楼主(2013-08-15):
最近参考电子报版6S6耳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3182-1-1.html,做了一个耳放和坛友们交流一下经验,先上个本机电路图,原计划用6n2,实际听感,6N1失真觉得更小点,6n6听的更顺耳,最后用6n6做的测试数据,请老师们给点意见前级的电阻取值以及相关参数该如何设计。

网友A:
我也正在做这个玩意儿,我一定要用6J1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做这个玩意儿,我一定要用6J1来试

还有6s6的接法,适合耳放的输出形式上哪种接法效果更好,此图是三极管接法,如果用4级管的正常接法会不会更好第二栅极应该用多大偏压,请老师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做这个玩意儿,我一定要用6J1来试

      做好了也请分享一下听感体会,我的机器现在 开声正常,有不合适的地方还会调整。整机电源采用串联稳压得益于老变压器的静电屏蔽层作用和优秀的双3.15灯丝供电接地原理,可以说噪音为零,放大器输入开环音量开到最大只有夜晚安静时才能听到白噪声,而交流生却几乎没察觉到,本人用朋友的入耳式“音特美ER4”动铁耳机白天可以听到极弱的白噪声,但是本机对振动极为敏感,比如桌子上的振动和用手敲击机体与电子管都会听到不同的振动串音。本机除电子管外,发热最大的是电源调整管,其次是阴极负载电阻620欧,因整机B+总电流接近100mA。音色上清新委婉,对各阻抗耳机都很兼容,表现出胆机的音色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上适合推低阻抗 耳机??

还行,响度足够,可以做一个试试,成本不算高

楼主:
整机精心搭棚,尽力做到美观,前级阴极电阻并接的是贴片低压钽电容220uF

先搭地线

先搭地线

耳机插座用联动引脚接假负载可以使输出电容充电保护耳机插入时不受冲击

耳机插座用联动引脚接假负载可以使输出电容充电保护耳机插入时不受冲击

后部为原机接口板部件做些切口和改造

后部为原机接口板部件做些切口和改造

线路连线用的好的纯铜网线

线路连线用的好的纯铜网线

亮点是两只6s6带蓝色光晕,晚上很迷人

亮点是两只6s6带蓝色光晕,晚上很迷人

楼主:
为了观察灯丝发光将管子的窗口设计向前的方位

网友C:
根据我曾经用6S6做功放的记忆,6S6的管脚与6P14的很相似,可以插6p14上去试试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曾经用6S6做功放的记忆,6S6的管脚与6P14的很相似,可以插6p14上去试试音色。

那看来就得调整阴级电阻了,是不是电压低于管子正常电压时阴级电阻需要适当减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看来就得调整阴级电阻了,是不是电压低于管子正常电压时阴级电阻需要适当减小

当电源电压低于工作电压时管子电流减小,工作点下降,所以要减小阴极电阻把电流调大回复正常工作点

网友E:
如果输出没有阻抗变换器,做阴出的电子管,应该选内阻尽可能低的,四极管内阻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电源电压低于工作电压时管子电流减小,工作点下降,所以要减小阴极电阻把电流调大回复正常工作点

感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出没有阻抗变换器,做阴出的电子管,应该选内阻尽可能低的,四极管内阻太高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mp;page=1#pid521503 这个页面6楼是不同的意见,您怎么看

网友E:
提高驱动电压并不难,但是高内阻管的功耗和线性,在低阻负载上表现就不是很好了。这也就是为啥好多人做胆结石的原因,可以用较低的驱动电压获得很大的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高驱动电压并不难,但是高内阻管的功耗和线性,在低阻负载上表现就不是很好了。这也就是为啥好多人做胆结 ...

的确胆机对低阻负载的驱动能力力不从心,设计一款低阻输出的纯胆耳放还是很需要些手段,明天上图请教哪种输出形式会有更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