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拆机变压器自制多用收音机实验电源

楼主(2013-08-16):
最近实验美国12脚复合管,如6BN11、6AM11、6BD11等,需要使用125~135V直流高压,而27厂电源电压较高。
    手头有用两个高士功放电源自制的220V/110V隔离变压器,B1为220V/0-12-36-48V;B2为220V/36V和17.5X2V。只使用了B1次级0-36V,和B2次级36V+2X17.5V两组串接,如果把B2次级36V和17.5绕组抽头利用起来,B2初级可以得到三种交流输出电压(实测电源220.3V时,输出电压分别为110.3V、146.0V和214.5V)。由于该变压器为150W,用于普通收音机功率绰绰有余。在输出端接桥式整流,CLC滤波电路(20微法、8W日光灯镇流器、330微法),可以提供150V、200V、300V直流高压(空载电压),完全可以满足交流收音机实验用,该直流电压可供多级功放管屏极电压,供三极管功放屏压、多级管帘栅及前级直流高压需增加滤波电阻电容。电压转换使用普通1X7波段开关,为了安全,每隔一个焊片焊接一根接线。
   交流电压输出端接多用插座,并联一个拆自多用插座的微型电压表。

网友:
玩机玩的天昏地暗了,住几年斑竹的杰作也成收藏宝物了。。。。。。。

网友:
白居老师的设计,能非常容易地得到各种不同的B电压输出。
值得学习参考。

网友:
到底是高手,无论做啥如同玩一样,岂是一个服字能够表达得了地。

网友:
巧妙的构思,还有隔离作用。

网友:
线路构思很奇妙啊

网友:
一只想要个多用电源

网友A:
电压表内嵌就完美了

网友:
俺的实验电源是两个开关电源,一个220V变6V,24V,正负15V的,另一个把24V升压成160V。灯丝和高压都有了,正负15V还能玩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内嵌就完美了

准备装一个300V电压表,一个电流表,电压摔坏了,这个袖珍表头是从多用插座拆下来的代用品,临时固定在底盘上。底盘原来是胆前级,也是废物利用。

网友:
构思巧妙  旧物利用   超值

网友(2013-11-22):
参考这电源也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