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能测量收音机中频吗?

楼主(2013-08-16):
如题,能否用来调校收音机465中频

网友A:
好象不能,因为收音机中频的电压幅度远远达不到万用表测量的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能,因为收音机中频的电压幅度远远达不到万用表测量的最小值。

中放末级检波应该高于0.7伏了

网友B:
收音机的中频频率值到底是多少,中频值调试的是否正确,如果用频率计来测,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用频率计测到的,是本机振荡器的频率与外来输入信号的频率的差值。举个实例,假设本机振荡器的频率是1000KHZ(这个频率是可以准确地用频率计测量出的,只要你的频率计的灵敏度足够),这时如果外来输入频率是535KHZ时,用频率计在输出中频变压器的次级两端,可以测出频率值为465KHZ(注意:此时,不管几只中频变压器调试的是不是正确,都是仅能测出这个频率值,除非中频变压器实在是偏调的利害而导致因频率计的灵敏度不够而测不到频率值);如果此时输入的是536KHZ的信号,测此时只能测出的频率值是464KHZ;如果此时输入的是534KHZ的信号,测频率计测出的是466KHZ。由此可知,用频率计测中周的值这种测量方法,对中周的正确调整是没有贡献的。完全是一种无效的测量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放末级检波应该高于0.7伏了

这个倒是没有测量过,因为手头已经没有这种晶体管三级中放的收音机了,现在都是集成电路的,输入时幅度不大,出来已经是音频了。

网友:
买个中频扫频仪吧,不过几百元,问题迎刃而解(中频调对了不等于曲线好,而中频曲线对性能影响很大),好一点的万用表也要几百元哪。

网友:
既然有频率计,这里可提供一个有效的调试中周磁芯的办法:
用频率计监测本机振荡器的频率,并把这个频率准确地调整到1000KHZ(旋动可变电容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达不到,是本机振荡器有故障,需要先排除)。然后,再调整信号发生器的频率,使之为535KHZ。把这个信号的幅度调整适当,加到天线输入插口。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音量电位器(如果音量电位器是检波二极管的直流回路内的),这时,根据万用表的指示,由后往前,逐只调中周,使万用表的指示最大。这样,这几只中周就基本上调试好的。当然,把本机振荡器停振,直接在天线插口输入465KHZ的中频信号,然后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把中周调好。也就是说,中频变压器是不是调好,只能用测量信号输出幅度的办法而不能用测量输出频率的办法。

网友B:
用这种简单的调试中周的办法,可以保证超外差式收音机的正常工作。但这种调试办法,是不理想的,因为中周的谐振曲线,有可能不是很对称,形状不好。最好还是用扫频仪来调试中周,可以达到理想的调试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的中频频率值到底是多少,中频值调试的是否正确,如果用频率计来测,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用频率计 ...

但本机振荡不是固定的,是比输入高(或低)465KHz,但也不是每个频点都高(或低)465,所以要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简单的调试中周的办法,可以保证超外差式收音机的正常工作。但这种调试办法,是不理想的,因为中周的 ...

示波器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本机振荡不是固定的,是比输入高(或低)465KHz,但也不是每个频点都高(或低)465,所以要统调。

频率合成的应该很准

网友:
这个过程是扫频仪的强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可以吧

用示波器,用于调整中周,也是不正确的测试方法。但示波器可以看到波的幅度,把波的幅度调到最大,也就是把中周调好了。这时的示波器,与万用表的作用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万用表是测量检波后的直流分量,而示波器则可以直接示出波的幅度。

网友: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有效是把中周调试好,但用扫频仪,是最直观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