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你的车机天线控制线闲着

楼主(2013-08-16):
大家都爱玩车机,基本都是、电源十ACC十背光灯(三根并连接12v正电源),只要插220v交流电,背光灯跟着亮了、关机也亮着,如果只将背光灯正极接天线输出控制,就可由车机上的开关控制背光灯了,希望对你有用.

补充内容 (2013-8-16 20:12):
补充一句:将背光灯线拆开,单独接天线控制线.其它线不变

网友:
我看懂了,这个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 插哪!?

要加一只12v2A直流电源,才可用

网友B:
我想做个时钟保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个时钟保持电源

如果在车机上做时钟保持电源,只能并一块12v电池,不知其他坛友可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在车机上做时钟保持电源,只能并一块12v电池,不知其他坛友可有什么好办法

我拆的是本田锋范的车机,里面时钟保持电路是用的一个6.5v的超级电容,掉电只能保持几十秒钟,没测过电流,我用两个CR2032串一几十欧姆电阻,能保持走时,但四天左右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的是本田锋范的车机,里面时钟保持电路是用的一个6.5v的超级电容,掉电只能保持几十秒钟,没测过电流 ...

试着接一只二极管防止外接电池向其它线路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接一只二极管防止外接电池向其它线路放电

这个现在没条件试在外地,我想用其他的可充电的电池代替

网友:
这个方法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原理,次方法通用么?转到收音会不会有影响

原理简单,一般车机如果有天线启动控制,开机后就有12v启动电源,这个电源信号关机后消失.改用它作背景灯控制方便了.对收音机无任何影响

网友D:
多此一举,我还不如自己加一只开关到背景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此一举,我还不如自己加一只开关到背景灯控制!

我的方法不增加任何元件,只改一接线方法,而你要增加一开关,要开孔加固定镙丝,到底是 谁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法不增加任何元件,只改一接线方法,而你要增加一开关,要开孔加固定镙丝,到底是 谁多此一举

开关也就是1块钱到2块之间的,用锡一焊就OK,开关也是裸奔的,不需要开孔,有什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