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通用车机高频头收到的FM台,部分台名称请指教

楼主(2013-08-16):
部分台的名称参考了与我隔江而住的坛友bnm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32346

部分台不知属于哪里,名称请坛友指教。

频率                  所属电台              附注
83.75         海门电视台
83.75        南通电视台
86.5                                                  无锡中波1161传输台
87.6                中央-中国之声          南通转播
87.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HIT FM-上海转播
88.2                嘉兴        嘉兴生活
88.5                南通           南通生活
88.8                镇江
88.9                苏州昆山
89.1                苏州吴江
89.4                中央-中国之声               无锡转播
89.6                如东
89.9                上海
90.1
90.4                福州        音乐氧吧
90.9                宜兴        交通音乐
91.1                苏州        苏州城市
91.4                中央-经济之声              上海转播
91.8                南通          音乐
92.1                泰州        交通音乐
92.2                嘉兴
92.3
92.6                无锡        江南之声
92.9                南通        交通
93.2
93.4                上海
93.7                无锡
93.9                盐城        黄海明珠
94                上海        上海五星
94.4
94.7                上海        东方体育
95.1
95.3                江苏新闻
95.8                张家港
95.9                上海奉贤
96.1                宜兴        宜兴新闻
96.3                镇江        镇江文艺
96.8                浙江        浙江音乐
97                南通
97.3                泰州        泰州经济
97.4
97.7                上海        第一财经
98.1                上海
98.7                无锡        都市生活
99                中国之声        上海转播
99.2                江苏        江苏新闻
99.9                南通通州        糖尿病台,人流台
100.1
100.4        张家港
100.6
100.7
100.8        常熟
101.1        江苏        江苏交通
101.7        上海
102                张家港        张家港交通
102.2
102.4        靖江
102.7        上海
102.8        苏州        苏州城市
103                南通           财经频率
103.4        常州        常州新闻
103.7        上海        上海东方
104                无锡        无锡经济
104.3
104.5        浙江        浙江女主播
104.8        苏州        苏州交通
105.2        常州        常州经济
105.6        扬中
106.1
106.5
106.9        无锡        无锡交通
107.2
107.7        中央-音乐之声        上海转播
107.9        萧山

补充内容 (2013-8-17 09:02):
100.6M的台经过查找是南通海门台

网友A:
真是不错,我在南通读书的时候,用TEA7565做的收音机只能收南通本地的几个电台

网友:
台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错,我在南通读书的时候,用TEA7565做的收音机只能收南通本地的几个电台

我的收音机在我现在所处的电脑房里面只能收2个台,我是在19层楼的面朝南、前面没有更高的建筑物遮挡的阳台上测试的,所以信号比较多(因为面朝南,苏南的台比较多),您可以在一个开阔的地方测试一下,一定会有满意效果。

网友B:
楼主这全频段收的台还挺多嘛,用什么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全频段收的台还挺多嘛,用什么天线啊

用的是德生PL-310收音机的天线。(一根拉杆天线)

网友:
天线很普通的,机器灵敏度和选择性不错

网友C:
很多台都是差100千赫,而fm的频偏都±75KHz。不串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台都是差100千赫,而fm的频偏都±75KHz。不串台吗?

两个弱台之间差100Khz不穿,都可以听清楚。中强台和弱台之间弱台收听时要不时调整跳台电位器,否则中强台声音会不是串进来。强台周围的台收不到。举个例子,我住在通州,距离99.9M的发射台相聚1km,旁边的100M的中国之声就收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弱台之间差100Khz不穿,都可以听清楚。中强台和弱台之间弱台收听时要不时调整跳台电位器,否则中强台 ...

如果有手动增益控制,降低高放增益就能收到了,我用自制的高频头收音机试过,一台好的接收机手动增益控制是必要的。

我居住在中高层,对面2Km就是彩电发射塔,二十几个本地台个个是强信号,只有压低增益或收回拉杆天线可收到强台相邻的外市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手动增益控制,降低高放增益就能收到了,我用自制的高频头收音机试过,一台好的接收机手动增益控制 ...

您的建议收下了,感谢您的建议。刚才做了一副半波偶极子天线,晚上测试。
不过关于增益还有一个小问题,调节增益应该从后面的中放向前调,但是高频头不支持,直接调AGC电压会不会导致互调、噪声变大等情况出现?

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回复时犯了好多错别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收下了,感谢您的建议。刚才做了一副半波偶极子天线,晚上测试。
不过关于增益还有一个小问题, ...

“AGC”是自动增益控制的缩写,车机已经将AGC起控点调整到最佳了,增益随信号场强自动调整,最好别乱调。即使调了不见得有多大起色。另外车机高频头都具备L/D远近程切换引脚,不知你的车机是否还保留这个远近程开关,如果没有,遇到强信号恐怕要出现交互调干扰,噪音增大,串台了!这种情况下天线增益越高干扰越严重。

而“电视高频头二次变频收音机”就不同了,它的电路结构类似专业接收机电路,从输入端开始有着完整的75欧天线匹配电路,可接高增益天线,早年接收电视信号都是用八木天线。
电视高频头的AGC引脚接电位器,用手动控制电压(非自动控制,手动增益控制是专业接收机所必备的),当遇到超强的信号时压低增益,以确保 IF 输出正常的信号电平给后级车机高频头电路。做二次变频的车机高频头仍具备独立完整的AGC环路,完美的处理一般的场强变化,两个高频头互相配合绝对没有交互调干扰、噪声变大等情况出现。不信你装一台高频头收音机试试,只有试过才知道它的优良,哈哈哈!

另外,电视高频头与车机组合,相当于在车机接收电路前加了一个可调谐的天线放大器,您说灵敏度会比车机独立接收信号时低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GC”是自动增益控制的缩写,车机已经将AGC起控点调整到最佳了,增益随信号场强自动调整,最好别乱调。 ...

有时间也做一台像你这样的机器玩玩,元件 组件我都有了就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制作;看看在珠三角的密集FM电台环境下和NXP的车机方案接收比较一下在相距100KHZ电台的接收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间也做一台像你这样的机器玩玩,元件 组件我都有了就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制作;看看在珠三角的密集FM电 ...

你有窄带的声表面滤波器,装机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