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工MT-2017指针万用表测试不准确,求助

楼主(2013-08-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DC10V档位的话,你可以看看对应档位的电阻是多大,把它焊下来,再找一个比他大一点可调电阻,在原来的范围上下微调一下,测量准确后看可调电阻的阻值是多大找些电阻串联或并联那个阻值,就行了这样不会影响其他功能,其他档位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
贴片的,,不好折腾

网友:
我当时也想买一台来的。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A:
MT-2017指针万用表质量极差。。我也买了一台,除了不准,还又经不起烧。。47的表,偶尔档位错了,指针打过了,立即停了,多数没事。。MT-2017稍微一点就怀,,开始以为是台湾的,迷信进口。。。

网友:
贴片的确实没啥搞头。

网友:
台湾宝工国内产的工具质量也很一般,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过去老表比现在的新表耐折腾

网友:
贴片的现在产的表。另外用欧母档位捅电压的现在好像是很光荣的事情…每每看到月经贴

网友:
用阻值比原电阻稍大的精密多圈可调电阻代替原贴片电阻,再慢慢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2017指针万用表质量极差。。我也买了一台,除了不准,还又经不起烧。。47的表,偶尔档位错了,指针打过了 ...

我的感觉,如果买指针表,要么就选老国货看,上四、遵义、哈精艺、、

要么就选老欧美,不过难找。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遵义500。

网友:
这个弄的话要花些功夫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