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过来讨论下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3-08-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3.7v锂电用4.2v电压充电只充到4.1v左右,是这种情况。

网友:
1.2v锂电,那里有?没见过,自认为,充电只要高1~2v应无问题

网友:
有电池保护电路的高1v2v没问题!!没有保护电路时间长了等放烟花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的电池,以前胶片单反上用的。

哦,看来为特殊型,在我所遇鋰电池都在3v以上                   [单节]

网友:
锂电池充电是要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
12v看看是几串?三串就是12.6v定压就可以了!注意初始电流!

网友:
如果锂电池没有保护电路,则单节3.7V的锂电可用4.2V的电压充电。

以此类推:

2节锂电串联的7.4V的电池组,可用8.4V的电压充电。

3节锂电串联的11.1V的电池组,可用12.6V的电压充电。

…………

这样即使长时间将电池接在电源上,因为电源电压就等于锂电池的极限电压,不会再有充电电流了,可保证电池安全。

如果带保护电路的锂电池,充电电压应不小于以上数值。

给锂电池充电时,还需要控制最大充电电流(应小于电池标称容量的1/4),否则电池会过热损坏甚至爆炸。

1.2V和12V的可充锂电池没见过。

网友:
10楼讲的很具体,赞同。

网友:
同意10楼的。1.2V和12V锂电池没有见过,以前见过进口相机上的锂电池也都是标称3V。现在锂电纽扣电池还是3V居多

网友:
10楼说得对是对,但实际操作上会有问题的。
1、单块锂电(这里均指无保护板的电池)用4.2V充电:实际简单充电器很难精确到4.2V,特别是在动态工作下,电压低了,充电不足,高了有危险。电池充满后充电器输出不断开?此时电池内阻很小,想想是不是会有危险?所以充电器输出电压一定要高于4.2V,锂电池端电压必须精确地控制在4.2V上限,达到4.2V上限时,充电器输出必须切断。这就是为什么多数锂电池内部都有充放电保护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保证电池充放电安全。(锂电充放电电压非常严格,过充过放都会损坏电池,所以将保护板做在电池内部或设备内部才能更好地保护电池,便于充电和电池正常使用)
2、两块、三块锂电串联充电就更不简单地使用8.4V和12.6V了,因为电池串联后由于电池内阻等参数的不同,不能保证每块电池的电压绝对相等,必须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充电,保证每块电池端电压不超过4.2V。
3、说句题外话,有些产品经销商告诉消费者,锂电第一次充电要充满XX小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锂电保护电路一旦认为电池充满电,即电池端电压到达4.2V时,保护电路会自动切断充电电路。我们可以用手摸充电器来感觉,刚充电时充电器是热的,当锂电充满电后,充电器温度很快下降,说明这时充电器功耗已经很小了。

网友:
1.2V和12V的可充锂电池没见过。
13楼太牛,高手

网友:
对,就是象15楼说的那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12v是几串几并的,

怎么串并都不会正好12V

网友:
奉劝楼主还是先搞明白再操作,否则容易出危险。1.2v锂电的确没人见过。还有也并不是所有的锂电都可以充电的,一定要确认是可充电电池才行。

网友:
4.25v
估计电压有些硬,对电池不好,尽量横流吧,冲到4.2v停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12v是几串几并的,

所谓12V的可充锂电池,实际上就是11.1V的标准电压,三串构成。至于是否并联,需要看单节电池的供电电流或者容量是否满足要求,否则就需要并联使用。

记住锂电池串联,是需要使用对应的串联保护电路,才能做到均衡充电。

网友:
我就是用自制的可调恒压恒流电源来给锂电池充电。电压设定在4.3v没什么问题

网友:
13楼是高手 顶了!!

网友:
锂电池通常是充满到4.20V的,但这个要看电池设计参数,像三星S4手机电池充满电压设计在4.35V。
在充电时也不是电压到4.20V就停止的,锂电池常规充电方式是限压恒流,就是用恒流方式充电,达到最高限制电压时控制电压不变,这时电流会逐渐减小。一般认为充电电流下降到设定充电电流的1/10时认为已经充满。

网友:
下面是我自己测的手机电池充电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看来为特殊型,在我所遇鋰电池都在3v以上                   [单节]

锂电单只只有3.2和3.7,没见过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单只只有3.2和3.7,没见过1.2的

锂电单只容量,我想没有1.2v      1.3 v       1.5v          2v       的,如果配上升降电路,一切电压型输出都有可能

网友:
锂电池的电压只是标示问题,同样性质的锂电池,有的标3.8V,有的标3.7V,成组后也各有标法,截止电压也一样,有的标4.1V,有的标4.2V,苹果5手机标4.3V(这个材料可能有点特殊)。其实4.0V以后,充入的电量就不多了。一般锂电池先恒流充电,同时充电器密切监示充电电压,一亘达到4.2V,马上转入恒压充电,这个时候充电电流就少多了,越接近4.2V就越少,最后就是0。如果达到4.2V后还保持原来的恒流充电,那么电池的端电压很快会超过4.2V,轻则影响电池寿命,重则是放烟花。

网友:
锂电池单颗最低电压3.6V(充满4.2±50mv)
所谓12V锂电就是4.2*3=12.6V,没有纯粹的12V锂电
同理7.4V锂电即4.2*2=8.4V电压,
1.2V只有镍镉/镍氢电池才可能,锂电不存在

网友(2013-12-31):
实测:座充正负极电压4.2伏,电池充满电——绿灯,取下实测4.17伏。

网友(2014-10-19):
13楼才是正确的.考虑到电池不平衡的问题,有的高,有的低,总电压达不到的情况下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