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8.17卖老无线电零件和老版无线电书籍(SSN-269)

楼主(2013-08-17):
73.C 怎样选用扬声器
品相可以
广州
邮局
银行或支付宝
5元

2013.8.17卖无线旧书籍和零件, 让PX25带你回到遥远的过去!(SSN-269)

订书3天内不寄款或转账则视为自动放弃,请体谅!!谢谢!

  我的QQ:309167106

支付宝:we86b@126.com         用户:梁曦明

建行:  3323 03998 0120 295960 用户:梁曦明

工行:9558803602160539912     用户:梁曦明

农行:6228480081311295711     用户:梁曦明

中行:6013821900051832181     用户:梁曦明

备注:谢谢各位承蒙各位网友一直以来的厚爱,本人小本生意,

而且编辑一个帖子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为了珍惜大家时间,

确认定书后不要退定(这样对其它想订的朋友也不公平)

勿抄袭书文字介绍用于商业用途!!

邮费另议

73.C 怎样选用扬声器  王以真编著   229页   品相可以   16元

扬声器的测量 使用和修理

楼主:
C122. 发射机,收讯机专用2-15P 空气可变单连 拆自一部精密变频器仪器 这种电容器可能是上世纪60年代仿制苏联产品,用料厚重保守,非常坚固,耐用和电参数性能良好,整只单连重量是310克重!单连定片和动片都是由铜合金做,硬直不容易变形,定片支架用4毫米厚高频磁座做,定片与动片的间隔距离目测在0.6毫米左右,按常规气候时1毫米空气距离耐压1千伏计算,这种空气连在做发射机上做调谐时可工作于直流600伏电路上是可靠的,据查可变电容器手册资料上说这类电容器工作寿命可达10万次以上,在电容器上看到的旧迹是上机前涂上的防尘,防潮,防锈的清漆,不好看但实用原20

            实测如下:
1.用1000伏兆欧表测得定片与动片的绝缘电阻为800兆欧以上

2.用电子万用表测出最小容量为2P,最大为15P,调节所测电容量变化时平稳和宽展

               一共有一只,每只26元

楼主:
C111. 仪用上海电容器厂产CW25-47 可变空气电容器  拆自XFD-6信号发生器   一共有3只   每只8元

楼主:
C104.日本产旧调频调幅5连空气可变电容器  拆自日本高级调谐收音机头  调频是三连,调幅是双连 测过无碰片  48元

楼主:
07.C 噪声的来源特性和测量  美  A.范德齐尔 编著   256页  品相较好    82年版   13元

08.C 怎样保护收音机  收音机用户手册 上海无线电编译社   1951年版   46页    8元

楼主:
09.C 我的第一架收音机  苏联。b,包利索夫著。58年出版,84页,自然旧 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供从来没有装过收音机的读者第一次试装使用。其中先简单的介绍无线电的发射和接收收音机的工作原理,然后再详细地指导怎样制作矿石机。怎样调整,怎样检查故障,怎样修理。以及讲到单管收音机的工作原理。装制法。整流器的装制法。测试法以及怎样装天地线。最后还介绍了怎样制作各种代用零件,怎样改装收音机以便用其他电子管来代替。怎样加装放大器以便用扬声器收听。详细内容见目录页及扫描图
36元

楼主:
10.C 示波器在中学的应用,人民教育出版社,80年出版,308页,封面有小许迹,总体品相可以  纸质较好  29元

楼主:
11.C 调频收音机及立体声收音机原理和维修  王世佐,李泰桢编译,人民邮电出版社,84年出版,375页,16开本,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本书根据80年美国出版《The theory and servicing of AM,FM,and fm setereo receivers》,编译成,专门介绍两个用12AU7/ECC82  12AT7/ECC81和12AX7,12AT7/ECC81等电子管组成的矩阵式解调器线路发表,并有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如何提高立体声的分离度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一个典型的fm/fm/fm立体声收音机的实际例子,对调频立体声收音机中经常碰到的静噪电路
1:单声道—立体声自动转换电路,立体声指示电路说迷宫那
2:集中滤波器,有集中参数滤波器的典型特性曲线,内,复合耦合集中滤波器线路
3:陶瓷滤波器,介绍两端,三端,组合型陶瓷滤波器,有结构图,多幅特性曲线,有晶体管收音机用,无线电话用陶瓷滤波器的性能参数表
4:声表面滤波器,有结构图,特性曲线图
5:介绍高级收音机中的均衡器,有唱片录放,均衡特性,曲线图反馈式均衡电路
6:介绍衰减型音调控制电路,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有电路图,特性曲线
7:共发射极高频放大器,有调频收音机采用的平衡—不平衡变换器和采用输入变压器的输入电路
8:共基极高频放大器,介绍FM收音机中用的共基极高频放大器,具有AGC控制作用的共基极放大器电路图
8:单栅MOS场效应管高频放大器,有采用桥式中和的MOS场效应管高频放大器电路图
9:双栅MOS场效应管高频放大器,有用栓栅mos场效应管高频放大电路,具有三重调谐的栓栅MOS场效应管高频放大器电路图
10:MOS场效应管放大器的AGC电路,有典型的FM收音机AGC电路图
11:MOS介绍具有AFC的混频电路,有采用变容二极管的具有AFC的混频器电路
12:具有AFC的高频调谐器,介绍专业FM接收机的高频头电路,四连可变电容器调谐头
13:单调谐放大器,介绍FM收音机典型的共射极中频放大器,单调谐耦合的am/fm中频放大器电路
14:双调谐放大器,介绍采用抽头电感实现阻抗匹配的双调谐放大器,采用独立匹配电感的双调谐放大器,有电路图,谐振频率,有载阻抗,有载Q值计算公式
16:集中滤波器中频放大器,介绍专业FM接收机中,的中频放大器电路
17:用固体滤波器的中频放大器,介绍采用陶瓷滤波器的中频放大器
18:介绍FM和AM高频部分开的FM/AM收音机,分别有FM高频头电路,AM高频部分,调频调幅合用中频放大器和解调电路图,双调谐耦合电路中频放大器,采用陶瓷滤波器和晶体滤波器的FM/am收音机中频放大器电路图
19:介绍FM第一中放,兼作AM变频器的FM/AM收音机,有大幅电路图,相关讲解
20:FM/AM收音机的调谐指示器,介绍电流表,电光调谐指示器,有电路图
21:FM/AM收音机的分类和基本参数,介绍调幅收音机分类和基本参数表
22:介绍用信号发生器,测试匹配网络和混合网络,灵敏度选择性,整机通频带等测量讲解
23:用17个例子来讲解am收音机的维修,调整
24:介绍FM高频放大器,FM变频器,FM第三中频放大器和FM鉴频器的检测故障步骤,
25:用AM信号发生器调整FM中频放大器方法
26:介绍用AM信号发生器等仪器调整福斯特。有电子管FM/AM收音机FM第一中放兼作am变频器的线路,电子管FM/AM收音机6au6a控制栅兼作AM检波二极管的电路,有调整步骤方框图
27:介绍用AM信号发生器,电子管电压表调整具有比例鉴频器的FM中频放大器,有调整方框图
28:扫频仪调整FM中频放大器的方法,扫频/频标发生器与示波器的具体接线图
29:介绍用扫频仪调整FM高频部分的方法,有XFC-6调频信号发生器,BT-2频率特性测试仪测死活仪器的具体连接图,各种显示波形,具体方法
30:FM信号进行了整机调试方法,有具体操作方法
31:介绍调频立体声电子管矩阵式解调器,采用12AU7/ECC82
32:介绍另一种调频立体声电子管矩阵式解调电路,采用12AX7,12AT7管,有大幅电路图,电路各部分讲解
32:介绍调频立体声晶体管矩阵式解调器,有电路图,电路各部分讲解
33:介绍双二极管开关式解调器,美国howard.w.sans公司采用的开关式立体声解调器为例,并有电路图
34:介绍桥式开关解调器,利用电桥平衡原理,能极好滤除38KHz副载波,有大幅电路图,电路
35:介绍一种立体声解调电路,双向检波器。有电路图及说迷宫那
36:立体声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调整矩阵解调器的方法
37:介绍调频立体声广播电台信号或产生准确19KHz和67KHz的音频信号发生器调整矩阵式解调器的方法
38:介绍用电台或音频信号发生器调整调整开关式解调器,有调整步骤
39:介绍用调频立体声信号发生器,数字频率或者同步示波器调整,并有调整步骤图,特性图
45元

电子管解调器线路

用FM发生器整机调试

楼主:
13.C 超短波的传播  苏联  格鲁金丝卡娅著   94页    品相可以   12元

14.C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机电产品目录手册  电讯器材部分  第十一册 线,缆,电池  33页   4元

楼主:
18.C 船上无线电干扰及其抑制方法 208页,品相可以,78年版地说苏联 格里戈里耶夫著,内容包括
1 无线电通信设备共同工作时的干扰源,有船舶定向天线的基本形式
2 船上无线电干扰的传输途径和情况介绍
3 船舶电缆传输的无线电干扰分析
4 船用电缆的相互干扰,情况说明
5 无线电干扰源的定额和估算
6 无线电干扰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介绍;各种型号干扰测量仪器主要参数表,如174-6,174-4A,174-7A型;测量无线电干扰场,干扰电压方块图,标准屏蔽室结构图
7 对船用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要求及其检验方法
8 对船用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要求及其检验方法,有测量无线电接收机振荡器反向辐射方块图,“吱吱声”型干扰测量方块图
9 消除船舶内部无线电干扰的主要方法
10 滤波器的计算方法及其特性,有各种滤波器相关计算公式,旁路电容器结构图,原理图,测量滤波器插入衰减的方块图
11 结构选择和屏蔽设计
12 船用电缆的防干扰性能,有确定耦合阻抗电路图,电缆屏蔽护套的耦合阻抗表,主要船用接收射频电缆的构造图,主要船用和发射用射频电缆构造图
13 在电气设备和无线电电子设备抑制干扰的方法
14 抑制设备和天线馈线设备中干扰的方法
15 无线电接收防干扰系统的设计,有分割射频电缆结构图,电缆屏蔽外壳在填料中的接地图,各种设备,仪器的接地示意图
16 无线电接收防干扰系统试验
17 船上防干扰系统效率估算,有测量接收天线上的感应电动势接线图
18 对苏联和一些国家船队的船上无线电接收保护系统的比较和估价
20元

楼主:
19.C 电子测量技术   328页  品相可以    20元

楼主:
21.C 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装修技术  吴英剑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04页,大32开本,书脊用黄纸修补
内容包括:
1:本书根据作者原著(七彩试验无线电范本)之一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所改写,增加的材料为原书的二分之一
2:本书内容共分九章,第一章浅近的叙述了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工作原理,第二章和第三章除了将各级电路作了分析外,还介绍几个常用的完整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并且用彩色刊印了那些收音机的实体接线图,以帮助读者自己装制时减少错误
3:本书的电路采用活用的:将整个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分为五级,每一级电路用一种色彩代表,它们可以灵活的变化,拼合成为自三管八灯的各式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4:本书共发表彩色超外差式实体接线图3个,各种彩色超外差式电路8种,各种彩色组合电路,普通组合电路1百种左右
4:本书所介绍的收音机电路所用的电子管以1RS,1T4,3V4,3S4,1lA6,3LF4等电子管为主
5:本书详细介绍了国产541型及355型电池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内容电路图和使用的方法
6:本书详细介绍收音机各种元器件,电子管的使用选择,收音机的装配和焊接,校验和调准,修理及维护一一介绍
26元

楼主:
22.C 晶体管收音机电路集  南京东方无线电厂(内部资料),70年出版,265页,品相可以
主要内容:
1,共汇编产品收音机线路100份,其中国产80份,国外机20份,线路接收信号形式全是超外差线路
2,每份电路都有电路图,电气性能,所用的晶体管集电极电流,扬声器,机体体积尺寸,重量,磁性天线,输入和输出变压器数据等介绍
3,国产收音机部分其中:
                    熊猫牌有6种机型
                    春雷牌有1种机型
                    红星牌有7种机型
                    飞乐牌有2种
                    海燕有1种机型
                    上海有1种机型
                    红旗有10种机型
                    美多有2种
                    红灯牌有1种
                   生产厂多为南京,北京,上海等产品,所用的晶体管全是锗的天下,全分立元件制造,
4,国外晶体管收音机介绍有20份,其中东芝3种,三菱2种,美国,捷克,日本国其它公司15种
26元

楼主:
23.C 1962年首届全国无线电工程制作评比优秀作品资料选编 (四) 无线电测试仪器    64年版         120页  品相可以      20元

楼主:
104.C 调频接收机 陈其津编。80年出版,293页,品相可以
内容包括:高频部分,全分立元件电路,多介绍用场效应管电路
1:介绍调频信号的特点和调频接收机方框图
2:介绍用分立元件场效应管共源极放大器,共基极放大电路
3:介绍用场效应管管噪声系数
4:介绍改善噪声系数的中和,反馈。输入中间接地,共源共栅,等用场效管的电路详细说明
5:详细介绍放大器高频的稳定性,增益与选择性
6:介绍变容二极管调谐器与遥控
7:介绍470-800mhz高频放大器及其说明
8:详细介绍1300mhz,天线放大器制作及其说明
9:中频放大器,6种电路介绍
10:双调谐回路放大器
11:陶瓷滤波器
12:集中选择性滤波器
13:宽带放大器与集成电路
14:半导体限幅器
15:调频信号解调部分九种电路介绍
16:斜率鉴频器
17:普通鉴频器
18:比例鉴频器
19:双平衡相位解调器
20:晶体与陶瓷鉴频器
21:锁相解调器性能改善
22:调频立体声信号与接收机
23:频分立体声解调器
24:时分立体声解调器
25:时分立体声解调器
26:脉冲型解调器
27:数字式解调器
28:RC解调器
29:RC解调器
30:锁相立体声解调器集成电路
31:调频调幅接收机用集成电路
32:集成度较高的单片与整机电路
33:调频负反馈系统
34:自动频率微调
24元

网友(2014-04-04):
6688.怎样修理无线电机 上下册  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