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查询(电子工程师助手)。

楼主(2013-08-17):
百度搜索往往定位不准,这个还行。

补充内容 (2025-4-7 22:52):
可以下载   电子工程师助手  v 2.1 绿色免费版  摆渡即可 。

网友(2016-09-16):
链接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3-08-18):
非常感谢,使用看看。

网友A:
怎么下的文件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下的文件是空的

试了试,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试,没问题。

windows7.0 有下载画面,但找不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7.0 有下载画面,但找不到文件

自己选择下载位置,或者按文件名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选择下载位置,或者按文件名查找。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整个硬盘搜了,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两天再试试看

网友:
没有多少资料,不好用!

网友:
谢村长。下载并安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7.0 有下载画面,但找不到文件

一般win7下载的文件在下载目录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win7下载的文件在下载目录里

搜了一下,没有,今天在办公室的电脑里可以使用,XP系统